51单片机串口程序C语言版

楼主(2016-10-11):
这篇文章主要来介绍一下 51单片机的串口,下面先来看一下与串口相关的寄存器。
  图1 (该图来自51单片机技术文档)
  下面来逐个介绍个寄存器。
  SCON寄存器的SM1,SM2主要用来设置串行口的工作方式,具体对应关系见图2,REN:串行口接受使能位,当单片机要接受数据时该位应该置一,TB8:发送数据的第九位。在方式2或者方式3中TB8为发送的第九位数据。该位不是很常用,具体介绍请查看51单片机的技术文档,这里不多做介绍。TI:发送中断标志,由硬件在方式0串行发送第8位结束时置位,或在其它方式串行发送停止位的开始时置位,必须由软件清零。RI:接受中断标志,由硬件由硬件在方式0串行发送第8位结束时置位,或在其它方式串行发送停止位的中间时置位,必须由软件清零。
  在这里需要提醒的是,大家在看技术文档是一定要注意那些必须由软件清零的标志位,在写程序时一定要记得清零。
  图2(本图来自51单片机技术文档)
  SBUF寄存器:(为了方便就直接截图说明了)
  PCON寄存器D7位SMOD是串行波特率倍增位,SMOD为一时,串行口在工作方式1,方式2,方式3中波特率加倍,复位时,SMOD=0.
  寄存器IPH,IPSADEN,SADDR不是很常用,在这里就不做介绍,我下面的程序中也没有用到,感兴趣的可以自己查阅一下技术文档。
  接下来开始调试串口的方法和步骤。
  1.STC—ISP下载软件自带串口调试功能。下面是软件界面
  2.在串口调试之前还必须知道自己学习板接的是电脑的哪个端口,查看端口的方法如下:
  右键单击桌面上的:我的电脑—设备管理器,如果学习板通过下载线连接到了电脑会显示如下界面:
  从端口选项中可以看到我连接的是COM3.
  3接下来的任务就是不程序下载到单片机中开始调试了(程序我会在下面给出,先把调试步骤介绍完)
  程序下载完毕之后单击STC-ISP下载软件中的:串口助手按钮,就会出现如下界面:
  然后在点击打开串口按钮,上图中显示的是:关闭串口,是因为我的串口已经打开了,接下来在单字符串发送区,输入要传送的数据,例如传送:77,选择十六进制发送,观察,学习班上LED的亮灭情况,和数据接区的反应。如下图:
  需要注意的是必须要将COM(即端口号),比特率,校验位,数据位,停止位,设置正确否则会显示乱码。
  可以观察到的现象是:led的第八个和第四个点亮了,原因也很简单,因为发送的数据是77,选择的是十六进制发送,即0111 0111,可以看到第8位和第四位是零,所以LED点亮了。接受单口显示data recieve ok,说明单片机数据接受成功。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就是编写程序了:下面是我的调试程序,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因为程序粘贴过来的时候注释会显示乱码,没办法只好使用截图,请大家将就着看一下,还有需要提醒的是程序的第57,58和第29行在截图时重复了请大家仔细对着行标号看就很清楚了)
  程序的注释写的很清楚,我在这里就不重复解释了,不懂的请大家仔细看注释。

楼主:
#include <reg52.h>
#include<intrins.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math.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Key1 = P2^3;
sbit Key2 = P2^2;
sbit Key3 = P2^1;
sbit Key4 = P2^0;
sbit BELL = P3^6;
sbit CONNECT = P3^7;
unsigned int  Key1_flag = 0;
unsigned int  Key2_flag = 0;
unsigned int  Key3_flag = 0;
unsigned int  Key4_flag = 0;
unsigned char b;
unsigned char code Num[21]={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
                            0x90,0x40,0x79,0x24,0x30,0x19,0x12,0x02,0x78,0x00,
                            0x10,0x89};
unsigned char code Disdigit[4] = {0x7F,0xBF,0xDF,0xEF};
unsigned char Disbuf[4];
void delayms(uint t)
{
uint i;
while(t--)
{
  /* 对于11.0592M时钟,约延时1ms */
  for (i=0;i<125;i++)
  {}
}
}

//-----------------------------------------------------
void SendData(uchar Dat)
{
uchar i=0;
SBUF = Dat;
while (1)
  {
    if(TI)
      {
        TI=0;
        break;
   }
  }
}
void ScanKey()
{
    if(Key1 == 0)
    {
       delayms(100);
    if(Key1 == 0)
    {
       Key1_flag = 1;
       Key2_flag = 0;
    Key3_flag = 0;
    Key4_flag = 0;
       Key1 = 1;
    }
    else;
    }
    if(Key2 == 0)
    {
    delayms(100);
    if(Key2 == 0)
    {
       Key2_flag = 1;
       Key1_flag = 0;
    Key3_flag = 0;
    Key4_flag = 0;
    Key2 = 1;
    }
    else;
    }
   if(Key3 == 0)
    {
    delayms(50);
    if(Key3 == 0)
    {
       Key3_flag = 1;
       Key1_flag = 0;
    Key2_flag = 0;
    Key4_flag = 0;
    Key3 = 1;
    }
    else;
    }
if(Key4 == 0)
    {
    delayms(50);
    if(Key4 == 0)
    {
       Key4_flag = 1;
       Key1_flag = 0;
    Key2_flag = 0;
    Key3_flag = 0;
    Key4 = 1;
    }
    else;
    }
else;
}
void KeyProc()
{
    if(Key1_flag)
    {
     TR1 = 1;
  SendData(0x55);
     Key1_flag = 0;
}
else if(Key2_flag)
    {
     TR1 = 1;
     SendData(0x11);
     Key2_flag = 0;
    }
    else if(Key3_flag)
    {
    P1=0xff;
    BELL = 0;
CONNECT = 1;
    Key3_flag = 0;
    }
else if(Key4_flag)
{
CONNECT = 0;
BELL = 1;
    Key4_flag = 0;
}
    else;
}
void Initdisplay(void)
{
Disbuf[0] = 1;
Disbuf[1] = 2;
Disbuf[2] = 3;
Disbuf[3] = 4;
}
void Display()     //显示
{
unsigned int     i = 0;
unsigned int temp,count;
        temp = Disdigit[count];
  P2 =temp;
  temp = Disbuf[count];
  temp = Num[temp];
        P0 =temp;
        count++;
    if  (count==4)
        count=0;
}

void time0() interrupt 1  using 2
{
   Display();
  TH0 = (65535 - 2000)/256;
  TL0 = (65535 - 2000)%256;
}

void main()
{
Initdisplay();
TMOD = 0x21;
TH0 = (65535 - 2000)/256;
TL0 = (65535 - 2000)%256;
TR0 = 1;
ET0 = 1;
TH1 = 0xFD; //11.0592M
TL1 = 0xFD;
PCON&=0x80;
TR1 = 1;
ET1 = 1;
SCON = 0x40; //串口方式
REN = 1;
PT1 = 0;
PT0 = 1;
EA = 1;
  while(1)
  {
   ScanKey();
   KeyProc();

   if(RI)
   {
   Disbuf[0] = 0;
   Disbuf[1] = 20;
   Disbuf[2] = SBUF>>4;
   Disbuf[3] = SBUF&0x0f;
   RI = 0;
   }
   else;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