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元件库下载(很全面)

楼主:
给51黑论坛的朋友提供一个很全面的Proteus元件库下载:

网友A(2017-12-20):
没笔下载  呜呜,赶快去赚币

网友B(2018-04-23):
求助,怎么导入啊,百度上只有直接粘贴进LIBRARY和MODELS文件夹,是这样么?

网友C(2020-06-22):
很好的资料,我的软件里竟没有元件库!

网友D(2020-12-15):
下载来试试,这个东西太复杂了,师傅也不给提供

网友E(2021-02-24):
mixed model ADC083X.DLL failed to authorize - OK. [U2]
现在这个文件未授权,没招了

网友F:
怎么导入,有没有教程

网友G:
感谢老铁666

网友H:
引用 网友E:
mixed model ADC083X.DLL failed to authorize - OK.
现在这个文件未授权,没招了

导入这个库还不行吗a

网友H:
这个太久远了吧,现在还好使吗

网友I(2021-04-04):
库里还是没有STM32F103 之类的芯片!?

网友J:
有没有肖奈二极管

网友K:
这个是什么版本的元件库啊

网友L:
下载后,怎么导入啊,求教程

网友M:
引用 网友L:
下载后,怎么导入啊,求教程

直接把下载得到的元件库里面的文件复制到那个目录里面就行了

网友N:
下载试试,是否可以使用

网友O(2021-05-10):
引用 网友N:
下载试试,是否可以使用

可以用吗

网友P:
引用 网友I:
库里还是没有STM32F103 之类的芯片!?

芯片只有proteus自带的吧,其他的下载了也只是空壳

网友Q:
哪位大佬有  交流异步电机调速系统的仿真啊  能分享一下吗

网友R:
引用 网友F:
怎么导入,有没有教程

只需要把解压后的文件复制粘贴到proteus安装目录下的library文件夹下即可

网友S:
我来试试,今天仿真遇到一堆问题

网友T(2022-04-22):
谢谢楼主分享,看看有没有我需要的?

网友U:
引用 网友T:
谢谢楼主分享,看看有没有我需要的?

请问一下里面有SG3525A芯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