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你如何 51单片机控制mg995舵机

楼主:
这是我的小车雏形,还没完成,之前就一直卡在舵机控制部分,今天终于搞定了。接下来我就将我注意的所有部分说出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我的经验:

1 单片机,舵机,电源共地;
2 用两个稳压芯片进行供电,将电源分开来;
3 舵机信号端没有直接连接单片机IO口,我串了一个10K的电阻,也就是这一步之后我就可以控制我的舵机了。

之前听很多人说是信号端直接连IO口也可以控制的,但是我就是一直都不可以了,今天我就串了一个10K的电阻之后意外发现可以控制舵机了
所以我就发这个帖子出来,和大家分享,同时感谢那些帮我思考的人,感谢你们~~

需要比较清楚的电路的人可以留言,如果我看需要的人很多的话我就传上来吧~~~

基于大众的要求,要求资料,那我就把我的参考资料发上来吧~不过这些不是我小车的电路,只是参考而已,大家也可以拿去参考一下,不过我这个帖子主要是和大家分享一下舵机控制的问题,因为我发现很多人都是会有这个疑问的,所以我会控制了我就发这个帖子上来和大家交流一下,下面就是我参考的 小车电路图和一个简单的程序,已经我的
供电方面的一个框架~~

(小车正在完善中.....)

源程序:
#include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P1_0=P1^0;                         //PWM信号输出端
void Init_t0(void);                        //子函数声明
void main()
{
        P1_0=0;                                 //置PWM初始输出为高电平
        Init_t0();
        while(1);                                 //等待中断
}

void Init_t0(void)
{
        TMOD=0x01;                  //设置定时器0工作方式1后面运行TR位启动
        TH0=(65536-1500)/256;
        TL0=(65536-1500)%256;         //1.5ms 的高电平
        EA=1;
        ET0=1;
        TR0=1;
}

/*******************中断服务程序**********************/

void PWM0() interrupt 1         //定时器0中断,产生方波
{
        if(P1_0==1)                         //如果上个电平为1,则下个低电平的时间为18.5ms
        {
                TH0=(65536-18500)/256;                 //试过t1=1500;t0=20000-t1;但舵机老是吱吱的响,推测:运算耗时.
                TL0=(65536-18500)%256;
        }
        else                                         //如果上个电平为0,则下个高电平为1.5ms
        {
                TH0=(65536-1500)/256;
                TL0=(65536-1500)%256;
        }
        P1_0=~P1_0;
}

网友A(2017-04-30):
我的舵机通电后转了一下就不动了,按键也无法控制,我用的这是这个型号的舵机,单片机用的stc89c52rc,程序应该没错

网友B(2017-07-30):
感谢分享,回复赚点下载B

网友C(2017-09-09):
楼主程序是遥控的

网友D(2017-11-22):
8v的电源是电池吗?

网友E:
正好有用,感谢分享,下载了

网友F(2018-05-02):
感谢楼主分享,是好材料

网友G:
可以的 有很大帮助

网友H:
蛮有用的

网友I:
超级感谢楼主,大一新生想学点东西。

网友J(2018-06-12):
非常感谢楼主 赚点币

网友K:
楼主为什么要加一个10K的电阻呢?串联后电流不是更小了么?

网友L(2018-09-01):
漂亮,又学习到了一招

网友M:
真的是很好  回复一下

网友N(2018-12-08):
我也遇到了抖动问题

网友O(2019-02-16):
那个信号线串的电阻值得一试,因为我也一直不成功,哈哈

网友P(2019-05-17):
谢谢楼主 帮助很大

网友Q(2019-07-14):
我的一直在响不转

网友R:
主函数里的P1-1=0,不应是设置成低电平吗?可以解释一下吗?

网友S:
不错不错,在搞按键

网友T:
支持楼主,继续你的小车

网友U(2019-12-15):
S3003与STC8952rc不能运行

网友V(2020-05-16):
为什么要串联10K的电阻?

网友W(2020-08-12):
就动了一下,我再看看吧谢谢楼主

网友X(2021-07-09):
引用 网友N:
我也遇到了抖动问题

10K并没有解决抖动问题,你解决了吗

网友X:
MG995加10K电阻并没有解决抖动问题,请问

网友Y(2021-11-01):
程序的效果是怎么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