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_PWM太阳能电池充放电控制器,原理图/源程序,测试通过

楼主:
设计功能如下:
       (1)白天状态给电池充电。
          1.1采用三段充电法,激活(5.0-5.8V),恒流(5.8-6.9V),涓流充电(6.9-7.2V)。
          1.2充电状态红灯亮。
       (2)黑天状态给电池给负载放电。
          2.1开始放电全功放电。6个小时后,半功率放电。(实验板上地方不够,未做,下一版改进)
          2.2电池放电保护电压5.2V                        2.3温度补偿。(初版地方不够,未做)
       (3)白-》黑天过渡状态大概5分钟,其间LEDG闪烁。
       (4)按钮模拟黑天功能。
       备注:昨晚(2013.07.14)测试了一下测试按钮,在充电状态下按下没问题,但是在绿灯闪烁和充电时电池开路情况下按下会对系统造成影响,已修改。     原理图有个地方画错了,Q3 E应该接Q5 S的,多亏huoyubing521发现了,谢谢~~ robin_chen559    2013.07.23

程序框图:

原理图:

修改记录:
更改项目
判断天黑绿灯闪烁时按钮按下时序混乱
充电电池开路,按钮按下后,天黑单片机掉电
原理图错误Q3 E应该接Q5 S端来着

源程序:
  1. /***********************************************************************************
  2. 项目:太阳能充放电控制器
  3. 功能:通过STC12C5410AD 的AD/PWM控制太阳能电池系统的充放电
  4.       (1)白天状态给电池充电。
  5.              1.1采用三段充电法,激活(5.0-5.8V),恒流(5.8-6.9V),涓流充电(6.9-7.2V)。
  6.                  1.2充电状态红灯亮。
  7.           (2)黑天状态给电池给负载放电。
  8.              2.1开始放电全功放电。6个小时后,半功率放电。(实验板上地方不够,未做,下一版改进)
  9.                  2.2电池放电保护电压5.2V
  10.           (3)白-》黑天过渡状态大概5分钟,其间LEDG闪烁。
  11.           (4)按钮模拟黑天功能。

  12. 设计:robin_chen559
  13. 日期:2013.07.09
  14. 备注:(1)晶振频率 11.059M (2)电池6V 2.5AH铅酸电池
  15.       (3)太阳能电池板19V620MA 11W
  16. ***********************************************************************************/
  17. #include<STC12C5410AD.H>
  18. #include<intrins.h>

  19.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20.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21. sbit LEDR = P1^7;
  22. sbit LEDG = P1^6;
  23. sbit LEDY = P1^5;

  24. sbit Bat_Sen_SW = P1^3;

  25. sbit Bat_DCH_SW = P3^5;
  26. sbit MUC_POWER = P3^3;                                          //单片机供电
  27. sbit VINT0 = P3^2;                       //INT0端口

  28. bit Bat_CR = 0 ;                         //charge ready充电充满切换窗口
  29. bit Bat_OP = 0 ;                                                  //open 电池过冲切换窗口
  30. bit LEDG_Flash = 0 ;                                          //判断天黑等待LEDG闪烁标志
  31. bit Bat_DCH_Bit = 0;                     //放电标志,防等待LEDG闪烁进入放电状态后还闪
  32. bit Bat_DCH_Wait = 0;                                          //判断天黑等待放电标志
  33. bit SW_ON_Bit = 0 ;                      //按钮按下标志

uchar Bat_CH_DCH = 0 ;                                      //充放电转换标志 0充电,1放电,2按钮按下判断
uchar T0_num = 0 ;                                                  //定时器1计时参数
uint num = 0;                                                  //天黑判断延时计数参数

//子程序声明
void Delay_MS(uint MS);
void init_AD(void);
void Timer_init(void);

int Get_AD(uchar channel);
float AD_AV(uchar channel);

void Power_Star(void);
void Bat_Star(void);
void Bat_CH(void);
void init_PWM(uchar D_PWM);
void Init_Inte(void);
void Bat_DCH(void);
void Power_OFF(void);
void Bat_CH_DCH_Wait(void);
void SW_ON_CHAR(void);
void SW_OFF_CHAR(void);
//子程序

//延时子程序
void Delay_MS(uint MS)
{
  uint i,j;
  for(i=MS;i>0;i--)
     for(j=110;j>0;j--);
}

//定时器初始化子程序
void Timer_init(void)
{
   TMOD = 0x11;                   //0001 0001 定时器0/1 ,1模式16位计数
   EA  = 1;                                                  //允许总中断发生
   ET0 = 1;                                          //允许定时器0中断
   TR0 = 1;                                                  //定时器0开启

   TH0 = (65536-46080)/256;       //高八位装值
   TL0 = (65536-46080)%256;       //低八位装值
}
//定时器0中断子程序
void Timer_0(void)interrupt 1
{
   TH0 = (65536-46080)/256;       //高八位装值
   TL0 = (65536-46080)%256 ;       //低八位装值

   T0_num++;
   if(T0_num==10)
   {
        T0_num = 0;                   //计时清零
        if(LEDG_Flash == 1)
        {
         LEDG = ~LEDG;                 //LED_G闪烁
        }
   }
}

//AD初始化子程序
  void init_AD(void)
  {
   P1M0 = 0x11;                    //0001 0001
   P1M1 = 0xff;                    //1111 1111  AD4 /AD0开漏为AD输入,其余强推挽输出
   ADC_CONTR = 0xe0;               //1110 0000
   Delay_MS(3);
  }

//AD转换
int Get_AD(uchar channel)
{
  uchar AD_finished = 0;           //设AD转换完成标志
  int result;
  ADC_CONTR|=channel;              //选择AD转换通道
  ADC_CONTR|=0x08;                 // 开始ad转换
  while(AD_finished == 0)                   //等待AD转换完成
  {
   AD_finished=(ADC_CONTR&0x10);
  }
  result = ADC_DATA*4+ADC_LOW2;    //读走AD转换结果
  ADC_CONTR&=0xe0;                 // 1110 0000 清除转换完成标志,关闭AD。
  return(result);                  //AD转换结果返回给函数
}

//AD转换结果运算子程序

float AD_AV(uchar channel)
{
   float VAL_AD = 0;
   uchar num ;
   for(num=100;num>0;num--)
   {
    VAL_AD+=Get_AD(channel);         //100次AD转换结果相加
   }
   VAL_AD/=100.0;                                         //100次AD转换平均值
   VAL_AD=VAL_AD*5/1024;                         //求十进制AD值
   return(VAL_AD);                                         //返回十进制AD值
}

//开机外接电源判断子程序
void Power_Star(void)
{

  if(AD_AV(0)<3.0)                                         //vin大于9V,市电加载
  {
   LEDG = 0;                         //外接电源正常,绿色LED亮
   LEDR = 1;

   init_PWM(0xff);                                     //PWM D=0,关闭充电
  }

}
//太阳能电池板基本无输出,黑天
void Power_OFF(void)
{

  if(AD_AV(0)<1.0)                                         //vin小于3V,太阳能电池板基本无输出
  {

   num++;                                                         //阳光不好太阳能供电不足,充电电路拉低太阳能 板输出电压
   Bat_DCH_Wait = 1;                 //判断天黑等待放电
   if(Bat_DCH_Bit == 0)
   {
     Bat_CH_DCH = 2;                             //充放电切换等待,天黑等待和放电状态判断条件相同
     LEDG_Flash = 1;                 //判断天黑等待LEDG闪烁
   }
  }

  if(AD_AV(0)>1.0)                                         //vin大于3V,太阳能电池板有输出
   {
   num = 0;
   Bat_DCH_Bit = 0;                  //放电后重新充电
   Bat_CH_DCH  = 0;                                     //日食条件,时间大于5分钟,太阳能电池板重新上电
   LEDG_Flash  = 0;                  //回复充电状态,LEDG禁止闪烁
   }

   if(num>1512)                                         //太阳能电池板连续一段时间电压小于3V,252 对应10S;14652对应300秒(精度5S)
   {

   init_PWM(0xff);                                     //PWM D=0,关闭充电

   Bat_CH_DCH = 1;                   //电池放电,改进板单片机供电和放电分开

                                                          //        num=0不合适,否则在放电过程中手欠按下按钮,系统重新进入黑天判断等待计数。

   }
                                     //如等待时间过长可考虑太阳能电池板意外,不能维持单片机判断黑天等待时间

}

//充放电切换等待子程序
void Bat_CH_DCH_Wait(void)
{
  LEDR = 1 ;                         //充电红灯关闭,避免等待过程中切充电红灯闪
}

//开机电池检测子程序
void Bat_Star(void)
{

  Bat_Sen_SW = 1 ;                  //打开电池电压检测三极管

if(AD_AV(4)<1.5)                                         //电池未接,黄灯亮
{
  LEDY = 0 ;
}

if(AD_AV(4)>1.5)                                         //电池挂载,红灯亮,充电
{
  LEDR = 0 ;
  Bat_CH_DCH = 0 ;                                     //进入充电程序
}

}

//PWM子程序
void init_PWM(uchar D_PWM )
{
CMOD = 0x00;                    //设置PWM定时器
CL   = 0x00;
CH   = 0x00;

CCAPM0 = 0x42;                                     //PWM0设置为PWM模式

CCAP0L = 0x10 ;                                 //PWM0设置
CCAP0H = D_PWM ;

CR = 1;                         //开始PWM定时器
}

//充电程序
void Bat_CH(void)
{

bit Bit_RED_ON = 0 ;

Bat_Sen_SW = 1;                     //允许电池电压检测

Bat_DCH_SW = 0;                     //放电使能关闭

Bat_DCH_Wait = 0;                   //判断天黑等待封禁

MUC_POWER = 1;                                                 //防止电池开路时按钮按下,天黑放电失效

if(AD_AV(4)<1.66)                                         //电池断开,充电电路不通(0.5太低)
  {
   Bat_OP = 1;                                                 //电池给单片机供电PNP管漏电过去
   init_PWM(0xff);
  }

if((AD_AV(4)>1.66)&(AD_AV(4)<2.05)) //电池挂载,电压范围5.0-5.8V,PWM D=0.3
  {

   init_PWM(0xb3);                                         //        PWM D=0.3 0xb3 (D=0.1驱不动,表上无电流)
   Bat_CR = 0;                                         //防冲完电后换电池
   Bat_OP = 0;                                                 // 清除电池开路标志
  }

  //电池挂载,电压范围5.8-6.9V,PWM D=0.9/0.6
  if((AD_AV(4)>=2.05)&(AD_AV(4)<=2.42))
  {

     init_PWM(0x19);                                          //PWM D=0.9  0x19

     Bat_OP = 0;                                                  // 清除电池开路标志

         if(AD_AV(4)<2.27)                                              // Vbat  6.5V,窗口下端,放电至6.5V以下,充电红灯才会重新亮
         {
          Bit_RED_ON = 1;                         //红灯亮置“1”
         }

         if(Bit_RED_ON == 1)
         {
         Bat_CR = 0;                                              //防冲完电后换电池
         }

  }

//电池挂载,电压范围6.9-8.0V,PWM D=0.3
  if((AD_AV(4)>2.42)&(AD_AV(4)<=2.80))

   {                                                                  //窗口比较,用7.0判6.9V
        Delay_MS(10);

    if (AD_AV(4)>2.35)                          //确定电池基本充到6.7V(窗口)
     {

         Bat_OP = 0;                                          // 清除电池开路标志

         init_PWM(0xb3);                                   //PWM D=0.3,绢流充电(电池老化后,维持电压)
     }

          if (AD_AV(4)>2.40)                       //确定电池基本充到7.0V(窗口)
     {

         Bat_OP = 0;                                          // 清除电池开路标志
     Bit_RED_ON = 1;
     }
         if(Bit_RED_ON == 1)
         {
          Bat_CR = 1;                     //充电完毕,红色指示灯关闭
         }

          if(AD_AV(4)>2.52)
          {
           init_PWM(0xff);                                   //Vbat 7.2V PWM D=0  (电池老化后,小电流仍会使电压虚高电压)
          }

        }

  if(AD_AV(4)>2.80)                   //电池开路,电压范围8V,PWM D=0.75
    {

           if        ( AD_AV(4)>2.80)
          {
           Bat_OP = 1;                                      //电池开路标志置 ‘1’
       init_PWM(0x40);                              //PWM 0x40 D=0.75
          }

     }

  //状态指示灯

  LEDG = 0 ;                          //主电绿灯亮

  if (Bat_CR == 0)                                      //充电未完成
    {
            LEDR = 0;                                              // 指示红灯亮
     LEDY = 1;                                              //指示黄灯灭
    }

  if(Bat_CR == 1)                                    //充电完成
    {
           LEDR = 1;                                            // 指示红灯灭
     LEDY = 0;                                                //指示黄灯亮
    }
  if (Bat_OP == 0)                                           //电池开路
    {
     LEDY = 1;                                                //指示黄灯灭
    }
  if (Bat_OP == 1)                                           //电池开路
    {
     LEDR = 1;                                            // 指示红灯灭
     LEDY = 0;                                                //指示黄灯亮
    }

}

//中断初始化
void Init_Inte(void)                //中断初始化
{
EA  = 1;                           //开总中断
IT0 = 1;                           //下降沿触发中断
EX0 = 1;                           //开外部0中断
}

//中断0响应
void Inter0(void) interrupt 0         //外部中断0程序
{
SW_ON_Bit = 1 ;                      //开关按下标志置“1”
}

//按键按下判断
void SW_ON_CHAR(void)
{

if( SW_ON_Bit == 1)                                 //按钮确定按下
{
   VINT0 = 1;                        //端口置“1”好判断
   _nop_();
   _nop_();
   _nop_();                                                        //三个空周期,待电平稳定

if(VINT0 == 0)                                            //按钮按下
  {
  Delay_MS(10);

  if(VINT0 == 0)                                        //确定按钮按下
  {
   Bat_CH_DCH = 1;                  //放电标志置“1”
  }
  }
}
}
//按钮松开判断
void SW_OFF_CHAR(void)
{

if( SW_ON_Bit == 1)                            //确定之前有开关按下
{
   VINT0 = 1;                       //端口置“1”好判断
   _nop_();
   _nop_();
   _nop_();                                                        //三个空周期,待电平稳定

if(VINT0 == 1)                                                //INT0电平为高
  {
  Delay_MS(10);
  if(VINT0 == 1)                                        //确定按钮松开,放电标志置"0"
   {
     SW_ON_Bit = 0;                                        //按钮按下标志清除

     if(Bat_DCH_Wait == 0)                    //防止判断天黑绿灯闪烁时按钮按下时序混乱
           {
             Bat_CH_DCH = 0;
       }
   }
  }
}
}

//放电子程序
void Bat_DCH(void)
{
  float VCC_DCH;                          //设定放电基准电压
  float DCH_AD_AV4;                                      //放电电池采样电压

  Bat_Sen_SW = 1;                  //允许电池电压检测
  Bat_DCH_SW = 1;                  //电池放电开关开启

  Bat_DCH_Bit = 1;                 //放电标志置“1”

  init_PWM(0xff);                                   //设置PWM后端口输出0不好使了,避免按钮测试放电电流有差异
  LEDG_Flash = 0;                  //等待状态切换到放电状态,禁止LEDG闪烁

  LEDR = 1;                                                   //三色指示灯全灭
  LEDG = 1;
  LEDY = 1;

  //放电保护

  VCC_DCH = (1024*2.5)/AD_AV(2);          //计算放电基准电压
  DCH_AD_AV4 = AD_AV(4)*VCC_DCH/1024;     //放电基准电压下电池电压

  if(DCH_AD_AV4<1.82)                                      //电池电压小于5.2V
         {
      Bat_DCH_SW = 0;                     //电池放电开关关闭,电池停止放电
          MUC_POWER  = 0;                                          //否则检测太阳能板无电,还是继续进入放电状态
         }

}

//主程序
void main(void)
{
init_AD();                         //AD初始化
Timer_init();                                                //定时器初始化
Init_Inte();                                                //中断初始化

Power_Star();                      //开机检测外接电源
Bat_Star();                                                //开机电池检测

MUC_POWER = 1;                     //中断响应,电池来不及供电

P3M0 = 0x00;                                            // 0000 0000
P3M1 = 0xfb;                                       // 1111 1011

while(1)
{

   Power_OFF();                                            //判断是否黑天
   SW_ON_CHAR();                                         //判断按钮是否按下
   SW_OFF_CHAR();                                         //判断按钮是否松开

   if(Bat_CH_DCH==0)
   {
    Bat_CH();                                                //电池充电
   }

   if(Bat_CH_DCH==1)
   {
    Bat_DCH();                                                //电池放电
   }

   if(Bat_CH_DCH==2)
   {
     Bat_CH_DCH_Wait();                                //充放电切换等待
   }

}

全部完整代码:

太阳能电池板充放电控制器

网友A(2017-12-27):
光电池板是充6V铅畜电池的,感觉老师制做的作品相当不错,有图有真相有源代码,是HEI坛良心作品!
但是鄙人私下也认为外围元件有些复杂,对DIY爱好者来讲有些望而生畏,恐难成功DIY.请教老师升级一下外围,能不能做简洁一些.

网友B(2018-05-22):
谢谢分享要充12V电瓶应改哪里啊

网友C(2018-08-25):
楼主,有MPPT的吗

网友D(2019-03-16):
为什么SOFT里边的代码不能打开

网友D:
太阳能充放电控制器  这个C文件 用什么打开哇

网友E(2021-07-23):
没有充电电流检测,电压检测这部分没有看懂。

网友F:
非常好的学习案例,感谢分享!

网友G(2023-03-21):
改后的原理图是怎么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