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驱动PS2摇杆模块用1602显示X轴Y轴Y以及Z轴。1602用6线驱动

楼主(2016-10-12):
51单片机驱动PS2摇杆1602显示程序(1602用6根线驱动
/********************************************************
        功   能:51单片机通过PS2摇杆模块驱动4个LED
                                并用1602显示
                        (1602使用6根线驱动)
        单片机:STC12C2052AD
        晶   振:12M
        注   释:摇杆的x轴接单片机P10.摇杆的Y轴接单片机P11.
                        Z轴接P17
        作  者:苏义江改编自网络
        时  间:2016-10-12
*******************************************************/

#include<stc12c2052ad.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TINER_HIGH  0XFF//24M
//#define TINE_LOW    0XD8

#define TINER_HIGH  0XFf//12M 100us
#define TINE_LOW    0X9c

#define    ADC_POWER   0x80  //定义ADC电源常量
#define    ADC_FLAG    0x10  //定义ADC转换结束标志位
#define    ADC_START   0x08  //定义ADC转换开始控制位

#define    ADC_SPEEDLL 0x00  //1080个时钟转换一次
#define    ADC_SPEEDL  0x20  //810个时钟转换一次
#define    ADC_SPEEDH  0x40  //540个时钟转换一次
#define    ADC_SPEEDHH 0x60  //270个时钟转换一次

sbit led_red   =P1^6;
sbit led_green =P1^5;
sbit led_blue  =P1^4;
sbit led_yellow=P1^3;
sbit z_zhou    =P1^7;//Z轴

uchar red=0x00,green=0x00,blue=0x00,yellow=0x00;
uchar counter=0;

typedef struct
{
        char x;
        char y;
        char drift;
}pos;
pos rocker;

void delay(uint t)
{
        uint y,i;               //定义变量
        for(y=t;t>0;t--)             //如果t大于0,t减1(外层循环)
        for(i=600;i>0;i--);         //i等于600,如果i大于0,i减1
}

////////STC12C5608AD转换定义在哪个IO口进行并转换//////////////
uchar Read5608AD (uchar CHA)
{
    uchar AD_FIN=0; //存储A/D转换标志;若在函数外定义此变量则不能得到连续变化的模拟量的显示
/////////以下为ADC初始化程序////////////
    CHA &= 0x03;
//选择ADC的8个接口中的一个(0000 0011 清0高6位)
    ADC_CONTR = ADC_SPEEDHH;  //ADC转换的速度(0XX0 0000 其中XX控制速度,请根据数据手册设置)
    _nop_();
    ADC_CONTR |= CHA;       //选择A/D当前通道
    _nop_();
    ADC_CONTR |= ADC_POWER;      //启动A/D电源(1000 0000)
    delay(1);            //使输入电压达到稳定(1ms即可?
/////以下为ADC执行程序///////////////////
    ADC_CONTR |= ADC_START;      //启动A/D转换(0000 1000 令ADCS = 1)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while (AD_FIN ==0)         //等待A/D转换结束
    {
    AD_FIN = (ADC_CONTR & ADC_FLAG); //0001 0000测试A/D转换结束否
    }
    ADC_CONTR &= 0xE7;      //1111 0111 清ADC_FLAG位, 关闭A/D转换,
    return (ADC_DATA);          //返回A/D转换结果(8位)
}
/*
///////////STC12C2052AD转换//////////////
uchar Read2052AD (uchar CHA)
{

        uchar AD_FIN=0; //存储A/D转换标志;若在函数外定义此变量则不能得到连续变化的模拟量的显示
//////以下为ADC初始化程序/////////////////

    CHA &= 0x07;            //选择ADC的8个接口中的一个(0000 0111 清0高5位)
    ADC_CONTR = 0x60;  //ADC转换的速度(0XX0 0000 其中XX控制速度,请根据数据手册设置)
   _nop_();_nop_();_nop_();
    ADC_CONTR |= CHA;       //选择A/D当前通道
    _nop_();_nop_();_nop_();
    ADC_CONTR |= 0x80;      //启动A/D电源
    delay(2);            //使输入电压达到稳定(1ms即可?
//////////以下为ADC执行程序////////////////////
    ADC_CONTR |= 0x08;      //启动A/D转换(0000 1000 令ADCS = 1)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while (AD_FIN ==0)
        {     //等待A/D转换结束
            AD_FIN = (ADC_CONTR & 0x10); //0001 0000测试A/D转换结束否
    }
    ADC_CONTR &= 0xE7;      //1111 0111 清ADC_FLAG位, 关闭A/D转换,
        return (ADC_DATA);          //返回A/D转换结果(8位)
}
*/
pos rocker_read(int drift)
{
        pos buffer;
        buffer.x=128-Read5608AD (1);
        buffer.y=128-Read5608AD (0);
        buffer.drift=drift;
        return (buffer);
}
void timer0_init()
{
        TMOD=0X01;
        TH0=TINER_HIGH ;
        TL0=TINE_LOW;
        ET0=1;
        TR0=1;
        EA=1;
}
void timer0_irpt() interrupt 1
{
        TH0=TINER_HIGH ;
        TL0=TINE_LOW;
        counter++;
        if(counter<red)    led_red=0;    else led_red=1;
        if(counter<green)  led_green=0;  else led_green=1;
        if(counter<blue)   led_blue=0;   else led_blue=1;
        if(counter<yellow) led_yellow=0; else led_yellow=1;
}
//6根线驱动LCD1602接口定义
#define LCD_DB P2 // - - P2 = DB4~DB7
sbit LCD_RS=P2^2; // - - p2.2 = RS
//sbit LCD_RW=P0^6; // - - p2.1 = RW 接地
sbit LCD_E=P2^3; // - - p2.3 = E

// - - 定义子程序函数
void LCD_init(void); // - - 初始化LCD1602函数
void LCD_write_H4bit_command(uchar dat);
void LCD_write_L4bit_command(uchar dat);
void LCD_write_4bit_command(uchar command); // - - 向LCD1602写指令函数
void LCD_write_4bit_data(uchar dat); // - - 向LCD1602写数据函数
void LCD_set_xy(uchar x,uchar y); // - - 设置LCD1602显示位置 X(0-16),y(1-2)
void LCD_disp_char(uchar x,uchar y,uchar dat); // - - 在LCD1602上显示一个字符
void LCD_disp_string(uchar X,uchar Y,uchar *s); // - - 在LCD1602上显示一个字符串
//void LCD_check_busy(void);//检查忙函数。我没用到此函数,因为通过率极低。
void LCD_delay_10us(uint n); // - - 10微秒的延时子程序
void LCD_delay_50us(uint n); // - - 50微秒的延时子程序
void LCD_delay_10us(uint n) // - - 10微秒的延时子程序
{
uint i,j;
for(i=n*10;i>0;i--) // - - 晶振及单片机修改设置
for(j=2;j>0;j--);
}

void LCD_delay_50us(uint n) // - - 50微秒的延时子程序
{
        uint i,j;
        for(i=n*10;i>0;i--) // - - 晶振及单片机修改设置
        for(j=22;j>0;j--);
}
// - - 初始化LCD1602
void LCD_init(void)
{
        LCD_delay_50us(50);
        LCD_RS=0; // - - 指令
//        LCD_RW=0; // - - 写入
        LCD_E=0; // - - 使能
        LCD_write_L4bit_command(0x03); // - - 设置4位格式,2行,5x7
        LCD_delay_50us(20);
        LCD_write_L4bit_command(0x03); // - - 设置4位格式,2行,5x7
        LCD_delay_50us(20);
        LCD_write_L4bit_command(0x02); // - - 设置4位格式,2行,5x7
        LCD_delay_50us(2);
        LCD_write_4bit_command(0x28); // - - 设置4位格式,2行,5x7
        LCD_delay_10us(10);
        LCD_write_4bit_command(0x28); // - - 设置4位格式,2行,5x7
        LCD_delay_10us(10);
        LCD_write_4bit_command(0x0c); // - - 整体显示,关光标,不闪烁
        LCD_delay_10us(10);
        LCD_write_4bit_command(0x06); // - - 设定输入方式,增量不移位
        LCD_delay_10us(10);
        LCD_write_4bit_command(0x01); // - - 清除屏幕显示
        LCD_delay_50us(40);
}
//********************************

// - - 向LCD1602写指令
void LCD_write_4bit_command(uchar dat)
{
        LCD_delay_10us(50);
        LCD_RS=0; // - - 指令
//        LCD_RW=0; // - - 写入
        LCD_write_H4bit_command(dat);
        LCD_write_L4bit_command(dat);
}

// - - 向LCD1602写高四位指令
void LCD_write_H4bit_command(uchar dat)
{
        LCD_delay_10us(250);
        LCD_DB=(LCD_DB&0x0F)|(dat&0xF0);
        LCD_delay_10us(50);
        LCD_E=1; // - - 允许
        LCD_delay_10us(250);
        LCD_E=0;
}

// - - 向LCD1602写低四位指令
void LCD_write_L4bit_command(uchar dat)
{
        dat<<=4;
        LCD_delay_10us(50);
        LCD_DB=(LCD_DB&0x0F)|(dat&0xF0);
        LCD_delay_10us(50);
        LCD_E=1; // - - 允许
        LCD_delay_10us(250);
        LCD_E=0;
}

// - - 向LCD1602写数据
void LCD_write_4bit_data(uchar dat)
{
        LCD_delay_10us(50);
        LCD_RS=1; // - - 数据
//        LCD_RW=0; // - - 写入
        LCD_write_H4bit_command(dat);
        LCD_write_L4bit_command(dat);
}

// - - 设置显示位置
void LCD_set_xy(uchar x,uchar y)
{
        uchar address;
        if(y==1)
        {
                address=0x80+x; // - - 第一行位置
        }
        else
        {
                address=0xc0+x; // - - 第二行位置
        }
        LCD_delay_10us(50);
        LCD_write_4bit_command(address);
}

// - - 显示一个字符函数
void LCD_disp_char(uchar x,uchar y,uchar dat)
// - - LCD_disp_char(0,1,0x38); // - - 显示8
{
        LCD_set_xy(x,y);
        LCD_delay_10us(5);
        LCD_write_4bit_data(dat);
}

// - - 显示一个字符串函数
void LCD_disp_string(uchar x,uchar y,uchar *s)
{
        LCD_set_xy(x,y);
        LCD_delay_10us(5);
        while(*s!='\0')
        {
                LCD_write_4bit_data(*s);
                s++;
        }
}
void display(uint num )//显示数字
{
        uchar qian,bai,shi,ge;
        qian=num/1000;
        bai=num%1000/100;
        shi=num%100/10;
        ge=num%10;
        LCD_set_xy(3,0);
        LCD_write_4bit_data(qian+0x30);
        LCD_write_4bit_data(bai+0x30);
        LCD_write_4bit_data(shi+0x30);
        LCD_write_4bit_data(ge+0x30);
}
void display1(uint num )//显示数字
{
        uchar qian,bai,shi,ge;
        qian=num/1000;
        bai=num%1000/100;
        shi=num%100/10;
        ge=num%10;
        LCD_set_xy(11,0);
        LCD_write_4bit_data(qian+0x30);
        LCD_write_4bit_data(bai+0x30);
        LCD_write_4bit_data(shi+0x30);
        LCD_write_4bit_data(ge+0x30);
}
void main()
{
        LCD_init();
        timer0_init();
        LCD_disp_string(0,0,"X=");
        LCD_disp_string(8,0,"Y=");
        LCD_disp_string(4,1,"Z=");
        while(1)
        {
                if(z_zhou==0)
                {
                        LCD_disp_string(7,1,"O N");
                }

                else
                {
        //        LCD_write_4bit_command(0x01);
                LCD_disp_string(7,1,"OFF");
                }
                rocker=rocker_read(0);
                if(rocker.x<-3)
                {
                        rocker.x=-rocker.x+1;
                        blue=rocker.x<<1;
                        display(blue);
                }
                else
                {
                        if(rocker.x>3)
                        {
                                green=rocker.x<<1;
                                display(green);
                        }
                        else
                        {
                                green=blue=0;
                        }
                }
                if(rocker.y<-3)
                {
                        rocker.y=-rocker.y+1;
                        yellow=rocker.y<<1;
                        display1(yellow);
                }
                else
                {
                        if(rocker.y>3)
                        {
                                red=rocker.y<<1;
                                display1(red);
                        }
                        else
                        {
                                yellow=red=0;
                        }
                }
        }
}

网友A:
这个好,PS2摇杆也可以用于我们的单片机diy了,不知道楼主的ps2摇杆的型号是什么?所有的摇杆都可以用这个方法来驱动吗?

网友B(2017-01-16):
大侠,请问我把程序用到我的板子上(80c51)怎么不行,是AD程序不一样吗?

网友C(2017-03-18):
引用 网友B:
大侠,请问我把程序用到我的板子上(80c51)怎么不行,是AD程序不一样吗?

这个程序的Ad是stc12单片机内部自带的AD,80C51没有内部AD,所以用不了。

网友D(2018-02-01):
请问可以用stc12c5a16s2代替吗?  都是12系列的应该可以吧?

网友E(2018-03-07):
引用 网友C:
这个程序的Ad是stc12单片机内部自带的AD,80C51没有内部AD,所以用不了。

楼主你好~这个x,y轴出来的是模拟量的电压值吗?  也就是在89c51上接一个PCF8591这样一个A/D转换模块就好了吧

网友F(2018-08-05):
加个按键记录和按键循环自动输出会更实用

网友G(2020-04-22):
编译下都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