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黑币求一个485参考程序希望有的能够帮助我一下

楼主(2016-10-12):
最近485马上要写程序了,一头雾水。有几个问题请教大家。
情况如下:5台485设备使用一个51单片机程序每台20个节点(不管主机从机都是烧一个程序),通过4位拨码开关设置地址和自动识别主机从机
目前困难就是我怎么通过拨码开关去设置485地址(和自动识别主机从机),程序怎么写。可否给我一个仿真教程或者类似的程序。不胜感激。

楼主:
帮帮忙。我写个示范 比如拨码开关是P1 00000001代表A1   00000011代表A2 00000111代表A3 00001111代表A4我知道大致意思,就是写不出 无法套用

网友A:
建议去贴吧看看 或者百度

网友B:
定义一个变量,这个变量的功能就是通讯的地址,然后呢,这个变量的值,是通过读取P1的值得到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帮帮忙。我写个示范 比如拨码开关是P1 00000001代表A1   00000011代表A2 00000111代表A3 00001111代表A4我 ...
/*********************************************************************************************
编写:刘海龙
程序名:测试
硬件支持:在P1或者P2或者P3口接上拨码开关,拨码开关另一端接地
                  此程序以P1口接拨码开关为例
/*********************************************************************************************/
#include <REG51.h>
unsigned char address;
void main(void)//
{
     while (1)
   {
     //假如K1(P1.0)K2(P1.1)K3(P1.2)通过拨码开关接地

        address=P1;//读取P1口开关的状态把值传递给变量address
                           //此时address的值为1111 1000        (地址就是0xf8)

   }
}

/************************************END*********************************************************/

网友C:
/*********************************************************************************************
编写:刘海龙
程序名:测试
硬件支持:在P1或者P2或者P3口接上拨码开关,拨码开关另一端接地
                  此程序以P1口接拨码开关为例
/*********************************************************************************************/
#include <REG51.h>
unsigned char address;
void main(void)//
{
     while (1)
   {
     //假如K1(P1.0)K2(P1.1)K3(P1.2)通过拨码开关接地

        address=P1;//读取P1口开关的状态把值传递给变量address
                           //此时address的值为1111 1000        (地址就是0xf8)

   }
}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