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双积分式AD转换电路源程序及Proteus仿真

楼主(2016-10-12):
给大家分享一个51单片机双积分式AD转换的Proteus仿真,下面是原理图:
单片机双积分式AD转换的所有资料下载(包含源程序和proteus仿真):

单片机源程序:
/*-------------------------------------------------------------------
                      LCD1602.c      1602用的函数

                作者:liunian

                邮箱:liunian_leon@sohu.com

                日期:7.13

                版本:V1.0 适合初学者使用
-------------------------------------------------------------------*/

#include<reg51.h>
#include<absacc.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EN=P2^2;         //使能信号
sbit RW=P2^1;         //读写控制信号
sbit RS=P2^0;         //数据命令选择端口
sbit P34=P3^4;
sbit P35=P3^5;

#define D_port P0      //传送数据的端口设为P0,以上端口根据实际硬件电路图可做修改

uint ss,lo,loo;
uchar kl = 0;
unsigned char code love[]="Dual Integral AD";
unsigned char code no[]="                ";

unsigned char code time[]="0123456789ABCDEF:MinHour ";

unsigned char code tin[]= "Vin:";
unsigned char code tvref[]="Vref:";

/****************1MS延时函数******************************/

void delay(unsigned int n)

{

    unsigned int i,j;

    for(j=n;j>0;j--)

    for(i=112;i>0;i--);

}

/*液晶***************查询液晶是否忙*************************/

void Checkbusy()
{

        D_port=0xff;                   //P0全部置1,可以查询判断P0口状态,读取液晶的命令
        RS=0;
        RW=1;
        EN=1;
        _nop_();                       //读液晶命令时各控制位的状态几时序
        while(D_port&0x80)             //判断最高位状态,最高位是液晶忙的状态位
        {
                EN=0;
                _nop_();
                _nop_();
                EN=1;
                _nop_();
                _nop_();
        }                             //如果液晶忙,则循环查询
        EN=0;

}

/*液晶***************写数据到液晶***************************/

D_write(uchar a)
{
     Checkbusy();        //检查忙标志位
     D_port=a;
     RS=1;
     RW=0;
     EN=1;               //写数据各控制位的值既对应的时序
     _nop_();
     _nop_();
     _nop_();           //发送数据,此处是发送到P0口,程序前已经定义
     EN=0;
}

/*液晶***************写指令到液晶***************************/

C_write(uchar a)
{
     Checkbusy();        //检查忙标志位
     D_port=a;
     RS=0;
     RW=0;
     EN=1;               //写指令各控制位的值既对应的时序

     _nop_();
     _nop_();
     _nop_();           //发送指令,此处是发送到P0口,程序前已经定义
     EN=0;
}

/*液晶**************液晶初始化******************************/

Initial()
{
     D_port=0;
     delay(20);
     C_write(0x38);
     delay(10);
     C_write(0x38);
     delay(10);
     C_write(0x38);
     delay(10);
     Checkbusy();
     C_write(0x38);
     Checkbusy();
     C_write(0x08);        //关闭显示
     Checkbusy();
     C_write(0x01);        //清屏
     Checkbusy();
     C_write(0x06);        //显示光标右移设置
     Checkbusy();
     C_write(0x0c);        //显示开,光标不显示,不闪烁
     delay(5);
}                          //根据1602初始化的指令顺序来初始化LCD,相关初始化步骤可查阅相关资料

/*液晶**************设定显示位置函数************************/

setpos(uchar posx,uchar posy)
{
     posx=posx&0xf;                         //将显示在第几位置转为二十六进制,每行总共16个位置
     posy=posy&0x1;                         //设置显示在第几行
     C_write(posx|posy*0x40+0x80);          //设置位置命令最高位必须为一,所以要加0x80
}

/*液晶**************显示一个字符子程序**********************/

displaychar(uchar x,uchar y,uchar a)
{
     Checkbusy();          //检查忙标志位
     setpos(x,y);          //设置显示位置
     D_write(a);           //将要显示的数据写到液晶
}

/*液晶**************显示一串字符串**************************/

displaystring(uchar x,uchar y,unsigned char code *string)
{
     uchar length=0;       //定义一个字符串长度
     Checkbusy();
     while(string[length]!='\0')     //字符串是以'\0'结束的,因此只要每结束就显示下一字符
     {
     displaychar(x,y,string[length++]);  //显示一个字符子程序
     x++;                               //液晶显示的位置+1
     }
}

/*液晶**************显示个数**************************/

void lcd_byte(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int byte_data)                //以十进制的方式显示一个字符变量
{
  unsigned int temp_data;

    temp_data=byte_data/10000;                            //求万位数
  displaychar(x+0,y,temp_data+48);                                                  //转化为ASCII值再显示

    temp_data=byte_data % 10000 /1000;                            //求千位数
  displaychar(x+1,y,temp_data+48);                                                   //转化为ASCII值再显示

  temp_data=byte_data%1000/100;                            //求百位数
  displaychar(x+2,y,temp_data+48);                          //转化为ASCII值再显示

  temp_data=byte_data%100/10;                          //求十位数
  displaychar(x+3,y,temp_data+48);                          //转化为ASCII值再显示

  temp_data=byte_data%10;                             //求个位数
  displaychar(x+4,y,temp_data+48);                          //转化为ASCII再再显示
  }

void my_t0(void) interrupt 1  //定时器0中断用于固定时间对输入待测电压进行积分
{
  TR0 = 0;    //T0中断关
  P34=1;      //选择-2.5V基准
  TH0 = 0;
  TL0 = 0;
  //lo=lo+1;
  //TMOD=TMOD | 0x8;
  //TF0 = 0;   //清除T0中断标志
  TR0 = 1;    //T0中断开
  EX0 = 1;    //INT0中断开

}

void my_int0(void) interrupt 0          //外部中断 用于反积分过程结束检测
{
  TR0 = 0;    //T0中断关
  TF0 = 0;   //清除T0中断标志
  EX0 = 0;    //INT0中断关
  ss = TH0 * 256 + TL0;
  P34=1;   //选择-2.5V基准
// P35=1;   //选择放电
  TH0 = 0;
  TL0 = 0;
  kl = 0;
  }

main()
{
Initial();
P34=1;   //选择-2.5V基准
//P35=1;   //选择放电
displaystring( 0, 0, love);
delay(500);
displaystring( 0, 0, no);
displaystring( 0, 1, tvref);

EA =  1;   //中断开
ET0 = 1;   //定时计数0中断开
IP  = 1;    //定时0中断最高优先级 =2
TMOD = 1;        //定时0模式1 2个16位定时/计数器
TCON=0x00;  //INT0负边缘触发或低电平触发在此好象作用相同
displaystring( 0, 0, tin);
while(1)
{
if(kl==0)
{
P34=1;   //选择-2.5V基准
//P35=1;   //选择放电
delay(26);
TMOD = 1;
TH0 = 0x63;
TL0 = 0xC0;
//loo=loo+1;
P34=0;   //选择输入电压基准
//P35=0;   //选择测量
kl = 1;
TR0 = 1;   //定时计数0起动
TF0 = 0;   //清除T0中断标志
}
delay(500);
//lo=ss*0.0773;
loo=ss-lo;
if(loo>32767)
  {loo=65535-loo;}
lo=ss;
lcd_byte(5,0,ss);
lcd_byte(5,1,loo);
//lcd_byte(11,1,loo);

}
}

网友A(2021-09-12):
我有一只-20~100度温控仪表.型号XMTA-6000.新唐N79E825.只用二个运放.二个IO口.分别TO.RXD.进行AD转换.切断2个IO口也能自个在80度左右动态显示.一直琢磨不透该原理.望高手给指点下.

网友B(2017-06-24):
片机双积分式AD转换的所有资料下片机双积分式AD转换的所有资料下片机双积分式AD转换的所有资料下

网友C(2017-11-17):
很好的程序,谢谢分享!

网友D(2018-05-18):
刚好需要  谢谢

网友E:
膜拜大佬

网友F(2018-09-06):
己下载仿真,确实不错。

网友G(2019-05-12):
想问问大佬,这个显示的值和真正的电压并不匹配是怎么回事?

网友H(2021-09-19):
不知道,有没有用先下载了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