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学的32,现在想玩图像处理,该学什么,该用什么编程软件

楼主(2016-10-12):
以前学的32,现在想玩图像处理,该学什么,该用什么编程软件,请大神指教

网友A:
现在一般比较广泛 比较普及的软件有  photoshop 简称PS  在电脑美术二维领域是最具有代表性的  3Dmax   简称3D 一般做立体模型 建筑模型 机械模型等    CORELDRAW  个人感觉是手绘软件 适合创作一些小作品 商标图案等  还有很多   如果但是图象处理 主要就是PS 了  现在一般的影楼 或者照相馆 都是用PS来处理相片 图片等等

网友B:
ARM系统的单片机

网友C:
PS是最经典的图像处理软件,美图秀秀的话是傻瓜式图像处理软件,图像处理不需要编程

网友D(2017-02-21):
我目前也觉得只有arm系列才能满足最低的需求,不过目前也正在寻找相对便宜些的单片机

网友E:
PS来处理相片 图片等等

网友F:
photoshop 简称PS  在电脑美术二维领域是最具有代表性的  3Dmax   简称3D 一般做立体模型 建筑模型 机械模型等    CORELDRAW  个人感觉是手绘软件 适合创作一些小作品 商标图案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