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V7670迷你STM32照相机 制作资料 含电路图 源码

楼主:
1 软件程序设计
        简易声音播放器的软件工作过程:通过SPI1从SD卡中读取声波文件,将所读取的部分存放在一个缓冲
        器中,利用TIMER2通道1定期产生的中断,从缓冲器中读取声音数据,然后根据声音数据通过TIMER4的
        通道3产生不同频率方波输出。这里使用了两个缓冲器,一个用于存放从SD卡读到的声音数据,另一个
        用于将声音数据输出到PWM,两个缓冲区的功能不断交替,形成一个由2个缓冲区构成的环形缓冲。播
        放声波文件由PC机通过超级终端以命令的方式选择,声音的播放状态也显示在PC机超级终端上。
该系统软件程序主要包含以下源文件,下面分别介绍其中主要的一些函数。限于篇幅这里不能给出工程的
全部源代码,读者可在realview网站下载。

main.c
该源文件包含以下几个主要函数:
         SetupClock:用于初始化并设置系统时钟,并允许GPIOA、GPIOB、TIM2、TIM4和SPI的时钟;
         Speaker_Timer_Config:用于配置定时器TIM2和TIM4,TIM4的通道3处于PWM1模式;TIM2的通道1工作于
        输出比较模式,定期发出中断,在每次中断修改TIM4通道3相关寄存器,使之产生不同频率的方波;
         USART_Scanf_Name和USART_Scanf_Cmd:用于从超级终端获取输入字符串;
         PrintPass:用于在超级终端上输出提示符"X:>";
         main: 主函数,首先初始化系统时钟、串口、连接SD卡的SPI1,与SD进行通讯初始化,检测并在超级
        终端上打印SD卡的信息;然后根据用户在超级中输入的命令进行操作,这里有"dir"、"cd"、"read"、
        "free"、"play"五个简单的命令,分别是目录项列表、目录更换、以文本方式读取文件、查询SD空余
        空间和播放声音文件;如果输入"Play ***.wav",则处理器开始从SD卡中读取相应的声波文件,并将
        其放入相应的缓冲区;

msd.c
该文件用于提供SD卡的驱动,由ST公司所带例程提供,本系统用到以下一些函数。
         SPI_Config:配置与SD卡相连接的SPI1;
         MSD_Init:初始化SD卡通讯;
         MSD_WriteByte:向SD卡写一个字节;
         MSD_WriteByte:从SD卡读一个字节;
         MSD_GoIdleState:令SD卡处于空闲态;
         Get_Medium_Characteristics:获取SD卡的容量;
         MSD_SendCmd:向SD卡发命令;
         MSD_GetResponse:从SD卡获取响应;
         MSD_ReadBlock:从SD卡读取一块数据;

fat16.c
该文件提供FAT16文件系统的支持,主要包含以下一些函数:
         ReadMBR:读取MBR数据结构;
         ReadBPB:读取BPB数据结构;
         ReadFAT:读取文件分配表指定项;
         ReadBlock:读取一个扇区;
         FAT_Init:获取FAT16文件系统基本信息;
         DirStartSec:获取根目录的开始扇区号;
         DataStartSec:获取数据区的开始扇区号;
         ClusConvLBA:获取一个簇的开始扇区号;
         LBAConvClus:转换扇区号与簇号之间的关系;
         LBAConvClus:计算可用空间,返回字节数;
         GetFileName:获取指定文件的首扇区号;
         List_DateAndTime:获取文件或目录项的日期时间;
         SearchFoler:在指定范围内查找子目录;
         List_AllDir_Long:列出指定范围内的目录及目录信息;
         FAT_FileOpen:打开指定文件;
         FAT_FileRead:读取文件数据;

uart.c
该文件提供USART串口驱动函数,可以参考7.5串行通讯接口实例的程序;

hw_config.c
该文件包含系统初始化设置函数和中断配置函数。
         Set_System:用于提供系统时钟及电源设置;
         NVIC_Config:用于设置中断向量,允许TIM2中断;

stm32f10x_it.c
该文件仅包含一个函数TIM2_IRQHandler,即在每次TIM2中断时从缓冲器中读取音频数据送TIM4定时器,
以用于产生不同频率的声音。

UnicodeToGB2312.c
该文件仅包含一个函数UnicodeToGB2312,处理从UniCode编码到GB2312字符的转换,用于处理长文件名。

2 运行过程
(1)        使用MDK通过ULINK 2仿真器连接开发板,或使用两根USB电缆分别将CN1和CN5 与PC机USB端口相连
(使用板上自带的UlinkMe);
(2)        使用串口线将开发板的串口COM0与PC机连接,在PC机上运行windows自带的超级终端串口通信程序
(波特率115200、1位停止位、无校验位、无硬件流控制);或者使用其它串口通信程序;
(3)        打开实验例程目录MP3 Player\Simple Wave Player下的Simple Wave Player.Uv2工程,将其编译链
接后烧写到开发板中;
(4)        将带有测试声波文件TEST1.wav、TEST2.wav拷贝到SD卡中,并将SD插入评估板的SD连接器中;
(5)        重启动开发板,在超级终端上将看到SD卡的信息以及提示符"X:>",键入dir命令然后回车将列出
SD卡上的所有文件和目录;
(6)        可在超级终端中输入"dir"、"cd"、"free"、"read"等命令(注:read 命令后跟文件名;读出并
输出文件的文本内容,可以正确显示文本文件如以txt,c,h,s为后缀的文件),观察运行结果;注意,
由于程序中没有进行大小写转换,因此命令只能使用小写;
(7)        在超级终端中输入"play TEST1.wav"或"play TEST2.wav",如果程序运行正常,通过开发板的扬声
器或者耳机将能听到音乐声。

所有资料下载含源程序:

网友A(2021-06-05):
可惜没有Altium Designer的电路图工程文件,只是原理图的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