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遥控小车 stc单片机+L298驱动 带手机端APP

楼主(2016-10-13):
元件清单:
主控:STC12C5A60S2小系统 电机驱动:L298
蓝牙模块:HC-05
源代码在附件里  端软件 car 配合手机端APP可以遥控车子
手机端APP:

部分源码预览(完整代码下载附件):
#include "stc12c5a60s2.h"
#include "dingyi.h"
#include "run.h"
#include "pwm.h"
#include "uart.h"
#include "buzz.h"
#include "chuli.h"
#include "sr04.h"

sbit we1=P2^0;
sbit we2=P2^1;
sbit we3=P2^2;
sbit we4=P2^3;

uchar code table[]={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
                        0xf8,0x80,0x90};
void delay1ms(unsigned int a)
{
                 unsigned int i;
  while (--a!=0)
  for(i=125;i>0;i--);   //1T单片机i=600,若是12T单片机i=125
}
void display()
{

   P0=table[HCSR_04()/100];
   we1=0;
   delay1ms(5);
   we1=1;

   P0=table[HCSR_04()%100/10];
   we2=0;
   delay1ms(5);
   we2=1;

   P0=table[HCSR_04()%100%10];
   we3=0;
   delay1ms(5);
   we3=1;

}
void main()
{
        PWM_clock(6);   // PCA/PWM时钟源设定 0,12分频;1,2分频;2,定时器T0溢出;3外部时钟;4系统时钟;5,4分频;6,6分频;7,8分频。
        PWM_start(2,0); // 模块0,设置为PWM输出,无中断,初始占空因素为100%

        UART_Init(_9600);//串口初始化
        Buzz_timer0_init();//蜂鸣器初始化
        HCSR04_Init();

         while(1)
         {
           bluetooth();     //蓝牙控制
                 display();
         }
}

全部源码:

网友A:
看了楼主的源码,集成度很高,但是因为没有在一个文件之中,浏览起来有点费劲,对于初学者来说有诸多不便,还有就是希望楼主可以把蓝牙控制端的按键说明说一下,哪个按键代表哪个字符,实现什么功能,谢谢楼主。

网友B(2016-11-16):
有经常去了嗯嗯

网友B:
小车不错,但是我也想做

网友C(2018-08-25):
特别好。感谢分享。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