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时间产生不同频率的PWM波

楼主(2016-10-14):
如何产生这样的波形,譬如说前5秒产生一个10hz的一个方波,再5s产生一个20hz的方波,再5S产生一个100hz的方波,然后一直循环下去,频率可变,准备把这个可变的频率用一个数组来代替但是只能形成第一个pwm波,一直产生10hz的波,如何改啊

for(i=0;i<6;i++)
                {
                                aa=a[i];
                                if((cnt13>=0)&&(cnt13<20000))
                                {
                                        if((cnt13>=0)&&(cnt13<=aa)&&(cnt13%2==0))

                                        {
                                        PWM_A1=0;
                                        }
                                        else
                                        if((cnt13>=0)&&(cnt13<=aa)&&(cnt13%2==0))
                                        {
                                        PWM_A1=1;
                                        }
                                        else
                                        if((cnt13>aa)&&(cnt13<=(aa<<1)))
                                        {
                                        PWM_A1=1;
                                        }
                                        else
                                        if(cnt13>(aa<<1))
                                        {
                                        cnt13=0;
                                        }

楼主:
说明一下,用的是定时器中断250us一个中断,cnt13==20000的时候正好为5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