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数据指针DPTR有增1命令而没有减1命令 学生党,单片机基础知识求助

楼主(2016-10-14):
为什么数据指针DPTR有增1命令而没有减1命令?即指令“DEC   DPTR”是错误的而指令“INC   DPTR”就是正确的?

网友A:
51单片机的汇编指令是在该单片机硬件设计时就定了。要实现“DEC   DPTR”,可用“DEC   DPL”,但应注意减一至0时借位DPH。

网友B:
楼上回答的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51单片机的汇编指令是在该单片机硬件设计时就定了。要实现“DEC   DPTR”,可用“DEC   DPL”,但应注意减 ...

也就是说“DEC   DPL”这条指令可以执行,没有错误是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楼上回答的差不多

不是差不多,二是不差。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也就是说“DEC   DPL”这条指令可以执行,没有错误是吧?

"DEC  DPL"是"DEC  Direct"指令,指令码是“15  82”,82H是DPL的字节地址,DPL是DPTR的低8位。
但是DPL减一至0后,高8位DPH不会自动减一。

网友A:
你若想比较深入且方便地学好51单片机,给你介绍几本单片机书。

张志良编著的:

80C51单片机实用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高等教育出版社ISBN 978-7-04-044532-9, 用于学习51单片机原理,便于阅读理解,便于自学。

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内有常用的单片机应用100案例,用于仿真实验操作,电路与程序真实可靠可信可行

《单片机原理与控制技术——双解汇编和C51》第3ISBN 978-7-111-42393-5机械工业出版社

     配套《单片机学习指导及习题解答——双解汇编和C51》第2ISBN 978-7-111-42431-4机械工业出版社
《单片机应用项目式教程——基于Keil C和Proteus》机械工业出版社ISBN 978-7-111-46016-9
《单片机实验实训100例——基于Keil C和Proteus》 ISBN 978-7-5124-1603-1,北航社出版

以上绝不忽悠你!!!有比较才会有鉴别!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

网友C:
同意楼上的说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DEC  DPL"是"DEC  Direct"指令,指令码是“15  82”,82H是DPL的字节地址,DPL是DPTR的低8位。
但是DPL ...

感谢,懂了!

网友D:
在标准51的单片机中,有255条指令,
如:00=NOP;FFH=MOV R7,A;A3H=INC DPTR
只有A5H,空着。没有解释!!!
但是伟福编译器,将A5H编译成了: DEC  DPTR
是伟福错了,还是有什么公司出产的51单片机,将A5H,做成了 DEC  DPTR指令?
以上供大家参考。

网友D:
个人认为:
51系统空着A5H,只做255条指令,是设计者的高明之处!
这为51系列的发展留了一条后路。
这样:发展的51芯片,可以扩充指令,如:利用A5H做双字节指令(A5 00, A5 01......),但不要改动其它指令,只就保证了51的兼容性。
所以:把A5H做在 DEC  DPTR ,或许是有这样的芯片的。

网友D:
目前,我所了解到的新式51,都是在硬件上,速度上,外设上的发展。
尚未看到,在指令上的发展(增加新指令,唯一能增加的就是A5H了)

网友D:
楼上的同事们,回答是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