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实现不同按键输出不同占空比,从而达到调光作用

楼主:
输出0v~5v不同占空比,从而实现多级调光,此程序硬件电路还必须配合SGD1011芯片使用,单片机输出不同脉冲信号,控制SGD1011输出电流大小,从而控制不同亮度的灯管。后续会把电容触摸调光,上传至51黑电子论坛论坛,资源共享。本压缩包附有multisim/protues仿真和程序/SGD1011芯片规格介绍书。我也找了好长时间才找到这个SGD1011资料,现分享。谢谢!

单片机源程序:
#include<reg51.h>     //程序是基于KEIL-C51编写,引入8051头文件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P37=P3^7;

sbit k1=P1^0; //开、关
sbit k2=P1^1; //一档
sbit k3=P1^2; //二挡
sbit k4=P1^3; //三挡
sbit k5=P1^4; //四挡
sbit k6=P1^5; //五档
unsigned int scale=10;   //占空比控制变量
void delay(uint xms)
{
        uint i,j;
        for(i=xms;i>0;i--)
                for(j=110;j>0;j--);
}
timer0() interrupt 1             //定时器0中断程序
{

    static  unsigned int  tt ;   //tt用来保存当前时间在一个时钟周期的位置
    tt++;                        //每中断一次,即每经过250us,tt的值自加1
    if(tt==10)                   //中断10次定时2.5ms,
    {
        tt=0;                    //使tt=0,开始新的周期,达到循环的效果
        P37=0;                   //点亮LED
    }
    if(scale==tt)                //如果占空比与中断次数相同时,此时输出高电平
    P37=1;                       //熄灭LED灯

    /*
    前面的程序是将占空比设置成了10个等级,scale=1时维持高电平的时间
    是1/10个PWM周期(这里是2.5ms),因为scale<=tt的时间段是低电平点亮LED灯的,
    scale>=tt的时间是熄灭LED灯的,通过改变一个周期内高低电平维持的时间长短
    就可以控制LED灯的亮度或者是电机的转速了,这就是PWM的工作原理
    */
}
void keyscan()
{
        if(k1==0)
        {
                delay(10);
                if(k1==0)
                {
                        scale=10;
                        while(!k1);
                }
        }
        if(k2==0)
        {
                delay(10);
                if(k2==0)
                {
                        scale=8;
                        while(!k2);
                }
        }
        if(k3==0)
        {
                delay(10);
                if(k3==0)
                {
                        scale=6;
                        while(!k3);
                }
        }
        if(k4==0)
        {
                delay(10);
                if(k4==0)
                {
                        scale=4;
                        while(!k4);
                }
        }
        if(k5==0)
        {
                delay(10);
                if(k5==0)
                {
                        scale=2;
                        while(!k5);
                }
        }
        if(k6==0)
        {
                delay(10);
                if(k6==0)
                {
                        scale=0;
                        while(!k6);
                }
        }
}
/*void display()
{
        keyscan();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int n;     //延时循环变量
    TMOD=0x02;        //定时器0,工作模式2(0000 0010),8位定时
    TH0=0x06;         //定时250us(12M晶振)
    TL0=0x06;         //预置值
    TR0=1;            //启动定时器0
    ET0=1;            //启动定时器0中断
    EA=1;             //开启总中断

  while(1)
  {
                keyscan();
         //   for(n=0;n<50000;n++)    //延时一段时间
        //        {
          //      scale=6;                 //占空比控制变量加一
         //       if(scale==10)  scale=0;  //达到循环的效果
        //        }
  }
}

所有资料打包下载:
IC触摸6键调光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