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心形LED流水灯制作(包括原理图、程序PCB图和proteus仿真)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6-10-16):
源程序: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flag=200;
///////////////////////////////////////////////////////////////////////
uchar code Tab1[]={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0xFF};//暗中左移  向下
uchar code Tab2[]={0x7F,0xBF,0xDF,0xEF,0xF7,0xFB,0xFD,0xFE,0xFF};//暗中右移  向上
uchar code Tab3[]={0x01,0x02,0x04,0x08,0x10,0x20,0x40,0x80,0x00};//亮中左移         向下
uchar code Tab4[]={0x80,0x40,0x20,0x10,0x08,0x04,0x02,0x01,0x00};//亮中右移  向上
uchar code Tab11[]={0xFE,0xFC,0xF8,0xF0,0xE0,0xC0,0x80,0x00,0xff};//暗中左移  向下
uchar code Tab22[]={0x7F,0x3F,0x1F,0x0F,0x07,0x03,0x01,0x00,0xff};
////////////////////////////////////////////////////////////////////
uchar code Tab33[]={0x80,0xC0,0xE0,0xF0,0xF8,0xFC,0xFE,0xFF};
uchar code Tab44[]={0x01,0x03,0x07,0x0F,0x1F,0x3F,0x7F,0xFF};
uchar code Tab55[]={0x08,0xc0,0xe0,0xf0,0xf8,0xfc,0xfe,0xff,0xff};
uchar code Tab5[]={0x00,0x80,0xC0,0xE0,0xF0,0xF8,0xFC,0xFE,0xff};
uchar code Tab6[]={0x00,0x01,0x03,0x07,0x0F,0x1F,0x3F,0x7F,0xff};
uchar code Tab7[]={0x7f,0xbf,0xdf,0xef,0xf7,0xfb,0xfd,0xfe};
uchar code Tab8[]={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
////////////////////////////////////////////////////////////////
void shansuo();
void xl();
///////////////////////////////////////////////////////////////
void delay(void)
{
   unsigned char m,n;
         for(m=0;m<flag;m++)
          for(n=0;n<250;n++)
           ;
}
///////////////////////////////////
void hy1(void)  //点亮状态逆时针旋转90度(一个一个灭)
{
  unsigned char i;
  for(i=0;i<8;i++)
    {
                P0=Tab11[i];P1=Tab22[i];
           P2=Tab11[i];P3=Tab22[i];
                delay();
         }
  for(i=0;i<8;i++)
    {
                P0=Tab44[i];P1=Tab55[i];
           P2=Tab44[i];P3=Tab55[i];
                delay();
         }
}
///////////////////////////////////////////
void hy2(void)  //暗中逆时针转360。(一个一个点亮)
{
  unsigned char i;
for(flag=250;flag>0;flag=flag-50)
  {
        P0=0xff;P1=0xff;P2=0xff;P3=0xff;
        for(i=0;i<8;i++)
    {
                P0=Tab11[i];
                delay();
         }
  for(i=0;i<8;i++)
    {
           P2=Tab11[i];
                delay();
         }
  for(i=0;i<8;i++)
    {
                P3=Tab22[i];
                delay();
         }
  for(i=0;i<8;i++)
    {
           P1=Tab22[i];
                delay();
         }
        }
flag=250;
}
////////////////////////////////////////////////
void hy3(void)  //点亮中逆时针转360°(一个一个灭)
{
  unsigned char i;
                flag=50;
                P0=0x00;P1=0x00;P2=0x00;P3=0x00;
  for(i=0;i<8;i++)
    {
                P0=Tab44[i];
                delay();
         }
  for(i=0;i<8;i++)
    {
           P2=Tab44[i];
                delay();
         }
  for(i=0;i<8;i++)
    {
                P3=Tab33[i];
                delay();
         }
  for(i=0;i<8;i++)
    {
           P1=Tab33[i];
                delay();
         }
    flag=150;
}
///////////////////////////////////////////////////
void hy4(void)  //点亮状态顺时针旋转90度(一个一个灭)
{
  unsigned char i;
  for(i=0;i<8;i++)
    {
                P1=Tab11[i];P0=Tab22[i];
           P3=Tab11[i];P2=Tab22[i];
                delay();
         }
  for(i=0;i<9;i++)
    {
                P1=Tab6[i];P0=Tab5[i];
           P3=Tab6[i];P2=Tab5[i];
                delay();
         }
}
/////////////////////////////////////////
void hy2_1(void)  //暗中逆时针转90度。(一个一个点亮)
{
  unsigned char i;
                flag=200;
                P0=0xff;P1=0xff;P2=0xff;P3=0xff;
  for(i=0;i<9;i++)
    {
                P0=Tab11[i];
                delay();
         }
                flag=110;
  for(i=0;i<9;i++)
    {
           P2=Tab11[i];
                delay();
         }
                flag=80;
  for(i=0;i<9;i++)
    {
                P3=Tab22[i];
                delay();
         }
                flag=80;
  for(i=0;i<9;i++)
    {
           P1=Tab22[i];
                delay();
         }
}
////////////////////////////////////////////////
void hy2_2(void)  //暗中逆时针转180度。(一个一个点亮)
{
  unsigned char i;
                P0=0xff;P1=0xff;P2=0xff;P3=0xff;
  for(i=0;i<8;i++)
    {
                P0=Tab11[i];
                delay();
         }
  for(i=0;i<8;i++)
    {
           P2=Tab11[i];
                delay();
         }
                P0=0xff;P2=0xff;
  for(i=0;i<8;i++)
    {
                P3=Tab22[i];
                delay();
         }
  for(i=0;i<8;i++)
    {
           P1=Tab22[i];
                delay();
         }
                P1=0xff;P3=0xff;
}
///////////////////////////////////////////////////
void hy2_3(void)  //暗中向下180。(一个一个点亮)
{
  unsigned char i;
                P0=0xff;P1=0xff;P2=0xff;P3=0xff;
  for(i=0;i<8;i++)
    {
                P0=Tab11[i];
           P1=Tab11[i];
                delay();
         }
  for(i=0;i<8;i++)
    {
           P2=Tab11[i];
                P3=Tab11[i];
                delay();
         }
///////////////////////
    flag=100;
  for(i=0;i<8;i++)
    {
                P2=Tab33[i];
           P3=Tab33[i];
                delay();
         }
  for(i=0;i<8;i++)
    {
           P0=Tab33[i];
                P1=Tab33[i];
                delay();
    flag=200;
         }
}
///////////////////////////////////////////////////
void hy2_4(void)  //暗中逆时针转360。(一个一个点亮)
{
  unsigned char i;
                P0=0xff;P1=0xff;P2=0xff;P3=0xff;
  for(i=0;i<8;i++)
    {
                P0=Tab11[i];
                P3=Tab22[i];
                delay();
         }
  for(i=0;i<8;i++)
    {
           P2=Tab11[i];
                P1=Tab22[i];
                delay();
         }
///////////////////////
    flag=100;
for(i=0;i<8;i++)
    {
                P0=Tab44[i];
                P3=Tab5[i];
                delay();
         }
  for(i=0;i<8;i++)
    {
           P2=Tab44[i];
                P1=Tab5[i];
                delay();
         }
    flag=200;
}

///////////////////////////////////

void hy5(void)  //先向下伸展,然后向上伸展逐渐点亮
{
  unsigned char i;
  for(i=0;i<8;i++)
    {
                P0=Tab8[i];
                P1=Tab8[i];
                delay();
         }
        P0=0xff;
        P1=0xff;
  for(i=0;i<8;i++)
    {
                P2=Tab8[i];
                P3=Tab8[i];
                delay();
         }
        P2=0xff;
        P3=0xff;
  for(i=0;i<8;i++)
    {
                P2=Tab7[i];
                P3=Tab7[i];
                delay();
         }
        P2=0xff;
        P3=0xff;
  for(i=0;i<8;i++)
    {
                P0=Tab7[i];
                P1=Tab7[i];
                delay();
         }
        P0=0xff;
        P1=0xff;
}
/////////////////////////////
void jr(void)//聚拢
{
  unsigned char i;
  for(i=0;i<9;i++)  //8位控制码
    {
           P0=Tab1[i];P1=Tab1[i];
           P2=Tab2[i];P3=Tab2[i];
                delay();
         }
  for(i=0;i<9;i++)
    {
           P0=Tab2[i];P1=Tab2[i];
             P2=Tab1[i];P3=Tab1[i];
                delay();
         }
///////////////////////////
  for(i=0;i<9;i++)
    {
           P0=Tab1[i];P1=Tab1[i];
           P2=Tab2[i];P3=Tab2[i];
                delay();
         }
  for(i=0;i<9;i++)
    {
           P0=Tab2[i];P1=Tab2[i];
             P2=Tab1[i];P3=Tab1[i];
                delay();
         }
        xl(); //星星眨眼
        xl(); //星星眨眼
///////////////////////////
  for(i=0;i<9;i++)
    {
           P0=Tab3[i]; P1=Tab3[i];
           P2=Tab4[i]; P3=Tab4[i];
                delay();
         }
  for(i=0;i<9;i++)
    {
           P0=Tab4[i];P1=Tab4[i];
             P2=Tab3[i];P3=Tab4[i];
                delay();
         }
////////////////////////////////
  for(i=0;i<9;i++)
    {
           P0=Tab1[i];P1=Tab1[i];
           P2=Tab2[i]; P3=Tab2[i];
                delay();
         }

  for(i=0;i<9;i++)
    {
           P0=Tab4[i];P1=Tab4[i];
             P2=Tab3[i];P3=Tab3[i];
                delay();
         }
/////////////////////////////
  for(i=0;i<9;i++)
    {
           P0=Tab3[i]; P1=Tab3[i];
             P2=Tab4[i];P3=Tab4[i];
                delay();
         }
  for(i=0;i<9;i++)
    {
           P0=Tab2[i];P1=Tab2[i];
             P2=Tab1[i];P3=Tab1[i];
                delay();
         }
}
////////////////////////////////////
void azzy(void)  //暗中向下
{
  unsigned char i;
        flag=200;
  for(i=0;i<8;i++)
    {
                P2=0xff;P3=0xff;
           P1=Tab1[i];P0=Tab1[i];
                delay();
          }
  for(i=0;i<9;i++)
    {
                P1=0xff;P0=0xff;
           P2=Tab1[i];P3=Tab1[i];
                delay();
          }
}
/////////////////////////////////
void azyy(void)  //暗中you移
{
  unsigned char i;
  for(i=0;i<8;i++)
    {
                P0=0xff;P1=0xff;
           P2=Tab2[i];P3=Tab2[i];
                delay();
          }
  for(i=0;i<9;i++)
    {
           P0=Tab2[i];P1=Tab2[i];
                delay();
          }
}
//////////////////////////////////
void led_flow1(void)
{
  unsigned char i;
  for(i=0;i<9;i++)
    {
                P2=0;P3=0;
           P1=Tab3[i];P0=Tab3[i];
                delay();
          }
  for(i=0;i<9;i++)
    {
           P2=Tab3[i];P3=Tab3[i];
                delay();
          }
}
///////////////////////////////////
void lzyy(void)  //亮中右移
{
  unsigned char i;
  for(i=0;i<9;i++)
    {
                P0=0x00;P1=0x00;
           P2=Tab4[i];P3=Tab4[i];
                delay();
          }
  for(i=0;i<9;i++)
    {
           P0=Tab4[i];P1=Tab4[i];
                delay();
          }
}
//////////////////////////////////
void shansuo(void)//全部灯闪烁
        {
uchar i;
for(i=0;i<3;i++)
{
P0=0xff;        P1=0xff;        P2=0xff;        P3=0xff;
delay();        delay();
P0=0x00;        P1=0x00;        P2=0x00;        P3=0x00;
delay();        delay();
}
        }

void xl(void)//相邻俩个变换
{
uchar i;
for(i=0;i<3;i++)
{
P0=0xAA;P1=0xAA;P2=0xAA;P3=0xAA;
delay();delay();
P0=0x55;P1=0x55;P2=0x55;P3=0x55;
delay();delay();
}
}
//////////////////////////////
void sxb(void)//上下半
{
  unsigned char i;
P0=0xff;P1=0xff;
P2=0x00;P3=0x00;
delay();delay();delay();delay();
  for(i=0;i<8;i++)
    {
                P0=Tab11[i];
           P1=Tab11[i];
                delay();
         }
  for(i=0;i<8;i++)
    {
                P0=Tab11[i];
           P1=Tab11[i];
                delay();
         }
  for(i=0;i<8;i++)
    {
                P0=Tab11[i];
           P1=Tab11[i];
                delay();
         }
for(i=0;i<3;i++)
{
P0=0x00;P1=0x00;
delay();delay();
P0=0xff;P1=0xff;
delay();delay();
}
}
//////////////////////////////
void jc(void)//
{
uchar i;
  for(i=0;i<3;i++)
{
P0=0x00;
P3=0x00;
P1=0xff;
P2=0xff;
delay();delay();delay();delay();
P1=0x00;
P2=0x00;
P0=0xff;
P3=0xff;
delay();delay();delay();delay();
}
}
/////////////////////////////////
void azzy_1(void)  //暗中向下
{
  unsigned char i,i1;
for(flag=80;flag>0;flag=flag-10)
  {
  for(i=0;i<8;i++)
    {
                P2=0xff;P3=0xff;
           P1=Tab1[i];P0=Tab1[i];
                delay();
          }
  for(i=0;i<9;i++)
    {
                P1=0xff;P0=0xff;
           P2=Tab1[i];P3=Tab1[i];
                delay();
          }
        }
        flag=10;
  for(i1=0;i1<30;i1++)
  {
  for(i=0;i<8;i++)
    {
                P2=0xff;P3=0xff;
           P1=Tab1[i];P0=Tab1[i];
                delay();
          }
  for(i=0;i<9;i++)
    {
                P1=0xff;P0=0xff;
           P2=Tab1[i];P3=Tab1[i];
                delay();
          }
        }
                flag=200;
  }
/////////////////////////////
void js(void)//结束
{
uchar i;
hy2_3();
for(i=0;i<3;i++)
{
P0=0xff;P2=0xff;
delay();delay();
P0=0x00;P2=0x00;
delay();delay();
}
///////////////////
for(i=0;i<3;i++)
{
P1=0xff;P3=0xff;
delay();delay();
P1=0x00;P3=0x00;
delay();delay();
}
//////////////////
for(i=0;i<3;i++)
{
P1=0x00;P3=0x00;
P0=0x00;P2=0x00;
delay();delay();
P1=0xff;P3=0xff;
P0=0xff;P2=0xff;
delay();delay();
}
}
/////////////////////////////
void main(void)
{
        while (1)
        {
azzy_1();
//////////////////////////////////////////////
        hy2(); //暗中逆时针转360°(一个一个点亮)
        hy3(); //点亮中逆时针转360°(一个一个灭)
        hy2_1();//暗中逆时针转90度。(一个一个点亮)
        hy2_2();//暗中逆时针转180度。(一个一个点亮)
        hy2_3();//暗中向下180。(一个一个点亮)
        hy3();
   hy2_4();
///////////////////////////////////////////////
        hy1(); //暗中状态逆时针旋转90度(一个一个亮)
        jc();//交叉四叶草
        hy1();
        hy4(); //点亮状态顺时针旋转90度(一个一个灭?
        jc();
        hy4();
//////////////////////////////////////////////
        hy5();//先向下伸展,然后向上伸展逐渐点亮
        jr();
/////////////////////////////////////////////////
        azzy();//暗中向下边伸展
        azyy();//暗中向上伸展
//////////////////////////////////////////////////
        xl(); //相邻变换(星星眨眼)
        shansuo();//全部灯闪烁(一亮一灭)
/////////////////////////////////////////////////////
        led_flow1();//亮中向下
        lzyy();    //亮中向上
        led_flow1();//亮中向下
        azyy();          //暗中向上
        shansuo();
///////////////////////////////////////
        sxb();//上下半
        azzy();//暗中向下
        lzyy();//亮中向上
        azzy();//暗中向下
        lzyy();//亮中向上
///////////////////////////////////////
        shansuo();//闪烁
        azyy();//暗中向上
        lzyy();//亮中向上
        azyy();//暗中向上
        lzyy();//亮中向上
        shansuo();
        js();//结束
        }
}

网友B(2017-11-25):
就冲这灯的摆放给满分,棒棒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