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点阵做显示 加个AD转换程序之后LED点阵就开始一闪一闪的,一灭一亮。

楼主:
我用LED点阵和数码管做显示,AD0809转换数码管显示温度,LED随意显示汉字。
但是我点亮LED汉字和数码管随意数字的时候显示正常。但是加个AD转换程序之后LED点阵就开始一闪一闪的,一灭一亮。数码管能显示温度,但亮度很不稳定,一会儿第一展亮一会儿第二展亮。
这个问题是不是AD转换需要时间长引起的?怎么解决?

网友A(2016-10-15):
不建议LED随意显示汉字。要用多少LED点阵才能显示汉字啊!!!显示汉字用12864.

8.2.2       LCD12864显示屏显示汉字

Proteus仿真一下,确认有效。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单片机实验实训100例》 ISBN 978-7-5124-1603-1,北航社出版

《单片机原理与控制技术——双解汇编和C51》第3ISBN 978-7-111-42393-5机械工业出版社

80C51单片机实用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高等教育出版社ISBN 978-7-04-044532-9

网友B:
好  完美,非常好

网友C:
电路图 发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不建议LED随意显示汉字。要用多少LED点阵才能显示汉字啊!!!显示汉字用12864.

我在学校做题目的时候题目上面是这么要求的,用来显示工作状态的。数码管显示温度的。

网友D:
额。没有电路图,我是用导线链接模块的,不是板子。。

网友A:
你是显示数码,不是显示汉字。显示数码当然用LED组成的数码管!若用LED16*16点阵组成汉字,你还用导线链接模块的,不是板子,你的电路变成什么了???

网友E:
点阵是用单片机io口直接驱动的还是用驱动芯片?
换一种驱动方式这个问题就很有可能解决了。

网友A:
实例66  LED 16×16点阵显示汉字

电路设计

汉字编码

汉字编码概述

汉字点阵显示代码

汉字点阵取模软件

程序设计

Keil调试

Proteus仿真

实例66a LED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单片机实验实训100例》 ISBN 978-7-5124-1603-1,北航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