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STC15单片机+DS18B20做的温度异常超温报警器

楼主:
  1.简介:通过按键可以设定温度上限和温度下限的值,当温度低于温度下限值或者当温度高于上限值时,蜂鸣器发出声音提醒。
   2.元件:STC15W408AS单片机+共阴数码管+有源蜂鸣器+3个按键+DS18B20
   3.设计思路:利用单片机逐点扫描的方式直接驱动三位共阴数码管,通过DS18B20读取温度与设定的温度进行比较,如果温度异常则蜂鸣器发出滴滴的声音提醒,按下K3键则清除报警声(温度恢复正常后再次异常时自动报警)。
   4.使用方法:程序下载后首次使用前需同时按下K2键和K3键(对最初的温度上下限值写入EEPROM中)以后断电自动保存无需进行此操作
   5.按下K1键则进入温度上限设置菜单,可以通过按K2进行加   K3进行减,再次按K1键则进入温度下限报警值的设定界面。设置后5秒无操作则自动保存设定的数据并返回温度显示界面。

所有资料下载:

//2016.10.15编写

/*********************************************************************************************/

//作者:刘海龙
//硬件:三位共阴数码管+stc15单片机+DS18B20温度芯片+蜂鸣器//选择内部12M晶振
#include <STC15W.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4LED_YIN.H>//数码管驱动显示程序
#include<DS18B20.H>//DS18B20温度芯片驱动程序
#include<EEPROM.H>//STC15系列内部EEPROM
bit w=0,q;//报警标志位
sbit beep=P5^4;//蜂鸣器负极连接IO正极接vcc
sbit k1=P1^3;//设置键
sbit k2=P1^4;//        加键
sbit k3=P1^5;//         减键
//sbit led1=P1^6;//
//sbit led2=P1^7;//
unsigned char menu=0,cou,HH,HL,LH,LL;//HH为温度上限高8位HL为温度上限低8位
//LH为温度下限高8位LL为温度下限低8位
unsigned int L,H;//H为温度上限,L为温度下限
/************************************************************************/
void delay1ms (unsigned int a){ // 1ms延时程序
        unsigned int i;
        while( --a != 0){
                for(i = 0; i < 629; i++);//STC15单片机在外部晶振为12MHz时i值上限为629
        }
}
/*****************************************************************************/
void disp(unsigned int t){//数码管显示
unsigned int i;
i=        t/100;//第一位数码管显示温度十位
diplay_data (1,disdata);
i=t%100/10;//第二位数码管显示温度个位
diplay_data (2,disdata+0x80);//0x80为个位数后面的小数点
i=t%100%10;//第三位数码管显示温度小数位
diplay_data (3,disdata);
}
/***********************************************/
void di(){//蜂鸣器驱动程序
        beep=0;
        delay1ms(500);
        beep=1;
        delay1ms(500);
        }
/*********************************************************************************************
函数名:定时/计数器初始化函数
调  用:T_C_init();
/**********************************************************************************************/
void T_C_init (void){
        TMOD = 0x11; //高4位控制T/C1 [ GATE,C/T,M1,M0,GATE,C/T,M1,M0 ]
        EA = 1;        //中断总开关
        TH0 = 0x3c; //16位计数寄存器T0高8位(写入初值)
        TL0 = 0xb0; //16位计数寄存器T0低8位
        ET0 = 1; //T/C1中断开关
        TR0 = 0; //T/C1关闭开关
}
/*********************************************************************************************
函数名:定时/计数器1中断处理函数
调  用:[T/C1溢出后中断处理]
/*****************************/
void T_C0 (void) interrupt 1  using 1{ //切换寄存器组到1
    cou++;                      // 软计数器加1
    if(cou > 99){// 计数值到(5s)
        cou = 0;// 软计数器清零
        IapEraseSector(0x00); //擦除整个扇区
        IapProgramByte(0x00,HH );//将 新的温度上限值高8位写入 EEPROM
        IapProgramByte(0x01, HL);//将 新的温度上限值低8位写入 EEPROM
        IapProgramByte(0x02,LH );//将 新的温度下限值高8位写入 EEPROM
        IapProgramByte(0x03, LL);//将 新的温度下限值低8位写入 EEPROM
        TR0 = 0; //T/C1停止计数
        menu=0;//返回 主菜单的温度显示界面
    }
        TH0 = 0x3c; //16位计数寄存器T0高8位(重新写入初值)
        TL0 = 0xb0; //16位计数寄存器T0低8位
}
/**********************************************************************************************/
/**********************************************************************************************/
void main (void){
        unsigned char i;
        delay1ms(300); //延时待系统稳定
        init();//IO工作方式初始化
        T_C_init();//定时器初始化

        ReadTemperature(); //读取温度
        HH = IapReadByte(0x00);//开机时从EEPROM中读取H高8位参数
        HL = IapReadByte(0x01);//开机时从EEPROM中读取H的低8位参数
        H=HH*256+HL;//读出温度上限值
        LH = IapReadByte(0x02);//开机时从EEPROM中读取L高8位参数
        LL = IapReadByte(0x03);//开机时从EEPROM中读取L的低8位参数
        L=LH*256+LL;//读出温度下限值
        while(1){//主循环

/**********************显示温度界面******************************/
                  if(menu==0){
                           for(i=15;i>0;i--){
                           disp(ReadTemperature());}
                          if(tem>=H&&w==0||tem<=L&&w==0){
                            di();//超温或者低温报警
                          q=1;
                            }

                          if(k3==0&&q==1){w=1;}//如果报警时按下K1则关闭报警声
                          if(tem<=H&&tem>=L){w=0;}//如果温度恢复正常把报警标志清除
                        if(k2==0&&k3==0){//k2k3同时按下温度上限下限值恢复出厂设置
                                delay1ms(10);
                                if(k2==0&&k3==0){
                                        H=380;//温度上限38度
                                        L=370;//温度下限37度
                                        LL=L;
                                        LH=(L>>8);
                                        HL=H;
                                        HH=(H>>8);
                                        IapEraseSector(0x00); //擦除整个扇区
                                        IapProgramByte(0x00,HH );//将 新的温度上限值高8位写入 EEPROM
                                        IapProgramByte(0x01, HL);//将 新的温度上限值低8位写入 EEPROM
                                        IapProgramByte(0x02,LH );//将 新的温度下限值高8位写入 EEPROM
                                        IapProgramByte(0x03, LL);//将 新的温度下限值低8位写入 EEPROM
                                        di();
                                }
                        }
                   }
/*********************进入调温度上限界面*******************************/
                  if(menu==1){
                         diplay_data (1,disdata[H/100]);
                         diplay_data (2,disdata[H%100/10]+0x80);
                          diplay_data (3,disdata[H%10]);
                         if(k2==0){
                                delay1ms(10);
                                 if(k2==0){
                                H++; //按下K1键则温度上限加零点一度
                                 cou=0;//重新计数
                                 TR0 = 1; //T/C1启动开关

                                 while(!k2);
                                HL=H;
                                HH=(H>>8);
                                }
                          }
                         if(k3==0){
                                delay1ms(10);
                                 if(k3==0){
                                H--; //按下K1键则温度上限减零点一度
                                 cou=0;//重新计数
                                 TR0 = 1; //T/C1启动开关

                                 while(!k3);
                                HL=H;
                                HH=(H>>8);
                                }
                          }

                  }
/*******************进入调温度下限界面****************************/
                   if(menu==2){
                         diplay_data (1,disdata[L/100]);
                         diplay_data (2,disdata[L%100/10]+0x80);
                          diplay_data (3,disdata[L%10]);
                         if(k2==0){
                                delay1ms(10);
                                 if(k2==0){
                                 cou=0;//重新计数
                                 TR0 = 1; //T/C1启动开关
                                    L++; //按下K1键则温度下限加零点一度
                                 while(!k2);
                                LL=L;
                                LH=(L>>8);
                                }
                         }

                         if(k3==0){
                                delay1ms(10);
                                 if(k3==0){
                                cou=0;//重新计数
                                 TR0 = 1; //T/C1启动开关
                                    L--; //按下K1键则温度下限减零点一度
                                 while(!k3);
                                LL=L;
                                LH=(L>>8);
                             }
                        }
                  }
/*************************按下K1键进入菜单设置界面***************************/
                  if(k1==0){
                         delay1ms(10);
                         if(k1==0){
                         cou=0;//重新计数
                         TR0 = 1; //T/C1启动开关
                            menu++; //按下K1键则菜单加一
                           if(menu>2){menu=0;}
                         while(!k1);
                        }
                   }
        }
}
/*****************************************************************************/

网友A(2016-10-30):
谢谢分享!已制作成功

网友B(2016-12-09):
楼主是个有思想的人。赞\

网友C:
请教:原创STC15单片机+DS18B20做的温度异常超温报警器,keil显示错误,如何解决?STC15W.h(526): warning C322: unknown identifier
STC15W.h(528): warning C322: unknown identifier
STC15W.h(530): warning C322: unknown identifier
STC15W.h(532): warning C322: unknown identifier
STC15W.h(534): warning C322: unknown identifier
STC15W.h(536): warning C322: unknown identifier
STC15W.h(538): warning C322: unknown identifier
温度控制器.C(64): warning C206: 'IapEraseSector': missing function-prototype
温度控制器.C(64): error C267: 'IapEraseSector': requires ANSI-style prototype
温度控制器.c - 1 Error(s), 8 Warning(s).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请教:原创STC15单片机+DS18B20做的温度异常超温报警器,keil显示错误,如何解决?STC15W.h(526): warning  ...

IapEraseSector这个函数在编译时无法获取其原型。
要么把IapEraseSector()函数体放在调用它的函数前面,要么在前面添加IapEraseSector()函数的原型声明。

网友E:
给一下ds18b20的初始化函数啊

网友F(2017-04-13):
不错不错,需要下载才能看到其他文件的。

网友G(2017-06-03):
怎么无法下载啊

网友H:
好资料~模块很清晰非常好用~谢谢

网友I:
楼主,Delay_us();微秒延时怎么写?

网友J(2017-08-08):
谢谢分享,学习一下EEPROM的操作。

网友K:
谢谢分享,学习一下18B20的写法

网友L(2017-09-20):
制作成功了,在制作过程中犯了一些低级小错误,最后请教了楼主南瓜大哥,感谢南瓜大哥的昨天细心指导与分析,谢谢,很给力。

网友L:
感谢南瓜大哥的分享与指导,很给力,  谢谢

网友M:
试试看看,正需要

网友K(2017-12-13):
正在使用楼主的程序,改在我的学习板上,谢谢楼主的程序

网友N(2018-06-07):
刘海龙老师这里什么改

网友O:
谢谢,写的很实用,亨给利

网友P:
谢谢,写的很实用

网友Q(2018-12-02):
不错 很喜欢楼主的设计 有实用性

网友R:
大佬这个程序可以用单片机编程吗

网友S(2022-11-14):
引用 网友D:
IapEraseSector这个函数在编译时无法获取其原型。
要么把IapEraseSector()函数体放在调用它的函数前面, ...

今天做了很多次,时序总是不对,只有请教高手了

网友S:
代码真的很好,借鉴了

网友T: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已制作成功

请问程序怎么烧录呀

网友U:
引用 网友T:
请问程序怎么烧录呀

给你做好的板子通电,用串口线连接好电脑,打开stcisp软件,载入hex文件,点击下载程序,按提示冷启动即可

网友V(2023-02-08):
大师,请问数码管有笔画暗是什么原因?数码管没有问题,已经全部点亮看过的。

网友W:
我只是来点赞一下,支持一下作者··

网友X(2023-05-12):
DS18B20做的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