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汇编语言,按一下按键,数码管加一求助啊

楼主:
汇编语言,按一下按键,数码管加一求助啊

网友A(2016-10-17):
给你3个参考案例,都是按一下按键,数码管加一。
都是汇编的。

Proteus仿真一下,确认有效。
1.出租车行驶里程计数
出租车行驶里程计数,无锁按键每按一次代表车轮运转一圈,计数器加一,数码管显示加一。
实例65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单片机原理与控制技术——双解汇编和C51》第3版  P.137,例6-1
ISBN 978-7-111-42393-5机械工业出版社

网友A:
2. 统计T0引脚上10分钟内的脉冲数

Proteus仿真一下,确认有效。
计数脉冲从80C51 T0引脚输入,按一下按键,表示有一个脉冲输入,数码管加一
实例71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单片机学习指导及习题解答——双解汇编和C51》第2版  P.104 习题6.16
ISBN 978-7-111-42431-4机械工业出版社

网友A:
3.  统计某展览会参展人数
试统计某展览会参展人数。已知展览会有4个入口,且均已安装检测探头,每进入一人,能产生一个负脉冲,分别输入P3.2P3.3P3.4P3.5。估计参展人数多于10万,少于1000万,试编程,将累计参展人数32H31H30H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
《单片机学习指导及习题解答——双解汇编和C51》第2ISBN 978-7-111-42431-4机械工业出版社

网友B:
你需一个译码数码管对应的驱动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