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了一个密码锁,写不出程序,帮帮忙吧

楼主:
第一次搞单片机,弄了个电子密码锁,但现在写不出程序。各位大神可以帮帮吗?

密码锁原理图

网友A(2016-10-16):
功能齐全的电子密码锁

电子密码锁电路设计

电子密码锁电路如8-27所示,该电路具有EPROM存储开锁密码、LCD显示、4×4矩阵键盘输入和声光报警功能。

1)右半部分为4×4矩阵式键盘电路,与8-26电路相同。其中,K0K9为密码数字键,其余6键为功能键:K10为开锁键OpenK11为确认键EnterK12为设置键SetK13为闭锁键CloseK14为复位键ResetK10为清除键Clear

2)左上部分为LED灯状态显示电路,VD0为闭锁灯,VD1为开锁灯,VD2为报警灯,分别由P2.3P2.2P2.1控制,开锁灯VD1模拟开锁机械动作。

3)左中部分为LCD1602显示屏电路,8-10电路相同(控制端改为P2.5P2.7)。

4)左下部分为串行EPROM AT24C02存储开锁密码电路,7-28b电路相同(数据线和时钟线分别为P3.6P3.7)。
5)蜂鸣器(警报发声)接80C51 P2.0

网友A:
⑵ 电子密码锁功能设计

网友A:
电子密码锁程序设计

网友A:
电子密码锁Proteus仿真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实用教程》ISBN978-7-04-044532-9,高教社出版。

欢迎咨询,zzlls@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