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5 打开后在编程过程中横排没有数字显示 帮忙求指教

楼主(2016-10-16):
keil5 打开后在编程过程中横排没有数字显示

网友A:
根据我的使用经历 估计有两种原因 第一种可能是版本太老与系统不兼容 第二种肯能是键盘有问题 特别有的笔记本键盘会输入乱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我的使用经历 估计有两种原因 第一种可能是版本太老与系统不兼容 第二种肯能是键盘有问题 特别有的笔记 ...

谢谢   我会换个版本试试

网友B:
附图上来,未说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