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发光二极管改成LED屏显示可以吗?

楼主:
利用 AT89S51 单片机的 P1.0P1.3 接四个发光二极管 L1L4,用来指示当前计
数的数据;用 P1.4P1.7 作为预置数据的输入端,接四个拨动开关 K1K4,用
P3.6/WR P3.7/RD 端口接两个轻触开关,用来作加计数和减计数开关。具体的
电路原理图如下图所示

#include <AT89X51.H>
unsigned char curcount;
void delay10ms(void)
{
unsigned char i,j;
for(i=20;i>0;i--)
for(j=248;j>0;j--);
}
void main(void)
{
curcount=P3 & 0x0f;
P1=~curcount;
while(1)
{
if(P3_6==0)
{
delay10ms();
if(P3_6==0)
{
if(curcount>=15)
{
curcount=15;
}
else
{
curcount++;
}
P1=~curcount;
while(P3_6==0);
}
}
if(P3_7==0)
{
delay10ms();
if(P3_7==0)
{
if(curcount<=0)
{
curcount=0;
}
else
{
curcount--;
}
P1=~curcount;
while(P3_7==0);
}
}
}
}

我把原理图改了

网友A(2016-10-16):
改了的图不知道怎样发上来

网友A:
改成这样

网友B:
二个字:可以!

网友C:
P0口用于段选,P2.0~P2.3用于位选,动态扫描显示数字,P3.6、P3.7用于加一减一。

网友D:
绝对可以啊

网友E:
没有问题啊 可行的啊

网友F:
可以的,没问题

网友G:
应该是可以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