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悍版智能小车

楼主:
    智能小车一直以来都是电子设计大赛题目的座上宾。尤其是难度高的那一类题目,让不少单片机爱好者和参加大赛的学生头疼。小车在各个模块的协同作用下,可以上坡、测量和障碍物的距离,跨越障碍物如履平地。完美实现小车的控制:左转、右转、前进、后退和停止等操作 。
    优酷观看视频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E0NTA5MzAw.html

所有资料打包下载:

/***********************************************************************************************************/
//DZR-01A V2.0 超声波测距模块 DEMO 程序
//晶振:11.0592MHz 单片机:STC12C5A60S2
//程序编写:Roling
//本程序在DZR-01A开发板上测试有效
//接线:模块TRIG接 P20  ECH0 接P21
/***********************************************************************************************************/
#include <STC.h>
#include <ConfigOfDZR01A.h>
#include <InitConfigOfDZR01A.c>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OFF        0 //关
#define  ON          1 //开
#define  ECHO  P21
#define  TRIG  P20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Data[12] =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9*/,0x00/*无*/,0x40/*-*/};//数码管数字0-9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Seg [ 8] = {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         //数码管位置0-7
unsigned char disbuff[8] = { 10,10,10,10,11,11,11,11};                                                        //显示数组
bit        flag =0;        //时间溢出标志位
bit begin;          //启动超声波模块标志

/***************************************************************************************
** 函数名称: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ms)
** 功能描述: 延时函数
** 输   入: unsigned int ms  延时时间
** 输   出: 无
** 全局变量: 无
** 调用模块: 无
****************************************************************************************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ms)
{
        unsigned char i;
        for(;ms>0;ms--)
                for(i=127;i>0;i--)
                        ;
}
********************************************************/
void Conut(void)
{
        unsigned int  time=0;
        unsigned long S = 0;
        time = TH0*256 + TL0;
        TH0 = 0;
        TL0 = 0;

        S = (time * 1.8445)/100;     //[1.85]算出来是CM,乘以1.085原因是采用11.0592M的晶振,12M晶振乘以1.0
        if((S >= 700) || flag) //超出测量范围显示“-”
        {
                flag=0;
//                disbuff[0]=11;           //“-”
//                disbuff[1]=11;           //“-”
//                disbuff[2]=11;           //“-”
        }
        else
        {
                disbuff[0] = S%1000/100;
                disbuff[1] = S%1000%100/10;
                disbuff[2] = S%1000%10 %10;
        }
}
/********************************************************/
void  EnableUltrasonic() //启动超声波模块
{
        unsigned char i;
        TR0  = 1;
        TH0  = 0;
        TL0  = 0;
        while(!begin);
        begin = 0;
        TRIG = 1;                                        //800MS  启动一次模块
        for(i=12;i>0;i--)
        {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
        TRIG = 0;
}
/*********************************************************/

void  main(  void  )
{
        InitConfigOfDZR01A();
        TRIG = 0;
        ECHO = 1;
        TMOD = 0x11;                           //设T0为方式1,GATE=1;
        ET1  = 1;                     //允许T0中断
        TR1  = 1;
        EA   = 1;                                   //开启总中断
        begin = 0;
        while(1)
        {
                EnableUltrasonic();
                while(1)
                {
                        if(ECHO==1)        {TH0  = 0;TL0  = 0;TR0  = 1; break;}
                        if(TH0&0x80){flag = 1; break;}
                }
                while(1)
                {
                        if(ECHO==0)        {TR0  = 0; break;}
                        if(TH0&0x80){flag = 1; break;}
                }
                Conut();                        //计算

        }
}
/***************************************************************************************
** 函数名称: void T1int() interrupt 3
** 功能描述: 定时器1中断
** 输   入: 无
** 输   出: 无
** 全局变量: 无
** 调用模块: 无
****************************************************************************************/
void T1int() interrupt 3//定时器1中断
{
        static unsigned char count=0;
        unsigned char num;
        TH1 = 0xFA;
        TL1 = 0x00;
        num = count %8;

        NUX_DATA = TableData[disbuff[num]];//读取数组第0个数据,数据为数码管字模0.
        NUX_CS_DUAN = 1;//段数据送入573
        NUX_CS_DUAN = 0;//把段数据锁存到573
        NUX_DATA = TableSeg [num];// 1111 1110
        NUX_CS_WEI = 1;//位数据
        NUX_CS_WEI = 0;//
        count++;
        if(count==255){begin = 1;}
}

/****************************************************************************************
**
**                          (c) Copyright 2008,  DZR(电子人)
**                                 All Rights Reserved
**
** -------------------------------------文件信息---------------------------------------
** 文   件   名:  ConfigOfDZR01A.h
** 创   建   人:  刘家友
** 描       述:  DZR(电子人) 开发板硬件配置
**
** ------------------------------------------------------------------------------------
**
***************************************************************************************/
#ifndef _DZR_01_CONFIG_H_
#define _DZR_01_CONFIG_H_

// DZR(电子人) 开发板硬件配置
// 8*LED灯
#define LED_CS                P25         // LED灯片选,高电平有效
#define LED_DATA        P0                // LED灯数据,1亮0灭。(共用数据引脚:LED,数码管,液晶)
// 共阴数码管
#define NUX_CS_DUAN        P27         // 数码管段片选,此引脚高电平有效,
#define NUX_CS_WEI        P26         // 数码管位片选,此引脚高电平有效,
#define NUX_DATA        P0          // 数码管数据脚,数码管为共阴数码管,段数据给高有效        ,位数据给低有效

// 独立按键和中断按键,中断引脚为P33,采用外部中断1
#define KEY1                P34         // 按键1,默认为高电平,键按下为低。此引脚和PS2键盘的PS2_DATA引脚共用,
                                                        //        在用PS2鼠标键盘的时候,此按键不能使用。
#define KEY2                P32                // 按键2,默认为高电平,键按下为低。此引脚为中断0,和PS2键盘的PS2_CLK
                                                        //        引脚共用,在用PS2鼠标键盘的时候,此按键注意使用。
#define KEY3                P12                // 按键3,默认为高电平,键按下为低。此引脚和无线模块的 NRF_CE 引脚共用
                                                        //        ,在无线模块使用的时候,此按键注意使用。
#define KEY4                P10                // 按键4,默认为高电平,键按下为低。此引脚具有第二功能:PWM,可以控制直
                                                        //        流电机的转速,作为电机控制的时候内部IO设置为推挽状态。
// AD按键
#define KEY_AD                P11                // STC12C5A60S2单片机的P1口具有AD的第二功能,开发板8个AD按键在此引脚读
                            //        取。本引脚为ADC的1通道。
#define KEY_AD_UP    0x00        // AD按键“上”键值
#define KEY_AD_DOWN  0x21        // AD按键“下”键值 20
#define KEY_AD_LEFT         0x0B        // AD按键“左”键值 0C
#define KEY_AD_RIGHT 0x3A        // AD按键“右”键值 3B
#define KEY_AD_A            0x6F        // AD按键“A” 键值 6E
#define KEY_AD_B         0xA3        // AD按键“B” 键值 A4
#define KEY_AD_C         0xF4        // AD按键“C” 键值        F5
#define KEY_AD_D         0xD6        // AD按键“D” 键值        D7

// 鼠标键盘口
#define PS2_CLK         P32                 // PS2的时钟线,接外部0号中断INT0,和按键 KEY2共用。
#define PS2_DATA         P34                // PS2的数据线,和按键KEY1共用。

// 红外遥控器接收口
#define HS0038                P33                // 红外中断接收引脚,采用外部1号中断INT1,和中断按键共用中断口。

// 8*8点阵:采用了两块74HC595芯片串联,第一块为控制点阵列(0有效),第二块为控制点阵行(1有效),
//          由于和DS1302和TEA5767共用数据线。
#define LAT_SHCP        P37                // 74HC595移位寄存器时钟输入
#define LAT_STCP        P35                // 74HC595存储寄存器时钟输入
#define LAT_SDI                P36         // 74HC595串行数据输入

// LCD1602字符液晶:两行,一行16个字符,显示ASCII码字符和自定义字符,亮度调节按钮往上。
#define LCD_1602_BUSY        P07        // LCD1602检测忙信号线
#define LCD_1602_RS                P22        // LCD1602数据/命令(H/L)选择端
#define LCD_1602_RW                P24        // LCD1602读/写(H/L)选择端
#define LCD_1602_EN                P23        // LCD1602使能信号高有效
#define LCD_1602_DATA        P0        // LCD1602并行数据线

// LCD12864液晶:128列,64行,开发板提供图形液晶和带字库液晶接口。
#define LCD_12864_RS        P22        // LCD12864数据/命令(H/L)选择端
#define LCD_12864_RW        P24        // LCD12864读/写(H/L)选择端
#define LCD_12864_EN        P23        // LCD12864使能信号高有效
#define LCD_12864_CSA        P21        // LCD12864左半屏选择端
#define LCD_12864_CSB        P20        // LCD12864右半屏选择端
#define LCD_12864_DATA        P0        // LCD12864并行数据线
#define LCD_12864_BUSY        P07 // LCD12864忙信号位

// TFT液晶128*160分辨率,65K色彩屏。
#define TFT_RD                P24                // TFT液晶读信号线
#define TFT_WR                P23                // TFT液晶写信号线
#define TFT_RS                P22                // TFT液晶指令信号线
#define TFT_CS1                P21                // TFT液晶片选信号线
#define TFT_DATA        P0                // TFT液晶并行数据线

// DS1302时钟
#define DS1302_RES        P13                // DS1302复位线,内部带40K的下拉电阻。
#define DS1302_SCL        P35                // DS1302时钟线
#define DS1302_SDA        P36                // DS1302数据线

// PCF8591:芯片内部带4 AD和1 DA,光敏电阻采用AIN0,热敏电阻采用AIN1,DA输出接了LED灯,可控制其亮度。
//          本芯片采用IIC总线控制,由于和DS1302共用线,所以在一般使用的时候需把 DS1302_RES 引脚置
//          低电平。
#define PCF_SCL                P35                // PCF8591的IIC时钟线
#define PCF_SDA                P36                // PCF8591的IIC数据线

// TEA5767收音机:采用IIC总线控制,由于和DS1302共用线,所以在一般使用的时候需把 DS1302_RES 引脚置
//          低电平。
#define TEA_SDA                P36                // TEA5767的IIC时钟线
#define TEA_SCL                P35                // TEA5767的IIC数据线

// nRF24L01无线模块:采用SPI协议,可以直接使用STC12C5A60S2内部SPI控制器控制,也可以用单片机模拟
//          SPI总线原理。注意:NRF_CE和按键 KEY3 共用引脚,在使用无线模块的时候,慎用KEY3。
#define NRF_CE                P12         // RX 或TX 模式选择
#define NRF_CSN                P14                // SPI片选信号
#define NRF_SCK                P17                // SPI时钟信号
#define NRF_MOSI        P15                // 从SPI数据输入脚
#define NRF_MISO        P16                // 从SPI数据输出脚

// SD卡:采用SPI协议,能完成SD卡的数据存取。注意:本数据口和nRF24L01无线模块共用引脚,注意使用。
#define SD_DO                 P16                // 从SPI数据输出脚
#define SD_CK                 P17                // SPI时钟信号
#define SD_DI                 P15                // 从SPI数据输入脚
#define SD_CS                 P14                // SPI片选信号
//超声波:由于超声波模块这两根线是和LCD12864共用了线,所以在使用超声波模块时,P12短路冒要打到12864端
#define Ultrasonic_R        P21        // 超声波接收端
#define Ultrasonic_T        P20        // 超声波发送端
// DS18B20温度传感器:单总线方式,控制A和B。注意:一般的单片机没有P44口,STC12C5A60S2本芯片可以
//          直接操作!
#define DQ                                 P44                //DS18B20单总线
#define SETDS18B20()        P4SW = 0x10        //设置STC单片机P44脚使能有效
//以下引脚和LED共用一个74HC573锁存器,因此引脚共用
#define MOTO_CS                P25                // motor片选,高电平有效
#define MOTO                P0                // motor
#define RELAY                P06                // 继电器 1有效
#define SPEAK                P05                  // 蜂鸣器 1有效
#define MOTOA                P04                  // 步进电机A引脚 1有效
#define MOTOB                P03                   // 步进电机B引脚 1有效
#define MOTOC                P02                   // 步进电机C引脚 1有效
#define MOTOD                P01                  // 步进电机D引脚 1有效
#define DM                        P00                  // 直流电机引脚,注意P10有PWM功能,但是接P10需把P10设置为推挽方式。

// DZR(电子人) 开发板硬件配置
#endif

网友A(2016-10-16):
制作很简单的吧,超声波测距距离小于指定距离倒退到距离以外然后控制随机转向,否则继续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