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2C2051AD电容表(含程序和原理图)

楼主(2016-10-16):
有仿真文件,有WPS的文档,有PCB图。
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
需要的赶紧下手。
测量范围2nF~2000uF。
只能测电容。
数码管共阴。
四个档位。
误差可调节。
制作简单。
成功率高。
数码管四位。
不用小数点。

楼主:
#include <reg51.h>
unsigned char j,n,t,DispBuf[4];
unsigned int cap;
unsigned char code
BitTab[4]={0xbf,0xdf,0xef,0xf7};//位驱动码
unsigned char code
DispTab[11]={0xfe,0x70,0xed,0xf9,0x73,0xdb,0xdf,0xf0,0xff,0xfb,0x40};//字形码
sbit P1_2=P1^2;
sbit P3_6=P3^6;
main()         //主程序
{        TMOD=0x11;//定时器T0、T1均工作于定时方式1
        TH1=0xec;
        TL1=0x78;//T1定时时间为5ms
        IE=0X88; //开中断
        TR1=1;   //开定时器T1
        for(;;)  //无限循环,定时中断返回点
                ;
}
Timer1() interrupt 3//定时中断服务程序
{        TH1=0xec;
        TL1=0x78;
        t=BitTab[j];//取位值
        P1=P1|0x78;//P1.3-P1.6送1
        P1=P1&t;   //P1.3-P1.6输出取出的位值
        t=DispBuf[j];//取出待显示的数
        t=DispTab[t];//取字形码
        P3=t; //字型码由P3输出显示
        j++;  //j作为数码管的计数器,取值0-3,显示程序通过它确认显示哪个数码管
        if(j==4)
        j=0;
        n++;
        if(n==48)//每过48个中断测一次电容量
        {
                n=0;
                TH0=0;
                TL0=0;
                P1_2=1;//电容开始充电
                TR0=1; //开定时器T0
                for(;P3_6==0;)//判断充电电压达到参考电压否
                        ;
                TR0=0;//充电电压达到参考电压,关定时器T0
                P1_2=0;
                cap=TL0|(TH0<<8);//取定时器T0中的数值
                cap=cap-3;//修正误差
                if(cap>=2000)
                {
                        DispBuf[3]=10;
                        DispBuf[2]=10;
                        DispBuf[1]=10;
                        DispBuf[0]=1;  //超量程,最高位显示1,其余各位不显示(灭)
                }
                if(cap<6000)  //不超量程,取各位数值
                {
                          DispBuf[3]=cap%10;//取个位数

                        DispBuf[2]=cap%100/10;//取十位数

                        DispBuf[1]=cap%1000/100;//取百位数
                        DispBuf[0]=cap/1000;//取千位数

                }
        }
}

楼主:
楼上是完整代码。需要的自己复制

网友A:
这不就应该用adc做输入效果更准确。

网友B:
如果改为横流给电容充电,精度更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就应该用adc做输入效果更准确。

??????????没明白你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改为横流给电容充电,精度更高,

怎么改???改了更复杂。如果是初学者做就挺合适的。

网友B:
用两个二极管和一个三极管主城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两个二极管和一个三极管主城

组成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两个二极管和一个三极管主城

知道了 刚才那条没看到

网友C:
虽然简单易做,可测量范围有点小且精度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虽然简单易做,可测量范围有点小且精度不高

简单就好 在一些不需要那么精确的地方够了。而且简单更适合新手做

网友D:
不错,就是功能稍微单一了点

网友B:
这是我做的电压表,采用横流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我做的电压表,采用横流充电,

电压表???图都发了,顺便把程序也搞上来吧。你做过电容表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错,就是功能稍微单一了点

为了让初学者有更多的学习资料

网友E:
精度怎么样,如何标定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压表???图都发了,顺便把程序也搞上来吧。你做过电容表没有???

还没写好呢,电容没做过,原理也是充电计时器计时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没写好呢,电容没做过,原理也是充电计时器计时么?

差不多

网友F:
wo ye lai kan kan .shi sheme yis

楼主:
引用 网友F:
wo ye lai kan kan .shi sheme yis

?????意思就是要回复才能看到,才能下载。

网友G:
STC12C2051AD电容表(含程序和原理图) [

网友F:
引用 楼主:
?????意思就是要回复才能看到,才能下载。

知道叻。谢谢。

网友H:
很不错,很有用。

网友I:
看看怎么样,学习下

网友J(2016-11-15):
精度咋样?有什么不一样?

网友K:
51做的电流标吗

网友L(2016-12-15):
很好,学习一下。

网友M:
如果改为横流给电容充电,精度更高

网友N:
我想要资料

网友O:
  有没有做出来的?

网友P:
E: STC12C2051AD电容表(含程

网友Q:
谢谢了,自己DIY一个玩下

网友R(2017-02-27):
楼主太厉害了,这个都能做出来

网友S:


网友T:
是否是与矿石的原理一样?对DIY与学习单片机好有帮助.

网友T:
这个精度有多高?

网友U:
哦哦,这个的精度怎么样呢?的确适合搭建学习的,谢谢分享

网友V:
学习一下,好做吗!

网友W:
STC12C2051AD电容表     不错

网友X(2017-04-03):
谢谢提供,准备尝试一下。

网友X:
好东东,准备试下。

网友Y:
看看质量怎么样学习一下。

网友Z:
看看什么资料,回复一下先

网友AA:
感谢楼主分享,做来试试。

网友AA:
下载失败,币却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A:
下载失败,币却没了。

加我QQ 我给你 1006381187

网友AB(2017-06-07):
最近正好在研究这个,看看参考下

网友AC:
看看,能否自己也做一个

网友AD:
谢谢分享   学习一下  看看怎么样

网友AE:
下载看下,正好现在的万用表没有测电容功能

网友AF:
学下单片机

网友AG:
这个可以有

网友AH:
给初学者一个很好的应用实例
等有STC的单片机再来试试看
感谢

网友AI(2017-07-07):
可以的,这个一也可以啊 ..牛表

网友AJ:
希望参与学习

网友AK(2017-08-21):
资料在哪呢。。。。。。。。。。。。。。。。。。。。。。。。。。。。

网友AL:
可以学习一下

网友AM:
我是新手,很喜欢该项目,望前辈多多帮助。

网友AN:
能测试电容可以的啊

网友AN:
这个看起来是不错的。

网友AO:
谢谢分享,仿个玩玩。

网友AP:
这要好好学习一下了

网友AQ:
zan  看一下

网友AR(2017-09-21):
很想学习一下,不知怎么下载

网友AS:
回复,看电路,感谢分享。

网友AT:
有没有原代码提供啊!

网友AU(2017-10-22):
还没见到内容,到来学习

网友AV:
有仿真文件,有WPS的文档,有PCB图

网友AW:
这个可以有,

网友AX(2017-12-15):
这个程序实用

网友AY:
想看看原理图

网友AZ:
谢谢分享,萌新看一下

网友BA:
我也要学习一下,谢谢

网友BB(2018-01-25):
楼上是完整代码

网友BC:
观察一下有帮助

网友C:
引用 楼主:
简单就好 在一些不需要那么精确的地方够了。而且简单更适合新手做

LZ,给的源代码和压缩包的文件名有出入哦,这2051或STC12C2052AD本身就没有 P3.6 端口,要是没注意这点会让新手走弯路滴

网友BD(2018-03-09):
精度主要靠调校,不是难事

网友BE:
谢谢了,正需要

网友BF:
仿真文件不能调档啊     请问有没有和程序还有文档设计一样的仿真文件?

网友BG(2018-04-08):
很棒正好需要来看看

网友BH(2018-06-09):
看一看呢,一直想做个电容表来的。

网友BI:
很好,值得学习

网友BJ:
没肴到原理图哦LZ

网友BK:
感谢分享,正需要

网友BL(2018-07-14):
想要学习一下

网友BM:
学习下先,在此谢过~

网友BN:
非常好,学习一下。

网友BO:
电容表很大作用,实用,到处找不到便宜 的方案,正好遇上,来看看,谢谢!

网友BP(2018-08-24):
非常好的 资料。。。谢谢、

网友BQ:
看样子是不错的设计,希望是真的!

网友BR:
正想 做一个   电容表STC12C2051AD电容表

网友BS(2018-10-07):
赞1个,赞1个,赞1个资料

网友BT:
非常好的资料,感谢楼主

网友BR(2018-12-19):
有电路图吗

网友BU:
看看怎么样,学习下,先回复看看

网友BV:
想学习一下,想用STC15W408AS做一个,刚能改点程序,希望能得到。

网友BW(2019-04-10):
刚好需要这个,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BW:
刚好需要这个,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BX(2019-08-07):
不知道是否能够使用电容表来测到准确的电容

网友BY:
没看到对应链接啊

网友BY:
一个简单的中断服务函数

网友BZ:
不回复  看不到图

网友CA:
制作简单。 成功率高。那看看

网友CA:
制作简单。
成功率高。
那要看看

网友CB:
STC12C2051AD电容表(含程序和原理图)看一看,再评分。

网友CC:
楼主:电路图在哪里?

网友CD:
我来看看帖子

网友CE:
对于刚开始学习的人,简单能用最好。

网友CF(2019-10-26):
楼主通过测这个电容充电的时间来算出电容容量挺不错的的,适合新手学习。但有个问题就是电容有好几种规格,比如高频与低频电容,内阻就相差很大,高频的内阻更小,同样容量充放电时间更快,还有固态电容,内阻比高频电容还更小

网友CG:
希望能找到我想要的

网友CH:
应该很好的资料,先谢谢啦

网友CI:
能用什么stc的单片机代替吗,没有at89c2051编程器。谢谢

网友CJ:
大神,牛逼puls

网友CK:
这么久了,没看到什么东西啊

网友CK:
没看到什么东西啊?电路图为什么不直接放出来,需要的人看一眼就知道了,不需要的人也可以跳过去啊

网友CL(2020-02-01):
谢谢您,学习了,帮助很大

网友CM:
学习,不知怎么能实现

网友CN(2020-03-14):
没啥说的先顶在下!!!!!!!!!!

网友CO:
这个芯片我也有,可以试试

网友CP:
多谢楼主,真的是我需要的资料!!

网友CQ:
看一下设备

网友CR:
哪呢?咋没看到哦?

网友CS:
想看   楼主能不能学习一下

网友CT:
这个好制作吗?学习学习。

网友CU:
简单易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