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C51单片机超声波测距(精简设计只需三个元件)

楼主(2016-10-16):
基于STC51单片机超声波测距精简设计只需三个元件(测距模块暂且算做是一个元件吧
1.所需元件:STC单片机+超声波模块+4位共阳数码管
2.原理:单片机向测距模块trig脚发送20us的高电平触发测距,Echo 测距结束时会输出高电平,电平时长为超声波信号往返时间之和。Echo 脚开始输出高电平时启动定时计数器计时,当Echo 脚高电平结束时停止计数,根据定时器的时间可算出距离。
3.连接:单片机插在面包板上数码管直接插在单片机上面(引脚一一对应见原理图)测距模块trig脚接P5.4Echo 脚接P5.5

单片机插在面包板上

单片机插在面包板上

数码管插在单片机对应的位置

数码管插在单片机对应的位置

测距时序图

测距时序图

测距原理图

测距原理图

/***************************************************************
作者:    刘海龙(部分程序来自网络及STC官网)
程序名:  51单片机超声波测距()
编写时间:2016年7月4日
硬件支持:超声波模块US-020、四位共阳数码管、STC单片机
/***************************************************************/
#include <STC15w.H>//        单片机头文件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4LED_YANG.h>//包含共阳数码管驱动程序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int timeH,timeL;//定义2个存储计时器值的变量
uint distance;//定义测量值的变量
uint time;//定义Echo脚返回的高电平时间变量
/***************************************************************/
sbit        Echo         =         P5 ^ 5;        //超声波测距模块Echo连接的IO
sbit        Trig         =         P5 ^ 4;        //超声波测距模块Trig连接的IO
/*******************************************/
void delay1ms (unsigned int a){ // 1ms延时程序
        unsigned int i;
        while( --a != 0){
                for(i = 0; i < 630; i++);//STC单片机在晶振为12MHz时i值上限为630
        }                                                       //AT89C51单片机在外部晶振为12MHz时i值上限为125
}
/*******************************************/
void delay_20us()                //@12.000MHz
{
        unsigned char i;
        _nop_();
        _nop_();
        i = 57;
        while (--i);
}
/*********************************************************************************************
函数名:定时器初始化函数
调  用:INT_init();
/**********************************************************************************************/
void INT_init (void){
        TMOD=0x01; //定时器0,16位工作方式计数模式
        TH0=0;   //定时器0清零
    TL0=0; //定时器0清零
        EA = 1;        //总中断开
        Trig=0;//拉低为下次触发做准备
}
//***************************************************************
void dist (void){//测量距离程序
        Trig=1;         //
        delay_20us();   //延时20us
        Trig=0;         //Trig输出20us高电平触发测距
        while(Echo==0); //等待Echo回波引脚变高电平
                TR0=1;//程序运行到此处时说明Echo脚变成了高电平,此时启动T0开始计时
                while(Echo==1); //等待Echo回波引脚高电平结束
        TR0=0;//程序运行到此处时说明Echo脚变成了低电平,此时T0停止计时
                time=TH0*256+TL0;
        distance=time*0.170;  //测量距离
        distance=distance-2;//测量起点不同减去的数值不同
        TH0 = 0;  //重置计时器
            TL0 = 0;

}
void main()//主函数
{

        init();//单片机IO口工作方式初始化
        INT_init;//T0初始化
        while(1)
    {
                dist();//测量距离
                disp();//数码管显示距离
                delay1ms(20);//两次测量间需要有10ms间隔
    }
}
//***************************************************************END

源程序+原理图

网友A:
果然够精简

网友B(2017-03-30):
没有仿真图吗

楼主:
没有仿真图

网友C(2017-06-02):
你这是20脚单片机吧?哪有P5.5  P5.4的?

网友D(2017-12-13):
超级简单,学习楼主的程序一下,问问楼主,连三极管都不用,单片机会没事吗?还有精度如果,误差为正负多少个mm?

网友E(2018-01-26):
哈哈,正需要,谢谢啦

网友E:
回复回复,在找资料谢谢啦

网友F:
HC-SR04模块适用这套代码吗?

网友G(2018-03-18):
的确是很精简,学习下!

网友H:
这个源程序为什么运行不出结果?

网友I(2018-06-04):
厉害学习了这么精简效率好高啊

网友J:
最近在做这方面的,下载来看看。

网友K:
没有考虑超声波的测距范围吧,当定时器溢出的时候,不应该再添加个中断处理吗

网友L(2018-08-04):
没有仿真图嘛

网友M(2018-10-07):
这个精度和最大距离是多少

网友N:
谢谢楼主,对我帮助很大

网友O:
引用 网友C:
你这是20脚单片机吧?哪有P5.5  P5.4的?

STC15W408AS单片机就有P5.5,P5.4,是个比较器两个输入脚,也可以做IO口使用

网友P:
确实精简

网友Q(2019-02-06):
请问这个的精度和测量距离是多少?

网友R:
looklook,这几天正好在用sr04

网友S:
楼主可以加一下Q吗,我想学习一下3444131422

网友T:
另件齐备,做一个玩玩。

网友U(2020-04-05):
发个我理解和修改的程序,也不枉我研究一晚上。stc15f104e通过。

网友V(2020-11-15):
不错,值得学习。51hei有你更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