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源STC51单片机+DS18B20精简温度计(只需三个元件)

楼主:
硬件只需STC单片机+DS18B20+3位共阴数码管
单片机STC15W408AS(内部集成了高精度可调晶振)通过DS18B20读取温度,用推挽方式直接驱动3位共阴数
码管显示温度。(0-99.9摄氏度)
单片机和数码管叠罗汉(单片机插在面包板上后数码管插在面包板单片机引脚对应的位置)

程序中DS18B20.H驱动不适合直接用于STC89/STC90系列及其他公司的单片机(延时时间不同需修改
/*********************************************************************************************
程序名:    3位共阴数码管显示温度
编写人:    刘海龙(部分程序来自网络)
编写时间:  2016年7月3日
硬件支持:  STC15W408AS单片机(12M晶振)+DS18B20+共阴数码管
接口说明:  P5.5接口接DS18B20单总线
/*********************************************************************************************/
#include <STC15w.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4LED_YIN.h>
#include <DS18B20.h>
/*******************************************/
void delay1ms (unsigned int a){ // 1ms延时程序
        unsigned int i;
        while( --a != 0){
                for(i = 0; i < 630; i++);//STC单片机在晶振为12MHz时i值上限为630
        }                                                       //AT89C51单片机在外部晶振为12MHz时i值上限为125
}
/**********************************************************************************************/
void main (void){
        unsigned char i;
        delay1ms(300); //
        init();

        while(1){//主循环

                 disp(ReadTemperature());//刷新显示温度
        }
}
/*****************************************************************************/

源程序

PADS9.5画的

网友A(2016-10-22):
下载程序时晶振选择12M

网友B:
简洁实用,制作见到。楼主厉害

网友C:
我乱逛终于看到这里了

网友D:
有办法测负温度吗,用4位,第一位控制负号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有办法测负温度吗,用4位,第一位控制负号

DS18B20测温范围 -55℃~+125℃
温度的读取
DS18B20在出厂时以配置为11位,读取温度时共读取16位,前5个位为符号位,当前5位为1时,读取的温度为负数;当前5位为0时,读取的温度为正数。温度为正时读取方法为:将16进制数转换成10进制即可。温度为负时读取方法为:将16进制取反后加1,再转换成10进制即可。例:0550H = +85 度,FC90H = -55 度。
所以你只需把转化和显示负温度的程序加进去就可以了。

网友D:
好的,我去拼凑试试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有办法测负温度吗,用4位,第一位控制负号

这种要用能测负温度的传感器,配以程序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有办法测负温度吗,用4位,第一位控制负号

这种要用能测负温度的传感器,配以程序。。。。。。。。。。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这种要用能测负温度的传感器,配以程序

DS18B20是可以测负温度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A:
DS18B20是可以测负温度的

我用这货没成功过

网友A:
你有stc12C2052或者stc12c5A60S2或者stc15系列的单片机吗?有的话我可以保证你制作成功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你有stc12C2052或者stc12c5A60S2或者stc15系列的单片机吗?有的话我可以保证你制作成功

有 但是这货要求真心高 你保证也只能保证程序和原理图完全正确 但是在真正制作的时候因为元件差异,焊接布线等,甚至传感器的原因都会导致失败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有 但是这货要求真心高 你保证也只能保证程序和原理图完全正确 但是在真正制作的时候因为元件差异,焊接 ...

兴许是你用的 18B20 已经损坏了呢?
又或者是套用的程序并不合适你所使用的单片机型号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兴许是你用的 18B20 已经损坏了呢?
又或者是套用的程序并不合适你所使用的单片机型号呢?

都是全新的。。。没坏 我测过 程序是配套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都是全新的。。。没坏 我测过 程序是配套的

嗯,说明连新手这关你都还没闯过,还得有滴拼才行啦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嗯,说明连新手这关你都还没闯过,还得有滴拼才行啦

。。。。。。不是吧 其他的都成功 就是这货

网友G(2016-12-08):
超过100度,怎么办?

网友A:
引用 网友G:
超过100度,怎么办?

用四位数码管同时改程序

网友H(2017-05-18):
非常感谢!正需要学习中。。

网友I:
看起来简单,

网友J(2017-08-11):
谢谢楼主分享,正好可以学习一下

网友K(2017-09-27):
谢谢楼主分享,我购STC15W408AS-35I-SOP20购了SOP20转接板,把3位0.56英寸数码管 贴上刚合,焊好,刷上程序,接上DS18B20成功显示温度,发现DS18B20偏高1度,在DS18B20程序修改一下,精确度很准。

网友L:
简单,直接,不愧是总工程师

网友M:
请问用STC15W408AS  20p的单片机和DS18B20温度传感器 测温度的代码怎么写

网友N:
楼主的原理图是DX吗?玩得这么高大上?

网友O(2017-10-27):
这个单片机能直接驱动数码管么? 不用三极管或者驱动芯片么

网友P:
你好    求帮忙  以前使用过DS18B20   但用的是51单片机    这次换成STC15W408AS   时序修改了很长时间也不好使   能否帮我看看我的程序中的时序

网友Q(2017-12-18):
学习一下,还要黑币。。。。

网友R:
我喜欢用NTC来做温度

网友S(2018-03-09):
NTC来做温度计,学习学习,

网友T(2018-04-21):
谢谢朋友,刚好用!

网友U(2019-04-07):
能用STC12C5A60S2单片机,共阳数码管吗?程序要怎样改?

网友V(2019-09-27):
第一个包用浏览器下显示文件受损 下了2次正常

网友W(2019-12-21):
下来学习下,多谢分享

网友X(2020-03-22):
我的怎么误差三度,21度显示24度

网友Y(2020-05-29):
养成好的习惯

网友Z(2021-05-18):
引用 网友E:
有 但是这货要求真心高 你保证也只能保证程序和原理图完全正确 但是在真正制作的时候因为元件差异,焊接 ...

或许你的程序是8951的呢?我就踩过这个坑

网友AA:
能用16脚的吗,新手,不知道三种不同脚数的区别。谢谢!

网友AA:
看到引脚了,不行

网友AA(2021-08-23):
你好,为什么我用一模一样的程序显示0.00没改过程序。谢谢!

网友AB:
民间高手 非常漂亮

网友AC(2023-02-15):
简单有效,好东西就应该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