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流水灯程序,要求c和汇编都需要。谢谢啦

楼主(2016-10-17):
单片机流水灯 ,先一个个亮,再两个的亮,再三个亮,最后8个一起亮。后从第八个开始灭,依次全灭。

网友A:
单片机流水灯,c和汇编都有。

《单片机实验仿真50目录

1  信号灯

1.1  单灯闪烁(例5-1、例5-14

1.2  双键控3灯(例4-6、习题4.9、习题5.10、习题5.11、习题5.12

1.3  双键控4灯(习题4.8、例5-7、例5-8、例5-9

1.4  流水循环灯(例5-28、例5-31、习题5-32、习题6.19

1.5  花式循环灯1(习题4.13

1.6  花式循环灯2(习题5.33、习题6.20

2  中断和定时/计数器应用

2.1  出租车行驶里程计数(例6-1、例6-2

2.2  统计展览会4个入口参展总人数(习题6.8

2.3  统计T0引脚上10分钟内的脉冲数(例6-5

2.4 测量脉冲宽度(习题6.15

2.5  输出周期脉冲方波(示波器显示)(习题6.12、例6-4

2.6  输出周期矩形脉冲波(示波器显示)(习题6.17、习题6.18

3  串行口应用

3.1  74HC 164串行输出控制循环8灯(习题6.22

3.2  74HC 164串行输出控制循环16灯(例7-4

3.3  CC4094串行输出控制循环8灯(例6-7

3.4  CC4094串行输出控制循环16灯(习题7.12

其中例题在《单片机原理与控制技术——双解汇编和C51》第3版中,ISBN 978-7-111-42393-5机械工业出版社
习题在《单片机学习指导及习题解答——双解汇编和C51》第2版中,ISBN 978-7-111-42431-4机械工业出版社

实例27
实例28
实例7

网友B:
好多啊@去下载这论坛资料多

网友C:
百度可以搜到的

网友D(2019-09-10):
没有c程序啊,全是hex文件

网友E:
打开电脑计算器,写一个数组就搞定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