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牌识别matlab 源码+字符模板

楼主:
这是我们去年设计自己做的,主要是matlab源码和自制的字符模板!目前还有很多缺陷 求指正

资料下载:

程序源码

function [d]=main(jpg)
close all
clc
I=imread('car1.jpg');
figure(1),imshow(I);title('原图')
I1=rgb2gray(I);
figure(2),subplot(1,2,1),imshow(I1);title('灰度图');
figure(2),subplot(1,2,2),imhist(I1);title('灰度图直方图');
I2=edge(I1,'roberts',0.15,'both');
figure(3),imshow(I2);title('robert算子边缘检测')
se=[1;1;1];
I3=imerode(I2,se);
figure(4),imshow(I3);title('腐蚀后图像');
se=strel('rectangle',[25,25]);
I4=imclose(I3,se);
figure(5),imshow(I4);title('平滑图像的轮廓');
I5=bwareaopen(I4,2000);
figure(6),imshow(I5);title('从对象中移除小对象');
[y,x,z]=size(I5);
myI=double(I5);
tic
Blue_y=zeros(y,1);
for i=1:y
    for j=1:x
             if(myI(i,j,1)==1)

                Blue_y(i,1)= Blue_y(i,1)+1;%蓝色像素点统计
            end
     end
end
[temp MaxY]=max(Blue_y);%Y方向车牌区域确定
PY1=MaxY;
while ((Blue_y(PY1,1)>=5)&&(PY1>1))
        PY1=PY1-1;
end
PY2=MaxY;
while ((Blue_y(PY2,1)>=5)&&(PY2<y))
        PY2=PY2+1;
end
IY=I(PY1:PY2,:,:);
%%%%%% X方向 %%%%%%%%%
Blue_x=zeros(1,x);%进一步确定x方向的车牌区域
for j=1:x
     for i=PY1:PY2
            if(myI(i,j,1)==1)
                Blue_x(1,j)= Blue_x(1,j)+1;
            end
     end
end

PX1=1;
while ((Blue_x(1,PX1)<3)&&(PX1<x))
       PX1=PX1+1;
end
PX2=x;
while ((Blue_x(1,PX2)<3)&&(PX2>PX1))
        PX2=PX2-1;
end
PX1=PX1-1;%对车牌区域的校正
PX2=PX2+1;
  dw=I(PY1:PY2-8,PX1:PX2,:);
t=toc;
figure(7),subplot(1,2,1),imshow(IY),title('行方向合理区域');
figure(7),subplot(1,2,2),imshow(dw),title('定位剪切后的彩色车牌图像')
imwrite(dw,'dw.jpg');
[filename,filepath]=uigetfile('dw.jpg','输入一个定位裁剪后的车牌图像');
jpg=strcat(filepath,filename);
a=imread('dw.jpg');
b=rgb2gray(a);
imwrite(b,'1.车牌灰度图像.jpg');
figure(8);subplot(3,2,1),imshow(b),title('1.车牌灰度图像')
g_max=double(max(max(b)));
g_min=double(min(min(b)));
T=round(g_max-(g_max-g_min)/3); % T 为二值化的阈值
[m,n]=size(b);
d=(double(b)>=T);  % d:二值图像
imwrite(d,'2.车牌二值图像.jpg');
figure(8);subplot(3,2,2),imshow(d),title('2.车牌二值图像')
figure(8),subplot(3,2,3),imshow(d),title('3.均值滤波前')

% 滤波
h=fspecial('average',3);
d=im2bw(round(filter2(h,d)));
imwrite(d,'4.均值滤波后.jpg');
figure(8),subplot(3,2,4),imshow(d),title('4.均值滤波后')

% 某些图像进行操作
% 膨胀或腐蚀
% se=strel('square',3);  % 使用一个3X3的正方形结果元素对象对创建的图像进行膨胀
% 'line'/'diamond'/'ball'...
se=eye(2); % eye(n) returns the n-by-n identity matrix 单位矩阵
[m,n]=size(d);
if bwarea(d)/m/n>=0.365
    d=imerode(d,se);
elseif bwarea(d)/m/n<=0.235
    d=imdilate(d,se);
end
imwrite(d,'5.膨胀或腐蚀处理后.jpg');
figure(8),subplot(3,2,5),imshow(d),title('5.膨胀或腐蚀处理后')

% 寻找连续有文字的块,若长度大于某阈值,则认为该块有两个字符组成,需要分割
d=qiege(d);
[m,n]=size(d);
figure,subplot(2,1,1),imshow(d),title(n)
k1=1;k2=1;s=sum(d);j=1;
while j~=n
    while s(j)==0
        j=j+1;
    end
    k1=j;
    while s(j)~=0 && j<=n-1
        j=j+1;
    end
    k2=j-1;
    if k2-k1>=round(n/6.5)
        [val,num]=min(sum(d(:,[k1+5:k2-5])));
        d(:,k1+num+5)=0;  % 分割
    end
end
% 再切割
d=qiege(d);
% 切割出 7 个字符
y1=10;y2=0.25;flag=0;word1=[];
while flag==0
    [m,n]=size(d);
    left=1;wide=0;
    while sum(d(:,wide+1))~=0
        wide=wide+1;
    end
    if wide<y1   % 认为是左侧干扰
        d(:,[1:wide])=0;
        d=qiege(d);
    else
        temp=qiege(imcrop(d,[1 1 wide m]));
        [m,n]=size(temp);
        all=sum(sum(temp));
        two_thirds=sum(sum(temp([round(m/3):2*round(m/3)],:)));
        if two_thirds/all>y2
            flag=1;word1=temp;   % WORD 1
        end
        d(:,[1:wide])=0;d=qiege(d);
    end
end
% 分割出第二个字符
[word2,d]=getword(d);
% 分割出第三个字符
[word3,d]=getword(d);
% 分割出第四个字符
[word4,d]=getword(d);
% 分割出第五个字符
[word5,d]=getword(d);
% 分割出第六个字符
[word6,d]=getword(d);
% 分割出第七个字符
[word7,d]=getword(d);
subplot(5,7,1),imshow(word1),title('1');
subplot(5,7,2),imshow(word2),title('2');
subplot(5,7,3),imshow(word3),title('3');
subplot(5,7,4),imshow(word4),title('4');
subplot(5,7,5),imshow(word5),title('5');
subplot(5,7,6),imshow(word6),title('6');
subplot(5,7,7),imshow(word7),title('7');
[m,n]=size(word1);

% 商用系统程序中归一化大小为 40*20,此处演示
word1=imresize(word1,[40 20]);
word2=imresize(word2,[40 20]);
word3=imresize(word3,[40 20]);
word4=imresize(word4,[40 20]);
word5=imresize(word5,[40 20]);
word6=imresize(word6,[40 20]);
word7=imresize(word7,[40 20]);

subplot(5,7,15),imshow(word1),title('1');
subplot(5,7,16),imshow(word2),title('2');
subplot(5,7,17),imshow(word3),title('3');
subplot(5,7,18),imshow(word4),title('4');
subplot(5,7,19),imshow(word5),title('5');
subplot(5,7,20),imshow(word6),title('6');
subplot(5,7,21),imshow(word7),title('7');
imwrite(word1,'1.jpg');
imwrite(word2,'2.jpg');
imwrite(word3,'3.jpg');
imwrite(word4,'4.jpg');
imwrite(word5,'5.jpg');
imwrite(word6,'6.jpg');
imwrite(word7,'7.jpg');
liccode=char(['0':'9' 'A':'Z' '苏豫陕鲁京辽浙']);  %建立自动识别字符代码表
SubBw2=zeros(40,20);
l=1;
for I=1:7
      ii=int2str(I);
     t=imread([ii,'.jpg']);
      SegBw2=imresize(t,[40 20],'nearest');
        if l==1                 %第一位汉字识别
            kmin=37;
            kmax=43;
        elseif l==2             %第二位 A~Z 字母识别
            kmin=11;
            kmax=36;
        else l>=3               %第三位以后是字母或数字识别
            kmin=1;
            kmax=36;

        end

        for k2=kmin:kmax
            fname=strcat('F:\edge 下载\车牌识别3 第二版\车牌识别\程序与图像\字符模板\',liccode(k2),'.jpg');
            SamBw2 = imread(fname);
            for  i=1:40
                for j=1:20
                    SubBw2(i,j)=SegBw2(i,j)-SamBw2(i,j);
                end
            end
           % 以上相当于两幅图相减得到第三幅图
            Dmax=0;
            for k1=1:40
                for l1=1:20
                    if  ( SubBw2(k1,l1) > 0 | SubBw2(k1,l1) <0 )
                        Dmax=Dmax+1;
                    end
                end
            end
            Error(k2)=Dmax;
        end
        Error1=Error(kmin:kmax);
        MinError=min(Error1);
        findc=find(Error1==MinError);
        Code(l*2-1)=liccode(findc(1)+kmin-1);
        Code(l*2)=' ';
        l=l+1;
end
figure(10),imshow(dw),title (['车牌号码:', Code],'Color','b');

function [word,result]=getword(d)
word=[];flag=0;y1=8;y2=0.5;
    while flag==0
        [m,n]=size(d);
        wide=0;
        while sum(d(:,wide+1))~=0 && wide<=n-2
            wide=wide+1;
        end
        temp=qiege(imcrop(d,[1 1 wide m]));
        [m1,n1]=size(temp);
        if wide<y1 && n1/m1>y2
            d(:,[1:wide])=0;
            if sum(sum(d))~=0
                d=qiege(d);  % 切割出最小范围
            else word=[];flag=1;
            end
        else
            word=qiege(imcrop(d,[1 1 wide m]));
            d(:,[1:wide])=0;
            if sum(sum(d))~=0;
                d=qiege(d);flag=1;
            else d=[];
            end
        end
    end
%end
          result=d;

          function e=qiege(d)
[m,n]=size(d);
top=1;bottom=m;left=1;right=n;   % init
while sum(d(top,:))==0 && top<=m
    top=top+1;
end
while sum(d(bottom,:))==0 && bottom>=1
    bottom=bottom-1;
end
while sum(d(:,left))==0 && left<=n
    left=left+1;
end
while sum(d(:,right))==0 && right>=1
    right=right-1;
end
dd=right-left;
hh=bottom-top;
e=imcrop(d,[left top dd hh]);

网友A(2016-10-17):
车牌后面带字的能否被识别?比如教练车以及大型货车之类的。

网友B(2018-11-23):
你好,我参考了您车牌识别的程序,但是我换了图片,识别之后还是和您的识别结果一样,没有根据图片的实际内容识别出来,是怎么回事?

网友C(2019-04-15):
引用 网友B:
你好,我参考了您车牌识别的程序,但是我换了图片,识别之后还是和您的识别结果一样,没有根据图片的实际内 ...

您好,我也遇到和您一样的问题    请问您的问题决解了吗   能否解答一下这个问题

网友D(2019-06-22):
有车牌图吗

网友E(2020-01-03):
数字无法识别,现实的都是M,该怎么解决

网友F(2021-06-22):
车牌第一个字为左右结构识别分开了怎么办,就像渝它分成了氵和俞有时候就只有俞

网友G(2022-03-23):
跟网上的很多人做的一模一样,,,

网友H(2022-05-11):
字符模板不存在怎么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