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如何不用外围芯片仅用9个i/o

楼主(2016-10-17):
stc的单片机如何用9个I/O口来做时钟显示,其中按键至少三个以上,而且这9个I/O包括按键的I/O口在内,不能使用外围芯片来扩展?请问有什么办法可以做到,求大师解答,一困惑很久,寝食难安呀!

网友A:
 热心人快来啊!

网友B:
可以按键和显示复用

网友B:
可以做到的 现在很多产品都是这样的 而且端口直接输出段和位 串接一个220欧姆电阻就可以了

网友C:
时钟实现,数码管用到管脚太多,用LCD,4+2,用6个IO口(4+2),3个按键直接用3个IO口,刚好9个,如果IO口带有AD,通过电阻分压、那么一个IO口可以接上百个按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