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不用外围芯片仅用9个I/O口来做可时间调整的8位数码管时钟显示

楼主(2016-10-17):
stc的单片机如何用9个I/O口来做时钟显示,其中按键至少三个以上,而且这9个I/O包括按键的I/O口在内,不能使用外围芯片来扩展?请问有什么办法可以做到,求大师解答,一困惑很久,寝食难安呀!

网友A:
按键与现实复用可以实现应该只能显示一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键与现实复用可以实现应该只能显示一位

9个IO口只能显示一位?那岂不是8个io口用来做段选,另一个IO口用来做位选?但是这9个IO口还包含有三个以上的的按键用来调试时间的,真的做不到9个IO不用外扩芯片仅用9个io来驱动8位数码管和控制数码管吗?

网友B:
用文字形lcd

楼主:
不能用LCD只能使用数码管的,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

网友B:
用文字形lcd 選用 data bus  4bit模式  RS R/W  E   SW1 SW2 SW3  其中 R/W 固定接低電位 , 所以可用9個 IO口來完成

网友C:
现说说你的时钟是什么样的硬件结构。再帮你想办法。
或许可以。

网友C:
如果用的是集成的时钟,就很容易了。

网友C:
如果不是:则需要依据你的时钟结构做方案。

网友D(2017-05-08):
8个IO口接段选,剩下1个用AD转换接3个按键,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