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家居插座中烧录了程序后就不能工作,是为什么?麻烦了解的说下谢谢 求解答

楼主(2016-10-17):
智能家居插座中烧录了程序后就不能工作,是为什么?麻烦了解的说下谢谢

网友A:
把原来的程序给覆盖掉了吧~~~

网友B(2017-02-09):
1.程序是否正确,不正确的烧写进去当然不能正常使用。
2.烧写是否成功,不成功也会不能正常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