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可以用STC12C2052AD单片机做电容触摸按键来调节输出占空比吗?

楼主(2016-10-17):
请问:可以用STC12C2052AD单片机做电容触摸按键来调节输出占空比吗?可不可以?急求答案!

网友A:
占空比是由单片机内部生成的,电容触摸按键是向单片机发信号的,收到信号后改变其占空比输出即可。

网友B:
这个都是可以做的 不过要处理 PWM和电容

网友B:
做触摸键要一个端口做输出一个做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都是可以做的 不过要处理 PWM和电容

输入端需要电容吗?不用,直接把P1口的ADC端作为输入端口行吗?我看我手上有一个IC  HC8T0810 它有8路电容触摸输入,没有接电容,我这可以用STC12C2052AD做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占空比是由单片机内部生成的,电容触摸按键是向单片机发信号的,收到信号后改变其占空比输出即可。

知道了!P1口做ADC输入检测 需要接电容吗?不接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都是可以做的 不过要处理 PWM和电容

还有,程序写好了,用什么办法直观的仿真测试呢?好像没有软件吧

网友C:
当然可以。

楼主:
请问这些单片机里 protues multisim中又没有,你们是怎么仿真,测试自己软件对还是错的呢?

网友D:
可以的,你看stc的手册,上面有关于用ADC口做触摸按键的电路,至于控制输出pwm,那就是单纯的程序问题了。仿真的话,这些芯片一般都不能仿真,我是自己用硬件测试的。示波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的,你看stc的手册,上面有关于用ADC口做触摸按键的电路,至于控制输出pwm,那就是单纯的程序问题了。 ...

好的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