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个开关控制led灯亮灭的程序

楼主(2016-10-17):
p1.0口的开关控制p2口的三个led灯,开关闭合,三个灯都亮;开关断开,三个灯都灭;
p1.1口的开关控制p3口的三个led灯,开关闭合,三个灯都亮;开关断开,三个灯都灭;
上面的三个灯与下面的三个灯不允许同时亮;求大神给个程序。

网友A:
用C语言还是汇编语言 还是HEX文件

网友B:
这个站上有很多

网友C:
这个是基础入门的东西了吧。

网友D:
可以多找一下  站里边很多

网友E:
这个很简单的

网友F:
建议楼主学其它专业,如:管理类。未来领导管理工程师们。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C语言还是汇编语言 还是HEX文件

C语言,求您了

网友G:
/*********************************************************************************************
2016.10.18
编写:刘海龙
程序名:测试开关控制灯
硬件支持:所有的51单片机均可驱动(晶振频率随意)

/*********************************************************************************************/
#include <REG51.h> //单片机头文件

sbit k1=P1^0;//
sbit k2=P1^1;//
sbit D1=P2^0;//
sbit D2=P2^1;//
sbit D3=P2^2;//
sbit D4=P3^0;//
sbit D5=P3^1;//
sbit D6=P3^2;//
bit flag=0;

/*********************************************************************************************/
void DELAY_MS (unsigned int a){
        unsigned int i;
        while( a-- != 0){
                for(i = 0; i < 125; i++);
        }
}
/*********************************************************************************************/
void main (void)
{
        unsigned char i;
        P2=P3=0X00;
    while(1){
                       if(k1==0&&flag==0){        //
                       DELAY_MS(10);
                           if(k1==0&&flag==0){
                                 flag=1;
                                    D1=D2=D3=1;//上面三个灯亮
                                }
                        }
                        if(k1==1){
                                 flag=0;
                                    D1=D2=D3=0;//上面三个灯灭
                                }
                        if(k2==0&&flag==0){//
                       DELAY_MS(10);
                           if(k2==0&&flag==0){
                                 flag=1;
                                    D4=D5=D6=1;//下面三个灯亮
                                }
                        }
                        if(k2==1){
                                 flag=0;
                                    D4=D5=D6=0;//上面三个灯灭
                                }
        }
}
/************************************END*********************************************************/

网友G:
程序用STC单片机在面包板上测试通过,完全符合要求。

网友G:
我回复的程序还没有审核通过,静等审核通过就可以帮到你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F:
建议楼主学其它专业,如:管理类。未来领导管理工程师们。

同感。学领导单片机开发的管理专业,比单纯单片机开发更给力。赚钱不吃力,吃力不赚钱。

网友G:
你要的程序见附件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要的程序见附件

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

网友G:
引用 楼主:
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

不用谢,共同学习。

网友I:
百度吧,上面应该有的

网友J:
#include <REG51.h> //单片机头文件

sbit k1=P1^0;//
sbit k2=P1^1;//
sbit D1=P2^0;//
sbit D2=P2^1;//
sbit D3=P2^2;//
sbit D4=P3^0;//
sbit D5=P3^1;//
sbit D6=P3^2;//
bit flag=0;

/*********************************************************************************************/
void DELAY_MS (unsigned int a){
        unsigned int i;
        while( a-- != 0){
                for(i = 0; i < 125; i++);
        }
}
/*********************************************************************************************/
void main (void)
{
        unsigned char i;
        P2=P3=0X00;
    while(1){
                       if(k1==0&&flag==0){        //
                       DELAY_MS(10);
                           if(k1==0&&flag==0){
                                 flag=1;
                                    D1=D2=D3=1;//上面三个灯亮
                                }
                        }
                        if(k1==1){
                                 flag=0;
                                    D1=D2=D3=0;//上面三个灯灭
                                }
                        if(k2==0&&flag==0){//
                       DELAY_MS(10);
                           if(k2==0&&flag==0){
                                 flag=1;
                                    D4=D5=D6=1;//下面三个灯亮
                                }
                        }
                        if(k2==1){
                                 flag=0;
                                    D4=D5=D6=0;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