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小车直线摆头严重

楼主(2016-10-17):
怎么办?

网友A:
看不到也不了解你的东东,只能猜一下:
建议:使用PID控制,或修改PID参数。

网友B:
这个很正常,如果你的小车是左右分别两个轮子驱动的话。
产生的原因,第一是左右两边两个电机的参数不一样,简单来说就是,同样在9V供电下,一边的转速是1Wr/min,另一边的转速是1.1Wr/min,那么这样两边的轮子转的圈数就不一样了~那就歪了嘛
第二就是你轮子的参数不一致,你轮子一边直径大一边直径小,那肯定也是不能走直线的~

网友C:
换一个转向器

网友D(2017-01-04):
你的红外对射头角度都往中心调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