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9834信号发生器程序,按键设置频率 AD603放大

楼主(2016-10-17):
AD9834信号发生器程序,按键设置频率,输出波形和幅度增益,用nokia5110液晶显示,增益是通过DA控制AD603对AD9834的输出进行程控放大。界面效果好。程序模块化,方便移植,学习.

全部完整代码下载:

单片机源程序(部分预览):
#include<common.h>
#include<ad9834.h>

/*****************************************************
AD9834波形产生程序
*****************************************************/

/**************************
发送控制字
**************************/
void Send_Con(uint Con_word)
{
   uchar i;
   FSYNC =0;                              //低电平使数据有效
   for(i=0;i<16;i++)              //传输16位控制字
   {
      SDATA =Con_word&0x8000;   //最高位不变,最高位赋给SDATA
      Con_word<<=1;                           //控制字左移一位,准备下一次
      SCLK =0;                                   //产生下降沿,传输SDATA
      SCLK =1;
   }
   FSYNC =1;                                    //高电平,无效
}

/****************************
发送频率字
****************************/
void Send_Freq(uint Freq_word)
{
   uchar i;
   FSYNC =0;                              //低电平使数据有效
   for(i=0;i<16;i++)              //传输16位频率字
   {
      SDATA =Freq_word&0x8000;  //最高位不变,最高位赋给SDATA
      Freq_word<<=1;                           //频率字左移一位,准备下一次
      SCLK =0;                                   //产生下降沿,传输SDATA
      SCLK =1;
   }
   FSYNC =1;                                    //高电平,无效
}

/*****************************
发送相位字
注:根据情况可设定入口参数,设置相位
*****************************/
void Send_Phase()
{
   Send_Con(0xC000);   //设置初相位为0
}

/*******************************************************
设置频率值
Freq_value(value)=Freq_data(data)*FCLK/2^28
2^28=268435456=0x10000000
*******************************************************/
void writing_Freq(uchar freq_number, ulong Freq_value)
{
    ulong FREQREG = (ulong)(268435456.0/FCLK*Freq_value);

    uint LSB_D = (uint)FREQREG;
    uint MSB_D = (uint)(FREQREG>>14);

    if(freq_number == FREQ_0)
    {
        LSB_D &= ~(1U<<15);
        LSB_D |= 1<<14;
        MSB_D &= ~(1U<<15);
        MSB_D |= 1<<14;
    }
    else
    {
        LSB_D &= ~(1<<14);
        LSB_D |= 1U<<15;
        MSB_D &= ~(1<<14);
        MSB_D |= 1U<<15;
    }

    Send_Freq(LSB_D);
    Send_Freq(MSB_D);

}

网友A(2017-05-08):
请问有仿真电路图吗

网友A:
有仿真电路图吗

网友B(2018-03-25):
引用 网友A:

有仿真电路图吗

网友C(2018-05-14):
你好,想请问一下有ad9834信号发生器的仿真电路图吗

网友D(2021-04-24):
学习学习 确实需要由硬件连接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