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7289键盘和数码管驱动程序+应用电路+资料下载

楼主(2016-10-17):
zlg7289应用电路图:
zlg7289资料:

zlg7289矩阵键盘的应用:

源程序:
/*该程序实现的功能是在小键盘按键,在LED上显示所按的键的数值*/
#include <stdio.h>
#include "hardware.h"
#include "zlg7289.h"
#define SDIO_CTRLIO      0X4  //PF2
#define SDIOOUT()  (PDATF&=(~SDIO_CTRLIO));
#define SDIOIN()   (PDATF|=SDIO_CTRLIO);

unsigned char keymap[]={  7,4,1,0,10,0,0,0,8,5,
2,17,11,0,0,0,9,6,3,16,
12,13,0,0,14,0,15,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
};        //键盘映射表

void sendsiodata(unsigned char data)
{
I_ISPC=0x10;         //中断挂起清零寄存器 清除未响应中断请求([4] INT_SIO = 1 为清除)
SIODAT=data;        //给SIO数据寄存器赋值
SIOCON|=(0x1<<3);        //SIO控制寄存器澹([3] = 1 为 SIO开始)
while(!(INTPND&0x10));        //中断挂起寄存器([4] INT_SIO = 1 为请求)
I_ISPC=0x10;
}

unsigned char readsiodata()
{
SDIOIN();        //端口F控制寄存器的PF2设置成Input
sendsiodata(0);
SDIOOUT();        //端口F控制寄存器的PF2设置成Output
return SIODAT;        //返回SIO数据寄存器的值
}

char getkey()
{
char key,mykey;
INTMSK|=(0X1<<26);

while(PDATG&0x10);

ZLG7289_ENABLE();
sendsiodata(ZLG7289_CMD_RDKEY);
mykey=readsiodata();        //mykey的值为该键在键盘影射表中的位子
ZLG7289_DISABLE();
INTMSK&=(~0X1<<26);
key=keymap[mykey];         //查表得出该键的值
printf("mykey is %d\nreturn key is %d\n",mykey,key);
return key;
}

static void Delay(int t)         //延时函数
{
        int i;
        for(;t>0;t--)
                for(i=0;i<400;i++);
}

int led_showdata(unsigned int a)
{
int i=0;
INTMSK|=(0X1<<26);
ZLG7289_ENABLE();
sendsiodata(ZLG7289_CMD_RST);         //发送键盘的绝对值到SIODAT
Delay(20);

a%=100000000;         //为了避免a的值超出8 位数,如果超出8 位则将超出部分舍去
//利用ZLG7289 将a 显示到LED上
for(i=0;i<8 && a !=0 ;i++)
{
sendsiodata(ZLG7289_CMD_DATA1|i);
sendsiodata(a%10);
a/=10;
Delay(10);
}
for(;i<8;i++)
{
sendsiodata(ZLG7289_CMD_DATA0|i);
sendsiodata(0xf);
Delay(10);
}

ZLG7289_DISABLE();
INTMSK&=(~0X1<<26);
return 0;
}

int main()
{
printf("inputEnterExit!\n");
while( (i = getkey()) != 15)        //当小键盘按到回车键时退出,其他情况则将键盘值显示到LED上
{
led_showdata(i);
Delay(2000);
}
return 0;
}

所有资料下载:

网友A(2020-02-03):
正好需要此资料,雪中送炭,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