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ADXL345单片机计步器程序加仿真图 求帮忙

楼主(2016-10-17):
谁有ADXL345单片机计步器程序加仿真图

网友A(2016-11-18):
跪求 仿真图 和原理图

网友B:
如果再回可以在得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再回可以在得嘛

????????

网友C:
用ADXL345来做计步器,无非就是对345三轴的数据进行分析处理!345负责采集,单片机就负责处理统计!这里面就涉及到一个精度问题了,要在实际调试中不停的改正345检测的合适阀值!还有一个就是你345安装的方式也要考虑在内,板子如何装,设备怎么戴,这些都要定下来,才能快速的调整代码实现相应的功能(比如设备戴在手上,那你要计步,最常用的方法就是345检测手臂在行走过程中摆动的幅度了,再用单片机进行分析统计咯)!

网友D(2017-03-15):
同求原理图及程序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有基于51单片机的ADXL345的计步器原理图和程序吗

网友E:
在做类似的东西,有什么资料分享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