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通过三极管驱动tip125-127系列,这样行么

楼主:
9013驱动tip127,我搜到的是这个图,

实际上我用的是这个,

也成功了,行么

网友A(2016-10-18):
也可以 就是TIP127的B极电子大了点 建议用4.7K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也可以 就是TIP127的B极电子大了点 建议用4.7K

tip127的发射极是12V以上,R5采用4.7K可行么??

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也可以 就是TIP127的B极电子大了点 建议用4.7K

tip127的发射极是12V以上,R5 阻值4.7K,可行么???

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也可以 就是TIP127的B极电子大了点 建议用4.7K

TIP127的发射极是12V以上

R5 阻值4.7K,可行么???

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也可以 就是TIP127的B极电子大了点 建议用4.7K

网友B:
这有什么敏感词啊,都给过滤掉了,我去

网友C:
达林顿,Ib很小,R5这样选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