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亮一个LED后在这LED灯有频闪,10微秒闪一下是怎样加入程序中求大神指指点点

楼主(2016-10-18):
在以事下的程序中,我想做一个工程文件,点亮一个LED后在这LED灯有频闪,10微秒闪一下是怎样加入程序中????????????????

#include<reg51.h>

sbit  LED0=P2^0;

void  main()
{
//    P2=0x00;
  while(1);
  {
    P2=0xff;

//    LED0=0;
  }
}

网友A:
10微妙闪一下,什么意思?人眼对10微妙无感觉。

网友B:
"10微秒闪一下"
时间太短,不宜用C写程序实现。

网友B:
设晶振是12MHz,则一个机器周期是1us, 10个机器周期就是10us.

LOOP:      CPL  P1.1        ;2个机器周期,LED闪动切换
               NOP               ;1个机器周期
               JMP LOOP       ;2个机器周期

网友B:
为了能退出以上的死循环,可以改为:

LOOP:      CPL  P1.1                      ;2个机器周期,LED闪动切换
               NOP                             ;1个机器周期
               JNB  B_STOP, LOOP       ;2个机器周期

B_STOP:是个标记位(位标记),可以在中断程序中,设置为1,以使程序退出LOOP循环。

网友B:
P1.1接LED灯,一亮一暗各占5个机器周期。
如果一亮一暗各10us,可以再增加5个NOP。

网友B:
如果用C语言写,由于你无法预料,C是如何编译你的程序的,所以不太好控制准时间。
当然你可以在C编译后,检查其编译的结果,再作修改。

网友B:
提示一下:
如果是改进型的51单片机,则其执行指令的时间,不一定需要12个振荡周期(流水取指架构,有预取指功能),则需要另作处理,稍复杂一点,不在此详述了。如STC的51芯片。

网友C:
10微秒能看得出来?老式的日光灯(带电感镇流器的)也是闪烁的,周期是20000微秒,也就是20毫秒。

网友B:
人看不出来,如果用仪器呢?用LED灯来传信息,是有这样的做法的。

网友B:
不过不是10微秒!

网友D:
10us你都能分辨出来??你程序每次执行循环都会亮一次灭一次,肉眼几乎无法识别

楼主:
回各位,
我的主程序是以5只红外LED取代,以流水灯方式点动周期性(C程)。从中加入在点亮LED红外上以10us--100us间隔频闪次数加载接收上。

网友E:
加入一个延时函数delay

楼主:
引用 网友E:
加入一个延时函数delay

例举一下,怎样加入延时函数delay在C程中运行?

网友F:
10微妙人眼看不出来的

网友G:
根据晶振,算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