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5l2k60s2,P2口不能输出地电平

楼主(2016-10-18):
stc15l2k60s2,P2口不能输出地电平,P2=0,用万用表测量,是3.2V,程序如下:我想用逻辑分析仪测设延时间,但是分析仪看不到波形,谢谢!
#include <STC15F2K60S2.H>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sbit p21=P2^1;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main()
{
p21=1;
delay(100);
p21=0;
delay(100);
}

网友A:
1、去掉P21=1,只留P21=0.
2、将P2设置成输出方式(推挽,或OC)

注:IC默认P2口是准IO,有弱上拉。做输出,设计一下为好。

楼主:
我下班试一试,先谢谢了。
我的意思是想在P2口产生方波,用软件延时,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