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2系列单片机,请问你们平时用什么软件仿真?

楼主(2016-10-18):
STC12系列单片机,请问你们平时用什么软件仿真?有没有类似 protues Multisim 的软件可以仿真它

网友A:
STC商家建议的是KELL.

网友A:
KELL没有伟福的好用。但仿真需要与芯片配合。
STC的厂商做了与KELL配合的软件。
所以建议用KELL。尽管本人不喜欢KELL。

楼主:
引用 网友A:
KELL没有伟福的好用。但仿真需要与芯片配合。
STC的厂商做了与KELL配合的软件。
所以建议用KELL。尽管本 ...

好的,知道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C商家建议的是KELL.

好的 知道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