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IC单片机设计电子密码锁 含论文 源程序 电路图

楼主(2016-10-18):
|
所有资料下载:

微芯公司生产的PIC8位COMS单片机,采用类RISC指令集和哈弗总线结构,以及先进的流水线时序,与传统51单片机相比其在速度和性能方面更具优越性和先进性。
PIC单片机的另一个优点是片上硬件资源丰富,集成常见的EPROM、DAC、PWM以及看门狗电路。这使得硬件电路的设计更加简单,节约设计成本,提高整机性能。因此PIC单片机已成为产品开发,尤其是产品设计和研制阶段的首选控制器。
本文介绍用PIC16F84单片机制作的电子密码锁。PIC16F84单片机共18个引脚,13个可用I/O接口。芯片内有1K×14的FLASHROM程序存储器,36×8的静态RAM的通用寄存器,64×8的EEPROM的数据存储器,8级深度的硬堆栈。
硬件设计  电路原理见图1。Xx8位数据线接4x4键盘矩阵电路,面板布局见表1,A、B、C、D为备用功能键。RA0、RA7输出4组编码二进制数据,经74LS139译码后输出逐行扫描信号,送RB4-RB7列信号输入端。余下半个139译码器动扬声器。RB2接中功率三极管基极,驱动继电器动作。有效密码长度为4位,根据实际情况,可通过修改源程序增加密码位数。产品初始密码为3345,这是一随机数,无特殊意义,目的是为防止被套解。用户可按*号键修改密码,按#号键结束。输入密码并按#号确认之后,脚输出RB2脚输出高电平,继电器闭合,执行一次开锁动作。
若用户输入的密码正确,扬声器发出一声稍长的“滴”提示声,若输入的密码与上次修改的不符,则发出短促的“滴”声。连续3次输入密码错误之后,程序锁死,扬声器报警。直到CPU被复位或从新上电。
软件设计  软件流程图见图3。CPU上电或复位之后将最近一次修改并保存到EEPROM的密码读出,最为参照密匙。然后等待用户输入开锁密码。若5分钟以内没有接受到用户的任何输入,CPU自动转入掉电模式,用户输入任意值可唤醒CPU。
每次修改密码之后,CPU将新的密码存入内部4个连续的EEPROM单元,掉电后该数据任有效。每执行一次开锁指令,CPU将当前输入密码与该值比较,看是否真确,并给出相应的提示和控制。
布     局  所有元件均使用SMD表贴封装,缩小体积,便于产品安装,60X60双面PCB板,顶层是一体化输入键盘,底层是元件层。成型后的产品体积小巧,能很方便的嵌入防盗铁门、保险箱柜。

COL0

COL1

COL2

COL3

ROW0

1

2

3

A

ROW1

4

5

6

B

ROW2

7

8

9

C

ROW3

*

0

#

D

表1

源程序:
;鉴于某些原因,本程序仅仅供参考,如有不便请谅解!

; HISTORY
;
; 002 - 2000     - original codelock source
; 003 - 2000     - serial terminal version
; 004 - 20010103 - cleaned up version without the serial junk, doesn't use EEPROM
;**********************************************************************
;
;    Notes:
;
;PORTA<1:0>        out row select (1-4) to MPX
;PORTA2                out LED control
;PORTB3                beeper control output
;PORTB<7:4>        in  keyboard column status
;PORTB2                relay output

        list      p=16F84             ; list directive to define processor
        #include <p16F84.inc>         ; processor specific variable definitions

        __CONFIG   _CP_OFF & _WDT_OFF & _PWRTE_ON & _HS_OSC ;WDT=watchdog, PWRTE=power on timer, HS=high speed osc

          CBLOCK 0x0C
;***** VARIABLE DEFINITIONS
row_cnt                ;row counter
column                ;keyboard column status

count1                ;column counter for the keyboard handler
count2                ;row counter timing
count3                ;row counter timing
keycode
prevcode

led_ctl                ; LED control bits <3:0>
led_tmp                ; working register for setting multiplexed LED control pin

keybuf                ; keyboard buffer, empty after reading out
key_tmp                ; keycode temporary storage

bufptr                ; buffer pointer
buffer                ; keyboard buffer
buffer2
buffer3
buffer4
buffer5
beeper                ; beep time countdown
beepct                ; beep
beepcnt                ; beep cnt

count10
count20
count30

pass1                ; password
pass2
pass3
pass4
pass5
;**********************************************************************
           ENDC
;****************************************************************************

           ORG 0                        ;RESET
Reset      goto main

;****************************************************************************
           ORG 4                       ;INT

Interrupt  retfie
;
keytable        ;determine pressed key's real code from scancode
                addwf PCL
                retlw 60
                retlw 31
                retlw 32
                retlw 33
                retlw 61
                retlw 34
                retlw 35
                retlw 36
                retlw 62
                retlw 37
                retlw 38
                retlw 39
                retlw 63
                retlw 90
                retlw 30
                retlw 91
                retlw 64

;
main                MOVLW 0c
                MOVWF PORTA
                MOVLW 0xe8 ; B?1101000?;SET PORT A 0-2,4 out
                TRIS PORTA

                MOVLW 0
                MOVWF PORTB
                MOVLW 0xf3 ;B11110011 ;SET PORT B4-7 AS INPUTS
                TRIS PORTB
                ;
                BSF STATUS, RP0 ;bank 1
                BCF OPTION_REG, NOT_RBPU ;internal pullups on port B enabled
                BCF STATUS, RP0 ;bank 0

                clrf row_cnt      ;row counter ;clrf?
                clrf prevcode
                clrf keycode
                clrf beepct
                MOVLW 0xff
                MOVWF led_ctl
                MOVWF led_tmp
                movlw 1
                movwf count2
                movwf count3
                movlw 0xf0
                movwf beeper;generate beep on powerup

                movlw 0x33        ;inital password
                movwf pass1
                movwf pass2
                movlw 0x34
                movwf pass3
                movlw 0x35
                movwf pass4
                ;
resetbuf        movlw buffer
                movwf bufptr

loop                clrf keybuf
                CALL scantimer
                call beepgen;generate beepct if needed

                movf keybuf,W
                bz loopb
                movlw 20
                movwf beeper ;turn on soundgen

loopb                movf keybuf,W
                sublw 90
                btfsc STATUS,Z;if Z=0, skip

;                goto resetbuf
;old function of key was reset, new function is change code

                goto chk0

                movf keybuf,W
                bz loop2 ;no key was pressed, skip

                sublw 91
                bnz loop5
                ;pressed enter, check code

chk0                movf bufptr,W
                sublw buffer5
                bnz incorrect
                movf buffer,W
                subwf pass1,W
                bnz incorrect
                movf buffer2,W
                subwf pass2,W
                bnz incorrect
                movf buffer3,W
                subwf pass3,W
                bnz incorrect
                movf buffer4,W
                subwf pass4,W
                bnz incorrect

;
;check for the key pressed:enter=generate pulse, otherwise get new passwd
;
                movf keybuf,W
                sublw 0x90 ;new passwd?
                bz setpasswd

                movlw 4
                movwf PORTB

                movlw .30
                movwf count30
;
delay21                movlw .250 ;decimal
                movwf count10

delay0                movlw .250
                movwf count20

delay1                decfsz count20, F
                goto delay1
                decfsz count10
                goto delay0
                decfsz count30
                goto delay21
;
                movlw 0
                movwf PORTB
incorrect        goto resetbuf

loop5                movf bufptr,W  ;store a char in buffer
                sublw buffer5  ;is there space for more characters?
                bnz loop7;yes
                ;no, shift all chars by one
                movf buffer2,W
                movwf buffer
                movf buffer3,W
                movwf buffer2
                movf buffer4,W
                movwf buffer3
                movf keybuf,W
                movwf buffer4
                goto loop2

;store character in the buffer
loop7                movf bufptr,W
                movwf FSR
                movf keybuf,W
                movwf INDF
                incf bufptr,F

loop2
;                clrf keybuf ;loop will clear keybuf
                GOTO loop

setpasswd        ;set a new code
                ;
                movlw pass1
                movwf FSR
setp0                clrf keybuf
                call scantimer
                call beepgen
                movf keybuf,W
                bz setp0
                sublw 0x90
                bz setp0
                movf keybuf,W
                sublw 0x91
                bz setp0
                movlw 99
                movwf beeper
                movf keybuf,W
                movwf INDF
                incf FSR,f
                movf FSR,W
                sublw pass5
                bnz setp0
                ;
                goto resetbuf
                ;

scantimer        decfsz count2,F ;if count2=0, skip next instr
                return
                movlw .20
                movwf count2;reload count2
                decfsz count3,F
                return
                movlw .50;could be commented
                movwf count3
                ;time to scan again...

;set column on port, set LED status
;                movlw 4 ;LED status, ON

                movlw 0
                rrf led_tmp,F
                btfsc STATUS,C ;if C=0, skip
                movlw 4;ON

                iorwf row_cnt,W
                iorlw 08 ;serial TX bit latch should be 1!!!
                iorwf beepct,W ;beeper register
                MOVWF PORTA ;output row select, LED status and beeper control
                return

;get key status
scanx                MOVF PORTB,W ;get column status
                MOVWF column

                SWAPF column,W;swap nibbles
                ANDLW 0x0f ;lower 4 bits
                MOVWF column

                xorlw 0x0f ;check for pressed key
                btfsc STATUS,Z ;skip if Z = 0
                goto scan0

                movf row_cnt,W ; row_cnt->W
                movwf key_tmp  ;W->key_tmp
                bcf STATUS,C
                rlf key_tmp, F
                rlf key_tmp, F ;row * 4->key_tmp
                incf key_tmp ;increase +1

                movlw .4 ;scan for 4 bits in the column file register
                movwf count1

scan1                rrf column, F ;get the right bit & shift right
                btfss STATUS, C   ;if 1, skip
                goto scan2;found a key pressed

                incf key_tmp
                decfsz count1, F
                goto scan1

scan0                return;no key pressed in this row, code unchanged (init'd zero before first cycle)

scan2                ;found a key pressed
                movf key_tmp,W;set keycode
                movwf keycode
                return;a key was pressed, code=keycode 1-16

scany                movf row_cnt,W
                sublw .3
                btfss STATUS,Z ;if Z=1 , skip (row_cnt=3)
                return
                ;a scan cycle is completed, test for keycode
                movf keycode,W
                btfsc STATUS,Z ;if Z=0, some key is pressed, skip
                ;Z=1, keycode=0, no key pressed
                goto keyb1

                ;W=keycode, not zero
                subwf prevcode,W;was this key pressed in the previous cycle?
                btfsc STATUS,Z ;if Z=0, previous cycle was other code, skip
                goto keyb3;same key, no action --but zero keycode for next cycle!!!

                ;a new key was pressed in the actual cycle

                ;should check if keybuf is empty, and zero prevkey if buffer full
                movf keycode,W
                call keytable
                movwf keybuf

keyb1                movf keycode,W ;store previous keycode
                movwf prevcode
keyb3                movlw 0
                movwf keycode ;zero actual keycode for next cycle

;                swapf led_ctl,W
;                movwf led_tmp ;led control shift register

                return
;
beepgen                movf beeper,W
                bz beepgen0
                decfsz beepcnt
                return
                movlw .40
                movwf beepcnt
                decf beeper,F
                movlw 08
                btfsc beeper,0
                movlw 0
beepgen0        movwf beepct
                movwf PORTB
                return

                end                       ; directive 'end of progra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