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普通IO口模拟串口源程序

楼主(2016-10-18):
完整代码下载:

大家放心用,但是你们程序要好好看看,容易中断冲突,现在我们也在解决中,接收和发送字符串的程序有需要的邮箱给你们发送过去

东西是好东西,我们遇到了中断问题,有点麻烦,数据采集上来后用模拟串口挂到485总线,向一个控制单片机发送数据,用12864显示,但是控制单片机的串口通信的中断和模拟串口中断冲突,上位机和下位机没有办法通信,今天下午实在没有办法了,又做了一块单片机最小系统,让采集板上的数据之间和这块最小系统板进行通信12864上显示,现在还没有想到好的解决办法,等解决之后再告诉大家,还有就是接受字符串的时候,先进行解包,再进行标识位检测,这个程序发程序的方法是一个一个字符发送的,接收的时候要先放进数组里面,要是有需要的可以单独联系我,希望大家共同进步。

这两天项目结项,一直比较忙,没来得及回复大家,这个程序非常有用吗,毕竟大部分的单片机串口都是一个到两个,有时候功能扩展的时候,不可避免的要使用串口,当你发现串口不够用的时候,你可以使用这个程序,我把接收函数给大家参考一下

   while(1)
  {
    if(StartBitOn())
    {
          Msg[i_L]=PGetChar();
          if(Msg[i_L]!='a')
          {
            i_L++;
          }
          else
          {
                i_L=0;
                chinese_disp(0,2,"温度");//这个是12864液晶显示函数大家不用管
          }
         }
        }

说实话,这东西用起来虽然挺好,但是能不用就不要用,现在单片机大都是双串口的,一般都够用,我们做的东西,用52单片机模拟串口通信,模拟modbus通信,三个定时器全开,中断全用,时序容易出错,所以建议大家不要过多依赖模拟的东西,能花点钱买个好点片子,减少开发周期,上策。

预览: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math.h"
#include "stdio.h"
sbit BT_SND =P1^5;
sbit BT_REC =P1^6;
sbit LED =P1^7;
bit  LED_flage=1;
//IO 口模拟232通讯程序
//使用两种方式的C程序 占用定时器0
#define MODE_QUICK
#define F_TM F0
#define TIMER0_ENABLE  TL0=TH0; TR0=1;
#define TIMER0_DISABLE TR0=0;
sbit ACC0=   ACC^0;
sbit ACC1=   ACC^1;
sbit ACC2=   ACC^2;
sbit ACC3=   ACC^3;
sbit ACC4=   ACC^4;
sbit ACC5=   ACC^5;
sbit ACC6=   ACC^6;
sbit ACC7=   ACC^7;

void IntTimer0() interrupt 1
{
  F_TM=1;
}
//发送一个字符
void PSendChar(unsigned char inch)
{
#ifdef MODE_QUICK
    ACC=inch;
    F_TM=0;
    BT_SND=0; //start bit
    TIMER0_ENABLE; //启动
    while(!F_TM);
    BT_SND=ACC0; //先送出低位
    F_TM=0;
    while(!F_TM);
    BT_SND=ACC1;
    F_TM=0;
    while(!F_TM);
    BT_SND=ACC2;
    F_TM=0;
    while(!F_TM);
    BT_SND=ACC3;
    F_TM=0;
    while(!F_TM);
    BT_SND=ACC4;
    F_TM=0;
    while(!F_TM);
    BT_SND=ACC5;
    F_TM=0;
    while(!F_TM);
    BT_SND=ACC6;
    F_TM=0;
    while(!F_TM);
    BT_SND=ACC7;
    F_TM=0;
    while(!F_TM);
    BT_SND=1;
    F_TM=0;
    while(!F_TM);
    TIMER0_DISABLE; //停止timer
    #else
    unsigned char ii;
     ii=0;
     F_TM=0;
     BT_SND=0; //start bit
     TIMER0_ENABLE; //启动
     while(!F_TM);
     while(ii<8)
        {
          if(inch&1)
         {
          BT_SND=1;
         }
         else
         {
          BT_SND=0;
         }
          F_TM=0;
        while(!F_TM);
          ii++;
         inch>>=1;
    }
         BT_SND=1;
         F_TM=0;
         while(!F_TM);
    #endif
    TIMER0_DISABLE; //停止timer
}
//接收一个字符
unsigned char PGetChar()
{
        #ifdef MODE_QUICK
        TIMER0_ENABLE;
        F_TM=0;
        while(!F_TM); //等过起始位
        ACC0=BT_REC;
        TL0=TH0;
        F_TM=0;
        while(!F_TM);
        ACC1=BT_REC;
        F_TM=0;
        while(!F_TM);
        ACC2=BT_REC;
        F_TM=0;
        while(!F_TM);
        ACC3=BT_REC;
        F_TM=0;
        while(!F_TM);
        ACC4=BT_REC;
        F_TM=0;
        while(!F_TM);
        ACC5=BT_REC;
        F_TM=0;
        while(!F_TM);
        ACC6=BT_REC;
        F_TM=0;
        while(!F_TM);
        ACC7=BT_REC;
        F_TM=0;
        while(!F_TM)
    {
                if(BT_REC)
                {
                  break;
                }
    }
        TIMER0_DISABLE; //停止timer
        return ACC;
        #else
        unsigned char rch,ii;
        TIMER0_ENABLE;
        F_TM=0;
        ii=0;
        rch=0;
        while(!F_TM); //等过起始位
        while(ii<8)
    {
            rch>>=1;
                if(BT_REC)
                {
                rch|=0x80;
                }
                ii++;
                F_TM=0;
                while(!F_TM);
    }
        F_TM=0;
         while(!F_TM)
    {
                if(BT_REC)
                {
                   break;
                }
    }
        TIMER0_DISABLE; //停止timer
        return rch;
        #endif
}
//检查是不是有起始位
bit StartBitOn()
{
  return (BT_REC==0);
}
//定时器1初始化
void Time1_Init(void)
{
   TMOD=0x22; //定时器1为工作模式2(8位自动重装),0为模式2(8位自动重装)
   PCON=00;
   TR0=0; //在发送或接收才开始使用
   TF0=0;
   TH0=(256-96); //9600bps 就是 1000000/9600=104.167微秒 执行的timer//104.167*11.0592/12= 96
   TL0=TH0;
   ET0=1;
   EA=1;
}
//发送字符串
void Send_Char(char *byte)
{
   int i=0;
   for(i=0;*(byte+i)!='\0';i++)
   {
      PSendChar(*(byte+i));
   }
}
//void delay(int x)
//{
//        int a,b;
//        for(a=x;a>0;a--)
//                for(b=10;b>0;b--);
//}
//void main()
//{
//   unsigned char gch;
//   Time1_Init();
//   LED=0;
//  // Send_Char("S00.0C00.0%E00.0C00.0%L00000lx");
//   while(1)
//  {
//
//          PSendChar('1');
//          delay(1000);
////      if(StartBitOn())
////          {
////            gch=PGetChar();
////            if(gch=='1')
////                {
////                  LED=LED_flage;
////                  delay(1000);
////                  LED_flage=~LED_flage;
////                }
////
////          }
//
//  }
//
//}

网友A(2017-04-24):
你好能发给大家 接收字符串的吗?

网友A:
我可以模拟得了串口接收到数据,但是总接收不到字符串

网友B(2019-08-20):
这个程序试过,为什么发送的时候连续的字符会丢失中间的,如果加一个空格就都可以收到

网友C:
十分感谢  开源万岁

网友D(2022-03-23):
引用 网友B:
这个程序试过,为什么发送的时候连续的字符会丢失中间的,如果加一个空格就都可以收到

做个缓存,然后从缓存发出去不会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做个缓存,然后从缓存发出去不会

请问做缓存应该怎么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