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颗灯摇摇棒制作详细教程 带源码 原理图 改字软件等

楼主(2016-10-18):
32颗led灯摇摇棒制作的所有资料打包下载:

32颗灯摇摇棒制作说明
32颗灯摇摇棒的制作,包括焊接说明,常见问题分析,让你轻松DIY。
   一.说明:8个IO驱动32颗高亮发光二极管,程序对上一版本有做改进,显示效果更好,自适应的更好。另外增加了上位机改字的功能,从而大大减少了改动源程序的麻烦。也使得改字很方便,上位机功能可支持输入文字,大小任意,只要在32*64这个区域内就行。支持画图,导入BMP格式图片及保存图片,一共可以配置8张图片,每个图片独立,软件自带各种图案,也可从Word里导出图案,显示图案在范围内随便定义大小。

原理图:

二.元件清单:
三.原理图:下图不清楚,具体请看PDF文档的原理图
   四.焊接说明以及注意事项:
1.LED灯是从原理图可以看出,是正负正负接的。请看好PCB板子上的标号。
另外板上一共有8条跳线,利用LED剪下的管脚当跳线用。
2.滚珠开关焊接方向:
如下图,摇摇棒竖直放,滚珠开关金色那头靠左边焊接,如果焊反显示效果也是反的。
3.电池盒焊接:
电池盒采用3V7号电池盒,放置在握手的地方,使得摇晃起来很舒适。
两个电池盒串联的方式,多一个电池槽需短路,因为3个电池电压已够供单片机所需电源。另外需要用双面胶把电池盒固定在板上。
4.下载口
从PCB板上的标号也可看出VCC P30 P31 GND
下载程序或者配置字幕数据时请正确连接。
常见问题分析:
  • 焊接完成后,上电池,由于电池盒都带电源开关,因此有两个电源开关需要同时拨到开的位置。
  • 摇晃时出现个别LED不亮,请检查是否有断线。
  • 如果摇晃时,亮度不均匀,请更换该LED,由于此种接法的特殊,需要各个灯的特性要尽量相同。
  • 程序下载不进去,检查下载口的线是否正确连接,单片机下载需要冷启动,意思是重新上电,单片机型号STC11F02E,选择对型号,使用内部晶振下载。
      一般源程序不需要下载的,发货前都已烧好程序。如果真需要烧写,可按照步骤烧写。这里特别声明一下,由于有些初学者没操作过下载,特别是USB转串口的使用这里我觉得有必要提一下。见下图:

32颗灯摇摇棒使用说明
  • 如何摇晃效果最佳。
手握着电池盒位置,手臂不需要摆动,只需要靠手腕的摆动来形成一个扇区,
摇晃速度不需要很快,可以自己感觉一下,可以自适应的很好,摇晃很小的范围都能正常显示。效果很赞!!!!

上位机软件说明请看:“64x32摇摇棒取模软件帮助文档”
下载波特率:2400  8-N-1
下载字幕数据:
请正确连接4P下载线,如下图:
下载时请这样放置,让摇摇棒竖着放,意在不让滚珠开关导通,这样会导致下载不了。上电后有些LED会亮,指示可以下载字幕数据,如果不亮请重新上电。
软件配置:生成方式配置
串口设置中:请务必选择2400波特率,串口选择对应的串口号。或者从设备管理器COM管理看对应串口号。一般软件会自动搜索,前提是先插了USB转串口再打开软件。
取模范例:
图片不居中可以通过上下左右来移动,制定出满意的图片。

部分源程序预览:

#include
#include
                                   //缓存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宏定义

#define KEY P3^0   //定义画面切换按键

uchar KY;      //KY作用在后面说明

uchar disp=0;     //显示汉字指针,该参数+1的话,显示的字符多4个,同时要给要显示的汉字取模加到汉字数组中。

uchar pic=0,num=0;     //pic为按键次数;num为中断次数

uchar code xinjiaxin[]={

0x00,0x0E,0x11,0x21,0x42,0x84,0x42,0x21,0x11,0x0E,0x00,0x08,0x08,0x3E,0x08,0x08,
0x00,0x00,0x0E,0x1E,0x3C,0x78,0x3C,0x1E,0x0E,0x00,0x14,0x14,0x14,0x14,0x00,0x0E,
0x1F,0x3F,0x7E,0xFC,0x7E,0x3F,0x1F,0x0E,/*"xinjiaxin*/

};

unsigned char code miss[] = {

0x00,0x00,0x00,0x81,0xFF,0x81,0x00,0x00,0x00,0x00,0x04,0x7C,0x04,0x7C,0x04,0x7C,
0x00,0x7D,0x00,0x5C,0x54,0x54,0x74,0x00,0x5C,0x54,0x54,0x74,0x00,0x00,0x00,0x7F,
0x80,0x80,0x80,0x7F,0x00,0x00,0x00,0x00,/*I miss U*/

};

  20. /*****函数声明*****/

  21. void display2(void);

  22. void display5(void);

/*****n(单位us微秒)延时子程序*****/

void DelayUs(uint N)

{

uint x;

for(x=0; x<=N;x++);

}

/*****主函数*****/

void main(void)

{

IT0=1;

EX0=1;

EA=1;      //开中断,下降沿中断

KY=0;

while(1)     //主程序中只检测按键

{

  if(KEY==0)     //图案切换键按下

  {

   DelayUs(20000);     //去除按键抖动

   if(KEY==0);

   {

   pic++;

   disp=0;

   num=0;

   } //endif

  } //endif

} //endwhile

} //endmain

/*****中断服务程序*****/

void intersvr0(void) interrupt 0 using 1

{

KY=~KY;      //每个摇动来回水银开关会在摆幅两端分别产生下降沿中断,只提取其中一次(从左向右摇才显示)

if(KY==0)

{

if(pic>1)pic=0;//总共有6个图案

  num++;     //计算中断次数

  switch(pic)      //选择显示图案

  {

   case 1:{display2();}break;

   case 2:{display5();}break;

   default:{display2();}

  }

    }

}

/*****显示子程序3(汉字)*****/

void display2(void)

{

uchar i;

DelayUs(5000);

for(i=0;i<40;i++)

{

     P1=~miss[i*1];

     DelayUs(75);
}

}

/*****显示子程序6(汉字)*****/

void display5(void)

{
uchar i;

DelayUs(5000);

for(i=0;i<40;i++)

{

     P1=~xinjiaxin[i*1];

     DelayUs(65);

}

}

/*****END*****/

网友A:
666啊666啊666啊666啊

网友B:
可以用三色的LED制作

网友C(2017-02-04):
不错的帖子,收藏了

网友D(2017-05-27):
改完字后新字的程序在哪?可以改为24灯的吗?

网友E:
估计挺漂亮,下载收藏,闲暇D一个

网友F:
好棒哦,有空也做个玩玩

网友G(2017-11-03):
好尴尬   上位机发送不了

网友G:
好尴尬   我上位机发送不了

网友H:
问一下,那个芯片是怎么连到电脑上的呢?

网友I:
杀毒软件提示毒

网友J(2018-01-26):
太厉害了,很六,我喜欢。

网友K(2018-03-10):
我们很需要

网友L:
您好,单片机小白想问一下芯片是stc11f04还是stc11f02。因为那个图上好多地方都是写的04,可是清单上写的02

网友M:
太厉害了,很六,我很喜欢。

网友N:
文件下载不了哦

网友O:
没人发现,这个文件有木马病毒吗?管理员人呢?

网友P(2018-04-13):
引用 网友L:
您好,单片机小白想问一下芯片是stc11f04还是stc11f02。因为那个图上好多地方都是写的04,可是清单上写的02

同问。。。

网友Q(2018-06-24):
很给力,佩服

网友R(2018-07-27):
历害了我的哥

网友S:
里面没有hex程序文件复制的有错误怎么回事

网友T:
我还以为是什么高科技哦,看了一下还是挺简单的。楼主想法不错。

网友U(2018-11-04):
我要学习一下,一点也不会

网友V:
这个怎么改字?

网友W:
很有趣,手下了有空做来玩玩

网友W:
怎么有木马啊???

刚下载就出现这个

刚下载就出现这个

网友X:
谢谢楼主,能直接烧录图片吗?

网友V:
真的有病毒吗?

网友Y(2019-01-16):
资料齐全

网友Z(2019-04-27):
很好,学习一下

网友AA:
引用 网友AB:

stc系列的烧录器链接

网友AC:
楼至好人啊,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AA:
小白表示这上边这部分程序是下位机的源程序吗?

网友AD(2019-06-06):
有做出来的大神吗?救救小白我吧

网友AE(2022-01-09):
压缩文件已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