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源1A锂电池充电板TP4056原理图+PCB(pads)

楼主(2016-10-18):
开源1A锂电池充电板TP4056原理图+PCB(pads画板)
今天特意画了一块TP4056锂电池充电板PCB分享给坛友,以后我会尽量多的分享实用的程序或者电路给坛友,大家的支持就是我的动力。
1.TP4056锂电池充电电路很经典,主要是把充电器的5v电转换成4.2V的电给锂电池充电,最大可以提供1A的充电电流。
2.锂电池的容量不同选择的充电电流也不同,改变电路原理图中的Rprog(PCB对应的R4)这个电阻的阻值即可改变充电电流)
3.充电时红灯亮,充满时红灯熄灭绿灯亮。
充电插座有3.5mmDC座和MICRO-USB座两种可以选择(下图中只有micro插座新的PCB添加了3.5的DC座

改变PCB中的R4的阻值可改变充电电流

网友A:
TP4056确实很经典,外部电路的连接也不是很复杂。就是没有防反接功能,不过楼主这种方式也肯定不会接反的了.楼主的作品值得号发收藏.先保存了.

网友B:
最长那根蓝线接到C1的左侧岂不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长那根蓝线接到C1的左侧岂不更好。

你的建议很好,不过经过敷铜之后这条线会跟整个铜皮(GND网络)连在一起,不管这根线绕到哪里它都会跟整个铜皮相连。

网友C(2016-12-19):
学习了,正在弄锂电池的充电保护电路。

网友D:
个人感觉:就充电方面,4056不如4057好用,尤其网上有现成的充电板卖,我买过一个,1.1元一个,电池百分之七十多,充电电流测量是七百多,所以充电很久才充满,我网上买了4057空板,0.6一个,自己买芯片焊接,两个芯片一起组成1A的,有反接保护:而且充电快,就是发热大一点,不过完全不影响使用。

网友E(2017-05-14):
好,正需要啊。

网友F:
不错不错  楼主自己抄的板子么

网友G:
东西很好

网友H(2017-07-13):
没有黑币,不能下载啊!55555

网友I(2017-09-22):
这个可以省不少事呢,抱回好了,可以直接使用了。感谢啊。就是封装可以 不用自己画了,焊盘郁闷

网友J:
最近一直在找这方面的资料,发现4056还是很好用的,关键是成本低。

网友K(2017-11-02):
正好用到,

网友L:
有原理图吗?很需要

网友M:
谢谢分享,拿来参考一下!!

网友N:
我们都用BQ24090

网友O:
主观认为TP4056接地兼散热的PAD,没有做好大面积接地,散热就不会好,理论上只能给出500MA电流,远达不到标称的1000MA充电电流.
当这个电路板装入机箱壳,在某些特定的环境下用时,会因为散热不良而烧毁:我做的锂电池供电的一个台灯充电电路就这样子废了.

网友O:
可以改进:TP4056的供电端4脚引线有点小,也与C1过远.
不管如何,楼主老师能够把最简单最经济的锂充电路资料贴出来了,说明楼主心地善良,是51HEI论坛的良民呀.

网友P(2017-12-04):
不错。我在某宝上买了几个4056充电板模块,和楼主的图一样的,很小巧实用。现在知道怎么调整充电电流了。

网友Q:
请问图中R1 R2阻值是多少

网友R:
引用 网友Q:
请问图中R1 R2阻值是多少

R1 R2 那段电路是跟温度检测有关系的   一般可以不用   你可以把他们去掉    1脚(TEMP)直接接地  之后电池并在5脚那个10uF电容两侧就行 注意正负

网友R:
楼主   那个0.4Ω的电阻起啥作用?  我找不到0.4贴片 就换了一个1Ω的   结果发热很厉害    具体原因能详细讲一下吗?

网友S:
想要参考一下,谢谢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R:
楼主   那个0.4Ω的电阻起啥作用?  我找不到0.4贴片 就换了一个1Ω的   结果发热很厉害    具体原因能详细 ...

用2个1欧的并联

网友T:
引用 网友R:
楼主   那个0.4Ω的电阻起啥作用?  我找不到0.4贴片 就换了一个1Ω的   结果发热很厉害    具体原因能详细 ...

那是限流电阻,你把0.4欧的电阻换成1欧的电阻,上面的功耗将上升6.25倍,不发热才怪,实在没有0.4欧的电阻,就用两个1欧的电阻并联上去,并联电阻是0.5欧,功耗将上升1.525倍,分摊到两个电阻上,只有0.7625倍,不会发热了

网友U:
制作工艺精良

网友V(2018-01-07):
谢谢分享,写的很好,做资料收藏!

网友W:
简单易用

网友X:
引用 网友R:
楼主   那个0.4Ω的电阻起啥作用?  我找不到0.4贴片 就换了一个1Ω的   结果发热很厉害    具体原因能详细 ...

这个电阻可以不要,主要是保护用的,建议这个还IN4007二极管,没有就不用也可以。

网友Y:
在研究电路中,谢谢楼主分享,弱弱的问下,是不是两个并联就可以加大电流。

网友Z:
楼主能不能发些配合51单片机使用的例子。十分感谢。

网友AA:
赞,正好用到这个芯片

网友AB:
引用 网友P:
不错。我在某宝上买了几个4056充电板模块,和楼主的图一样的,很小巧实用。现在知道怎么调整充电电流了。

能加个QQ吗  你在哪个店铺买的4056充电模块还有原理图

网友AB:
能推荐个4056充电模块的店铺吗  有原理图的  毕业设计很需要!!!!

网友AB:
楼主,里面的PCB文件怎么打不开啊   没有画好的原理图文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B:
楼主,里面的PCB文件怎么打不开啊   没有画好的原理图文件吗?

PCB文件用的PADS画的,原理图网上找的,电路很简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B:
能推荐个4056充电模块的店铺吗  有原理图的  毕业设计很需要!!!!

这个模块淘宝卖是不带原理图以及PCB图的

网友AC(2018-02-18):
+5V网络画块铜效果更好

网友AD:
学习了,正在弄锂电池的充电保护电路

网友AE:
学习了,正好配合淘宝上买的板子

网友AF:
很有用的电路,谢谢分享

网友AG:
那个0.4欧的电阻,如果输入电压稳定在5V左右一点点,可以去掉,这样充电电流大一些。

网友AH(2018-04-18):
这个电路,放电怎么解决啊?
如果充电板和锂电池在同块板上,肯定要考虑放电问题。
我在网上看到有带放电功能的,但找不到电路图

网友AH:
最近接触锂电池,几个问题还没有头绪,充电芯片选择,在在充电判断,电池电量的判断

网友AI:
资料不错,可惜我无法下载

网友AH:
引用 网友AB:
能推荐个4056充电模块的店铺吗  有原理图的  毕业设计很需要!!!!

自己搜TP4056 PDF,很容易搜到。
店铺有卖两种TP4056的模块,一种只有充电功能,上面只有TP4056主芯片。
第二种另加放功能,有MOS管。
以上两种都没有原理图提供,我问 了好几家店铺。

网友AH:
我最近在看锂电池充电方面的资料,一头雾水,有没有哪个朋友开个专题,理顺一下,介绍常见的几种芯片。
这将造福广大众生,功德无量啊。

网友AJ:
简单实用的东西值得拥有

网友AK:
这个网上有很便宜的卖

网友AL(2018-05-21):
问下单片机怎么判断充满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L:
问下单片机怎么判断充满呢

充满绿灯亮,你检测绿灯电路的电平就知道了

网友AM:
谢谢楼主,正好需要

网友AN(2018-07-04):
感谢楼主分享。请问tp4056用太阳能板供电给电池充电,有什么注意事项?还有一个问题:如果设置给电池的充电电流为500mA,而给4056供电的电源为5v,200ma,会不会对电源产生过载?

网友AO:
TP4056确实很经典,外部电路的连接也不是很复杂。就是没有防反接功能,不过楼主这种方式也肯定不会接反的了.楼主的作品值得号发收藏.先保存了

网友AP:
看一下    最好加个保护板

网友AQ:
我一般是把4056和其他电路做到一片板上。

网友AR:
做两个单元并在一起电流是否会增大?

网友AS(2018-08-13):
altiumdesigner13.3,打不开这个文件啊

网友AT:
说了是PADS文件,AD是打不开的。下载下来研究下
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AU:
楼主是用什么软件画的?Altium designer吗

楼主(2018-09-18):
引用 网友AU:
楼主是用什么软件画的?Altium designer吗

用的PADS

网友AV:
楼主好人,可以没有黑币

网友AW:
感谢楼主,受教了

网友AX:
很好的资料 谢谢分享

网友AY(2018-10-26):
学习一下,很棒的资料!!!!!!

网友AZ:
谢谢楼主的开源  可以放在我的爱心板上了!

网友BA:
一直在找,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BB(2018-12-11):
如果同时给2节电池充电能行吗? 我这边做了一个发现2接电池并联充电,只有1个能充电。另外一个不能充电。这个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BC:
有PADS的原理图吗?

网友BD(2019-02-02):
正好需要,拿走了,谢谢啊。感谢分享!!!

网友BE:
看错了,,不好意思啊

网友BF:
请问楼主这个有电池充电保护功能吗

网友BG(2019-03-09):
最近刚好在学这个不错的资源

网友BH(2019-05-31):
想问一下,这个充电模块的封装尺寸在哪找呢?

网友BI(2019-07-03):
前些日子买了俩块,正不太明白电路,看到这个学习了。

网友BJ(2019-08-12):
正需要啊

网友BK:
如果能做一个双TP4056的就好了

网友BL(2019-10-24):
不错的分享,有图就好改装了😁

网友BM(2019-12-11):
操  扣分了 为啥下载不了

网友BN:
PCB是空的吗

楼主:
pads软件画的,不是空白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N:
感谢楼主分享。请问tp4056用太阳能板供电给电池充电,有什么注意事项?还有一个问题:如果设置给电池的充电 ...

不会过载。只会以200ma电流进行充电,就好比水龙头开到最大水管压力小,此时水流量也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S:
altiumdesigner13.3,打不开这个文件啊

用的pads画的图,你可能需要点击导入文件而不是直接点打开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U:
楼主是用什么软件画的?Altium designer吗

pads软件

网友BO(2020-01-21):
谢谢分享,正需要呢

网友BP(2020-03-30):
谢谢分享很有参考价值,正在弄锂电池的充电保护电路。

网友BQ:
引用 网友O:
主观认为TP4056接地兼散热的PAD,没有做好大面积接地,散热就不会好,理论上只能给出500MA电流,远达不到标称的 ...

这个片子用到1A?有点夸张,  锂电容量得多大6.5AH
或者你大电流冲小电池,电池没爆就是好事了

网友BR:
正好最进做东西要用,谢谢

网友BS(2020-05-14):
太赞了 ! 我正好要自作一个锂电池电源模块

网友BT:
好奇一个问题,有些标识18650充电和保护板,与这T板基本一模一样,价格却贵的多

网友BU(2020-08-11):
4056还是很好用

网友BV(2020-11-25):
感谢楼主分享,我也分享下最近找到一颗能完全替代市面上所有4056的料,SM5202高品质版“4056”具12V耐压防反接及 OVP功能 1A线性充电IC

网友BV:
引用 网友A:
TP4056确实很经典,外部电路的连接也不是很复杂。就是没有防反接功能,不过楼主这种方式也肯定不会接反的了 ...

你说的太好了,给你点赞,我最近还找到一颗能完全替代4056的料,SM5202高品质版“4056”具12V耐压防反接及 OVP功能 1A线性充电IC

网友BW(2021-01-22):
刚买了TP4056充电保护板子,正研究其电路结构,谢谢分享。

网友BX(2022-01-04):
TP4056很经典 ,楼主的作品值得发收藏 .

网友BY:
虽然是老东西,设计的确实不错。

网友BZ(2022-02-11):
TP4056充电时会发热,建议在底层开大面积窗增强散热。

网友CA(2022-03-14):
4056确实是一个好片,考虑到普通锂电容量都比较小,但是不建议充电电流上1A(500mA足够),也是安全考虑,另外考虑发热问题,散热可以做成两面,中间过孔打穿,露铜上锡,我常用的CN3063了解下

网友CB(2022-08-24):
串联的0.4R   充电电流800MA   封装不需要  加大吗
0805不会坏吗

网友CB:
串联电阻0.4R 封装不需要加大吗
发热不会烧坏吗

网友CC(2023-09-17):
非常不错,正好在使用这个。

网友CD:
没有保护电路不是完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