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仿真的ADC的时候,我的P1口ADC作为输入端,怎么仿真模拟信号?

楼主(2016-10-18):
因为protues灯仿真软件没有STC12C2052AD单片机,只有利用keil自带仿真软件,我的输入端是个可调电位器,模拟0-5v的变化值,而自带仿真软件IO口要么是1、要么是0(见图),不是连续变化的信号,请问:我仿真的时候,模拟信号怎么弄?

网友A:
 接收的模拟量,总得要放在某个地方的,就在这个地方设置一个断点。
执行到此处后,人为修改这个地方的数据,再继续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