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droid手机蓝牙小车制作 带程序

楼主:
(在本帖回复里已有最新版本!!)

下位机程序 1.0.zip (462 Bytes, 下载次数: 34)

手机发送内容
上:00000001
下:00000010
左:00000011
右:00000100
停止:00000000
使用说明:1、使用本软件前先让你的手机与蓝牙设备配对  2、开启手机蓝牙 3、点击connect与设备连接 4、目前只有前进后退左转右转停止按键,按键有震动
我的极简下位机程序
#include
sbit p0=P2^7;
sbit p1=P2^6;
sbit p2=P2^5;
sbit p3=P2^4;
unsigned char a;
void main()
{
TMOD=0x20;
TH1=0xfd;
TL1=0xfd;
TR1=1;
REN=1;//开始接收
SM0=0;//8位UART
SM1=1;
EA=1;//中断
ES=1;
while(1)
{
switch(a)
{
case 1:p0=1;p1=0;p2=0;p3=1;break;//w
case 2:p0=0;p1=1;p2=1;p3=0;break;//s
case 3:p0=1;p1=0;p2=1;p3=0;break;//a
case 4:p0=0;p1=1;p2=0;p3=1;break;//d
case 0:p0=0;p1=0;p2=0;p3=0;break;//stop
}
}
}
void mhp() interrupt 4//串口中断
{
RI=0;
    P1=SBUF;
a=SBUF;
}

网友A(2016-11-27):
这程序尽是错耶

网友B(2017-05-13):
下位机的中断服务函数里的P1不对,在小车控制前后左右句子里有错误
case 1:p0=1;p1=0;p2=0;p3=1;break;//w
case 2:p0=0;p1=1;p2=1;p3=0;break;//s
case 3:p0=1;p1=0;p2=1;p3=0;break;//a
case 4:p0=0;p1=1;p2=0;p3=1;break;//d
case 0:p0=0;p1=0;p2=0;p3=0;break;//stop
}
}
}
void mhp() interrupt 4//串口中断
{
RI=0;
    P1=SBUF;
a=SBUF;

网友C(2017-08-25):
我需要上位机程序

网友D(2017-12-07):
我想全都自己做需要学些什么?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想全都自己做需要学些什么?

学习单片机~~~~~~~~~

网友F:
楼主 能把app发给我吗 1032942191@qq.com

网友G(2018-02-04):
Android手机蓝牙小车制作 带程序 非常不错,值得学习一下。

网友G(2018-03-21):


网友H:
感谢楼主的分享,顶一个

网友I:
看似简单,学习学习了;

网友J(2020-08-17):
单片机通过蓝牙与手机串行通讯上位机APP软件都有哪些比较好用呢?

网友I:
你把程序加入头文件就可以了,那些错是说你没有定义

网友K(2020-09-27):
我是新手,正在学习中,望各位高手指点下,先谢谢各位前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