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仿真的ADC的时候,我的P1口ADC作为输入端,怎么仿真模拟信号?

楼主(2016-10-18):
因为protues灯仿真软件没有STC12C2052AD单片机,只有利用keil自带仿真软件,我的输入端是个可调电位器,模拟0-5v的变化值,而自带仿真软件IO口要么是1、要么是0(见图),不是连续变化的信号,请问:我仿真的时候,模拟信号怎么弄?有没有其他办法?

网友A:
用信号发生器输入或者电位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信号发生器输入或者电位器

麻烦能不能说具体点,keil中在哪里有模拟电位器和信号发生器

网友B:
别挣扎了~这个仿真不了仿真~上硬件调试吧~不会可以找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别挣扎了~这个仿真不了仿真~上硬件调试吧~不会可以找我

那就要买示波器了,请问示波器买什么样的参数?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就要买示波器了,请问示波器买什么样的参数?

这个倒是不需要上示波器的吧~ad转换很简单啊,就是把电压转成数值,你用万用表测可以测出电压的~

网友C:
 接收的模拟量,总得要放在某个地方的,就在这个地方设置一个断点。
执行到此处后,人为修改这个地方的数据,再继续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