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交通灯设计 含proteus仿真和源码

楼主(2016-10-18):
这是大二的时候做的单片机期末设计,在交通繁忙的时候可以调整通行时间

所有资料打包下载:

下面是proteus仿真原理图:
可以看得出功能十分全面

下面是单片机源码:
#include <REGX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Time_Show_LED2=P2^1;// 繁忙状态数码管高位控制
sbit    Time_Show_LED1=P2^0;//        低位控制

sbit          EW_LED2=P2^3;        //东西方向数码管高位控制
sbit          EW_LED1=P2^2;        //        低位控制

sbit          SN_LED2=P2^5;        //南北方向数码管高位控制
sbit          SN_LED1=P2^4;        // 低位控制

sbit    SN_Yellow=P1^6;//南北黄灯
sbit    EW_Yellow=P1^2;//东西黄灯
sbit    EW_Red=P1^3;//东西红灯
sbit    SN_Red=P1^7;//南北红灯
sbit    EW_ManGreen=P3^0;//东西人行道绿灯
sbit    SN_ManGreen=P3^1;//南北人行道绿灯

sbit    SN_GREEN_A1=P1^5;//南北直行和右拐绿灯
sbit    EW_RED_B=P1^3;//东西红灯
sbit                 SN_GREEN_A2=P1^4;//南北左拐绿灯
sbit    EW_GREEN_B1=P1^1;//东西直行右拐绿灯
sbit    SN_RED_A=P1^7;//南北红灯
sbit    EW_GREEN_B2=P1^0;//东西左拐绿灯

sbit    Busy_LED=P2^7;//交通繁忙指示灯
sbit    Busy_Btton=P3^6;//交通繁忙按键
sbit    Add_Button=P3^3;//时间加
sbit    Reduces_Button=P3^4;//时间减

bit     Flag_SN_Yellow; //南北黄灯标志位
bit     Flag_EW_Yellow;//东西黄灯标志位

char        Time_EW;//东西方向倒计时单元
char        Time_SN;//南北方向倒计时单元
uchar operation_type=1;  //设置T0中断服务程序初始值为1
uchar EW=60,SN=40,EWL=19,SNL=19; //程序初始化赋值,正常模式
uchar EW1=60,SN1=40,EWL1=19,SNL1=19;//用于存放修改值的变量
uchar code table[10]={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共阴数码管0~9段码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cnt)
{
        unsigned int i,t;
        for(i=0;i<cnt;i++)
        {
                t=115;
                while(--t);
  }
}

void        Display(void)
        {
                char h,l;
                h=Time_EW/10;
                l=Time_EW%10;
          P0=table[l];
                EW_LED1=1;
                Delay(1);
                EW_LED1=0;
          P0=table[h];
                EW_LED2=1;
                Delay(1);
                EW_LED2=0;

                h=Time_SN/10;
                l=Time_SN%10;
                P0=table[l];
                SN_LED1=1;
                Delay(1);
                SN_LED1=0;
          P0=table[h];
                SN_LED2=1;
                Delay(1);
                SN_LED2=0;

                 h= EW1/10;
                 l= EW1%10;
                 P0=table[l];
                 Time_Show_LED1=1;
                 Delay(2);
     Time_Show_LED1=0;
                 P0=table[h];
                 Time_Show_LED2=1;
                 Delay(2);
           Time_Show_LED2=0;
}
/*********外部中断***********/
void        EXINT0(void)interrupt 0 using 1
{
                 EX0=0; //关中断

    if(Add_Button==0) //时间加
        {
             EW1+=5;
             SN1+=5;
               if(EW1>=100)
                                {
                                              EW1=99;
                                              SN1=79;
              }
        }
if(Reduces_Button==0) //时间减
        {
             EW1-=5;
             SN1-=5;
             if(EW1<=40)
               {
                                    EW1=40;
                  SN1=20;
                }

                     }

if(Busy_Btton==0) //测试按键是否按下,按下为繁忙状态
         {
                             EW1=45;
                 SN1=30;
                                         EWL1=14;
                                         SNL1=14;

                                         Busy_LED=0;//开繁忙信号灯

         }

                 EX0=1;//开中断
         }

/*********定时中断***********/
void T0_INT() interrupt 1
{
        static uchar count;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count++;

        if(count==10)
        {
          if(Flag_SN_Yellow==0) //测试南北黄灯标志位
          {
                 SN_Yellow=~SN_Yellow;
                }
          if(Flag_EW_Yellow==0)  //测试东西黄灯标志位
          {
                 EW_Yellow=~EW_Yellow;
                }
        }
        if(count==20)
        {
          Time_EW--;
          Time_SN--;
          if(Flag_SN_Yellow==0)//测试南北黄灯标志位
          {
                 SN_Yellow=~SN_Yellow;
                }
          if(Flag_EW_Yellow==0)//测试东西黄灯标志位
          {
                 EW_Yellow=~EW_Yellow;
                }
        count=0;
        }

}

void zhuangtai()
{
        switch(operation_type)
        {
                  /**s1状态****/
    case 1:        EW_ManGreen=1;        //EW人行道禁止
                                          SN_ManGreen=0;//SN人行道通行
                                          Flag_EW_Yellow=1;           //EW关黄灯显示信号
                                          Time_EW=EW;
                                          Time_SN=SN;
                                                while(Time_SN>=5)
                                                        {
                                                                SN_GREEN_A1=0;         //SN通行,EW红灯
                                                                EW_RED_B=0;
                                                                SN_Yellow=1;
                                                                SN_RED_A=1;
                                                                Display();
                                                        }
                                                operation_type=2;
                                                break;

                                     /***s2状态***/
          case 2:  P1=0xff;                                        //关掉所有灯
                                                while(Time_SN>=0)
                                                 {
                                                         Flag_SN_Yellow=0;         //SN开黄灯信号位
                                                         EW_Red=0;      //SN黄灯亮,等待左拐信号,EW红灯
                                                         Display();
                                                 }
                                                 operation_type=3;
                                                 break;

                                    /***s3状态***/
                case 3:        Flag_SN_Yellow=1; //SN关黄灯显示信号
                                    Time_SN=SNL;
                                                while(Time_SN>=5)
                                                {
                                                        SN_GREEN_A2=0;//SN左拐绿灯亮,EW红灯
                                                        EW_RED_B=0;
                                                        SN_Yellow=1;
                                                  Display();
                                                }
                                                operation_type=4;
                                                break;

                               /***s4状态***/
                case 4:        P1=0xff;
                                                while(Time_SN>=0)
                                                {
                                                        Flag_SN_Yellow=0;        //SN开黄灯信号位
                                                        EW_Red=0;      //SN黄灯亮,等待停止信号,EW红灯

                                                        Display();
                                                }
            EW=EW1;
                                                SN=SN1;
                                                EWL=EWL1;
                                                SNL=SNL1;
            operation_type=5;
                                                break;

                                                /***s5状态***/
                case 5:        EW_ManGreen=~EW_ManGreen;//EW人行道通行
                                                SN_ManGreen=~SN_ManGreen;//SN人行道禁止
                                                Flag_SN_Yellow=1;  //SN关黄灯显示信号
                                                Time_EW=SN;
                                                Time_SN=EW;
                                                while(Time_EW>=5)
                                                {
                                                 EW_GREEN_B1=0;         //EW通行,SN红灯
                                                 SN_RED_A=0;
                                                 EW_Yellow=1;
                                                 EW_RED_B=1;
                                                 Display();
                                                }
                                                operation_type=6;
                                                break;

                                     /***s6状态***/
                case 6:        P1=0xff;
                                                while(Time_EW>=0)
                                                 {
                                                         Flag_EW_Yellow=0;//EW开黄灯信号位
                                                        SN_Red=0;//EW黄灯亮,等待左拐信号,SN红灯
                                                        Display();
                                                 }
                                                 operation_type=7;
                                                 break;

                                                 /***s7状态***/
                case 7:        Flag_EW_Yellow=1;            //EW关黄灯显示信号
                                                Time_EW=EWL;
                                                while(Time_EW>=5)
                                                {
                                                  EW_GREEN_B2=0        ;//EW左拐绿灯亮,SN红灯
                                                        EW_RED_B=1;
                                                        SN_RED_A=0;
                                                        EW_Yellow=1;
                                                        Display();
                                                }
                                                operation_type=8;
            break;

                                    /***s8状态***/
                case 8:        P1=0xff;
                                                while(Time_EW>=0)
                                                 {
                                                        Flag_EW_Yellow=0; //EN开黄灯信号位
                                                        SN_Red=0;//EW黄灯亮,等待停止信号,SN红灯
                                                        Display();
                                                 }
                                                        EW=EW1;
                                                        SN=SN1;
                                                        EWL=EWL1;
                                                        SNL=SNL1;
                                                        operation_type=1;
                                                         break;

        }
}
void        main()
{
        IT0=1;
  TMOD=0x01;    //定时器T0工作于方式1
        TH0=(65536-50000)/256;  //定时赋初值
        TL0=(65536-50000)%256;
        EA=1;  //开总中断
        ET0=1; //开定时器中断
        EX0=1; //开外部INTO中断
  TR0=1; //启动定时器

  while(1)

        {
                        zhuangtai();
        }
}

网友A(2019-10-19):
引用 网友B:
好非常不错,谢谢分享

有文件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