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64双色点阵成功驱动 汉字上下翻页显示

楼主(2016-10-18):
下载:

源程序:
/*****************************************************
文件名称:点阵测试.C
功能描述:实现点阵汉字上下翻页显示
编译环境:Keil4
硬件设施:STC12C5A60S2+12M晶振,32*64双色点阵
时间说明: 2012-08-17
作者:    王言鑫
****************************************************/
//#include<reg52.h>
//#include<ziku.h>
#include<STC12C5A60S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R1=P2^0;
sbit R2=P2^1;
sbit G1=P2^2;
sbit G2=P2^3;
sbit LCK=P2^4;
sbit SCK=P2^5;
sbit OE=P2^6;
sbit H138_A=P1^0;
sbit H138_B=P1^1;
sbit H138_C=P1^2;
sbit H138_D=P1^3;
uchar code table[][48]=
{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3F,0xFF,0x3F,0xFF,0x1F,0xFF,0xD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1F,0xFC,0x3B,0xFF,0xB3,0xFF,0xA7,0xFF,0xAF,0xFF,0x8F},
{0xF8,0x9F,0xE0,0x8F,0xE4,0x87,0xFD,0xA7,0xF9,0xB3,0xFB,0xB9,0xF3,0xB8,0xE7,0xBC,0xC7,0xBC,0xFD,0xBF,0xFE,0x3F,0xFE,0x3F,0xFF,0xBF,0x00,0x00,0xFF,0xFF,0xFF,0xFF},/*"永",0*/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0,0xFE,0x00,0xF0,0x00,0xF0,0x87,0xF7,0x8F,0xFF,0x9F,0xFF,0x1F,0xFF,0x1F,0xFE,0x1F,0xFE,0x1F},
{0xFC,0x8F,0xF9,0x91,0xF9,0x98,0xF3,0x9C,0xF7,0x9C,0xE7,0x9E,0xEF,0x9F,0xFF,0x9F,0xFF,0x9F,0xFF,0x9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00,0x00,0xFF,0xFF,0xFF,0xFF},/*"不",1*/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3F,0xFF,0x3F,0xFF,0x3F,0xFF,0xBF,0xFF,0xFF,0xFF,0xFF,0xFF,0x00,0xF8,0x00,0xE1,0xFE,0xEF,0xFF,0xFF,0x8F,0xFC,0x0F},
{0xFE,0x0F,0xFC,0x0F,0xFE,0x7F,0xFF,0xFF,0xFF,0x0F,0xFC,0x07,0xFC,0xE7,0xFC,0xE7,0xFC,0xC7,0xFC,0x0F,0xFE,0x0F,0xFF,0x3F,0xFF,0xFF,0x00,0x00,0xFF,0xFF,0xFF,0xFF},/*"言",2*/

{0xFF,0xFF,0xFF,0xFF,0xFF,0x3F,0xFF,0x3F,0xFF,0x3F,0xFF,0xBF,0xFF,0xC7,0xFF,0x07,0xFC,0x1F,0xFD,0x3F,0xFF,0x6F,0xFE,0x17,0xFC,0x17,0xFC,0x37,0xFD,0xFF,0xFF,0xCF},
{0xFE,0x00,0xFC,0x00,0xE0,0x6E,0xC6,0x6F,0xDE,0xEF,0xFE,0xEF,0xFE,0xEF,0xFC,0xEF,0xFC,0xEF,0xF8,0xEF,0xF9,0xEF,0xFF,0xEF,0xFF,0xEF,0x00,0x00,0xFF,0xFF,0xFF,0xFF},/*"弃",3*/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C,0xFF,0xFC,0xFF,0xFD,0xFF,0xFD,0xFF,0xFD,0xFF,0xFD,0xFF,0xFD,0xFF,0xFC,0x61,0xF8,0x89,0xE0,0x99,0xE1,0x89,0xEC,0x89},
{0xF8,0x89,0xF8,0x99,0xF1,0x89,0xF5,0x89,0xE5,0x99,0xED,0x99,0xCD,0x89,0xDD,0x89,0xFD,0x91,0xFD,0xF9,0xFD,0xFD,0xFD,0xFF,0xFF,0xFF,0x00,0x00,0xFF,0xFF,0xFF,0xFF},/*"相",4*/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EF,0xFF,0x8F,0xFF,0x3F,0xFE,0x7F,0xFC,0xF7,0xFB,0xA7,0xFD,0xEF,0xFD,0xDF,0xFD,0xC3,0xFF,0x1D,0xFC,0x3D,0xF9,0x2C,0xF7,0x00},
{0xE6,0x1F,0xE4,0x7F,0xFC,0x8F,0xFE,0xCF,0xFE,0x4F,0xFC,0x1F,0xF9,0x1F,0xFB,0x8F,0xF3,0x2F,0xC4,0x73,0xFC,0xF1,0xFF,0xF0,0xFF,0xFC,0x00,0x00,0xFF,0xFF,0xFF,0xFF},/*"爱",5*/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E1,0xFC,0x01},
{0xC0,0x00,0xC0,0x7C,0xDF,0xFE,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00,0x00,0xFF,0xFF,0xFF,0xFF},/*"一",6*/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DF,0xFF,0xDF,0xFF,0xDF,0xFF,0xDF,0xFF,0xDF,0xFF,0x9F,0xFC,0x97,0xFC,0x83,0xF8,0x03,0xFA,0x0F,0xF3,0x1F},
{0xF7,0x97,0xF7,0x87,0xFE,0x07,0xFE,0x0F,0xFE,0x1F,0xFF,0x9F,0xFF,0x9F,0xFF,0x80,0xFC,0x00,0xF0,0x7E,0xF7,0xFF,0xFF,0xFF,0xFF,0xFF,0x00,0x00,0xFF,0xFF,0xFF,0xFF}/*"生",7*/

};
uchar num,sum,move,flag,temp,number;
char num0,m;
int tim;
/*****************************************************
函数名称:void write_595()
功能说明:给595写数据
参数:    DR1、DG1-上半屏 DR2、DG2-下半屏
返回值:  无
****************************************************/
void write_595(uchar DR1,uchar DG1,uchar DR2,uchar DG2)
{
     uchar i;
         for(i=0;i<8;i++)
         {
             LCK=0;
                 R1=DR1&0X80;
                 R2=DR2&0X80;
                 G1=DG1&0X80;
                 G2=DG2&0X80;
                 LCK=1;
                 DR1<<=1;
                 DR2<<=1;
                 DG1<<=1;
                 DG2<<=1;
         }
}
/*****************************************************
函数名称:void delay()
功能说明:延时函数
参数:    z
返回值:  无
****************************************************/
void delay(uchar z)
{
    uchar x,y;
        for(x=0;x<z;x++)
            for(y=0;y<110;y++);
}

void main()
{
    R1=0;
        R2=0;
        G1=0;
        G2=0;
        OE=1;
        tim=50;                                           //控制延时时间
        sum=0;
        num0=0;                                           //列扫描偏置
        number=2;                                   //汉字宽度/8
        temp=0;                                           //数据在字库中的位置
        TMOD=0X01;
        TL0=(65536-50000)%256;
        TH0=(65536-50000)/256;
        EA=1;
        ET0=1;
        TR0=1;
        while(1)
        {
            for(num=0;num<16;num++)
                {
                    sum=num+num0;
                        if(sum<16)
                        {
                              temp=0;
                                  write_595(0xff,table[0+temp][num*number+0],0xff,table[1+temp][num*number+0]);
                              write_595(0xff,table[0+temp][num*number+1],0xff,table[1+temp][num*number+1]);
                              write_595(0xff,table[2+temp][num*number+0],0xff,table[3+temp][num*number+0]);
                                  write_595(0xff,table[2+temp][num*number+1],0xff,table[3+temp][num*number+1]);
                          write_595(0xff,table[4+temp][num*number+0],0xff,table[5+temp][num*number+0]);
                              write_595(0xff,table[4+temp][num*number+1],0xff,table[5+temp][num*number+1]);
                                  write_595(0xff,table[6+temp][num*number+0],0xff,table[7+temp][num*number+0]);
                                  write_595(0xff,table[6+temp][num*number+1],0xff,table[7+temp][num*number+1]);

                                  SCK=0;
                                  SCK=1;
                                  P1=sum;
                        }
                        else
                        {
                             temp=8;
                             write_595(0xff,table[0+temp][num*number+0],0xff,table[1+temp][num*number+0]);
                                 write_595(0xff,table[0+temp][num*number+1],0xff,table[1+temp][num*number+1]);
                             write_595(0xff,table[2+temp][num*number+0],0xff,table[3+temp][num*number+0]);
                             write_595(0xff,table[2+temp][num*number+1],0xff,table[3+temp][num*number+1]);
                         write_595(0xff,table[4+temp][num*number+0],0xff,table[5+temp][num*number+0]);
                             write_595(0xff,table[4+temp][num*number+1],0xff,table[5+temp][num*number+1]);
                                 write_595(0xff,table[6+temp][num*number+0],0xff,table[7+temp][num*number+0]);
                                 write_595(0xff,table[6+temp][num*number+1],0xff,table[7+temp][num*number+1]);
                                 SCK=0;
                             SCK=1;
                                 P1=sum-16;
                                 temp=0;
                        }

        }
}
}

void timer() interrupt 1
{

        TL0=(65536-50000)%256;
        TH0=(65536-50000)/256;
        flag++;
        if(flag>tim)
        {
            tim=2;
                flag=0;
                if(m==0)
                {
                        if(num0<16)
                        {
                           num0++;
                        }
                        else
                        {
                           m=1;
                    }
                }
                if(m==1)
                {
                        if(num0>0)
                        {
                           num0--;
                        }
                        else
                        {
                           m=0;
                    }
                }

           }
          if((num0==0)||(num0==16))
              tim=50;
        else  tim=2;
}

/*****************************************************
函数名称:void intensity_control(uchar time)
功能说明:调整屏幕亮度
参数:    time
返回值:  无
***************************************************
void intensity_control(uchar time)
{
    OE=1;
        delay(time);
        OE=0;
        delay(10-time);
} */

网友A:
希望有仿真图就好

网友B:
没有详细的做法给出来的吗?

网友C:
正好用上,谢谢楼主无私奉献!

网友D(2016-12-10):
正需要,支持一下

网友E(2017-05-15):
能否分享一份32*64点阵显示的仿真图,1103204684@qq.com万分感谢

网友F:
我试了为什么不出字

网友G(2017-06-21):
谢谢楼主分享好资源,关注32x63点阵屏,正需要学习!

网友H(2018-03-20):
老铁,32*64 需要几个74HC595啊,有知道的吗

网友I(2018-06-30):
需要好多,给你个实物图

网友J:
楼主你好,你的作品太棒了,我也想试着做一个,能否麻烦你传一份元件清单,谢谢。只有代码也不行啊。

网友K(2018-09-27):
学习一下,测试一下我的板看看,谢谢分享

网友L:
表白神器,多谢分享

网友M:
引用 网友N:

这个无需仿真图,3264点阵模块上边是标准的08接口,排列顺序就是左边上数第4脚EN   5脚 R1    6脚R2
右边上数引脚分别为A  B  C  D  G1  G2   LCK  SCK
对应楼主的程序EN = P2.6    R1 = P2.0   R2 = P2.1     A = P1.0   B = P1.1   C = P1.2  D = P1.3   G1= P2.2   G2 = P2.3  LCK = P2.4   SCK = P2.5

这些对应的引脚也可以由自己的喜好修改,但注意不要使用P0口,P0口不接上拉电阻驱动点阵屏有可能会不亮。

网友M:
引用 网友H:
老铁,32*64 需要几个74HC595啊,有知道的吗

每个8 × 8 模块需要一色一个595,双色的就是每个8 × 8点阵上需要2个595

网友M:
引用 网友J:
楼主你好,你的作品太棒了,我也想试着做一个,能否麻烦你传一份元件清单,谢谢。只有代码也不行啊。

我替楼主回答下吧,这个一个单片机最小系统板,一块点阵屏,外加5v 5A以上的电源就可以了

网友M:
引用 网友B:
没有详细的做法给出来的吗?

会烧写程序,然后把线一一对应接上就可以了

网友M:
引用 网友B:
没有详细的做法给出来的吗?

3264点阵屏的08接口图示:

单片机与点阵屏连接图示:

有以上器件的,单片机为STC  12C5A60S2 一块3264的LED双色点阵屏,按上图连接好,把程序中的引脚修改为对应硬件的引脚,把程序烧入单片机即可,无需其他元器件。这个供电是5V 供电,电流至少要保证在4A以上。

网友O:
怎么改字啊?

网友O:
很棒的样子!

网友P:
引用 网友M:
3264点阵屏的08接口图示:

市售的那些点阵屏,是不是单片机已经在背后了?因为他们提供改内容软件写入就可以了。

网友M:
引用 网友P:
市售的那些点阵屏,是不是单片机已经在背后了?因为他们提供改内容软件写入就可以了。

不是的,像银行那些用的叫号的条屏是定制的单片机控制卡,一般的是51单片机然后加的485通讯芯片通过485接口与叫号电脑相连。那些做成大的广告屏用的是专用的控制卡,一般是ARM单片机,内部植有程序,可以通过U盘,串口,或者WIFI进行改字。

网友O:
这个是不是有专用的软件?就是直接在软件上打字就可以显示了

网友Q:
引用 网友J:
楼主你好,你的作品太棒了,我也想试着做一个,能否麻烦你传一份元件清单,谢谢。只有代码也不行啊。

闲鱼淘个二手的,便宜,这个32*64光买8*8点阵的话都比你淘二手贵的多,所以直接买现成的,剩下程序自己写,我就是这样干的,正在想办法搞程序

网友Q:
引用 网友M:
我替楼主回答下吧,这个一个单片机最小系统板,一块点阵屏,外加5v 5A以上的电源就可以了

5a以上电流?

网友R(2018-12-10):
引用 网友M:
这个无需仿真图,3264点阵模块上边是标准的08接口,排列顺序就是左边上数第4脚EN   5脚 R1    6脚R2
右 ...

似乎有点明白。要是用esp8266当MCU,也对应的脚口接上,烧上固件就可以了吧?

网友S(2019-05-24):
学习学习,流动字的我还不会

网友T(2019-12-20):
能不能帮忙画个仿真图

网友U(2022-10-11):
太棒了,收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