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仿真错哪了,怎么改,仿真启动后蜂鸣器不响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6-10-18):
使用小阻值电位器不妥吧?光敏电阻的暗阻和亮阻都大大超过这个电位器阻值

网友A:
不按规定选用元件,仿真就有可能失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使用小阻值电位器不妥吧?光敏电阻的暗阻和亮阻都大大超过这个电位器阻值

谢谢你的回帖,换了1M、2M、5M的电位器试了试,确实有声音了,但只在电位器调节到0时,而且只响一声,这该调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