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4光立方制作 带单片机源码 原理图

楼主(2016-10-18):
给51黑电子论坛的朋友们分享我的444光立方制作全过程

程序不完美之处是执行灯光效果或音乐效果的时候,不能响应按键,请高手指教。  还有是灯光和音乐不能同时执行。
附件已更新!
还有其他不足之处请指出,虚心接纳。

有好多网友要电路图,当初制作的时候还不会画电路图,所以也没有,只有用铅笔在本子上画的简单的原理图,给大家分享吧,献丑了
后面的三极管是因为亮度不够,后来又添加的,型号 :s9013

单片机源码: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ifndef __SOUNDPLAY_H_REVISION_FIRST__
#define __SOUNDPLAY_H_REVISION_FIRST__
#define SYSTEM_OSC                 12000000        //定义晶振频率12000000HZ
#define SOUND_SPACE         4/5                 //定义普通音符演奏的长度分率,//每4分音符间隔
uint  code FreTab[12]  = { 262,277,294,311,330,349,369,392,415,440,466,494 }; //原始频率表
uchar code SignTab[7]  = { 0,2,4,5,7,9,11 };                                                                   //1~7在频率表中的位置
uchar code LengthTab[7]= { 1,2,4,8,16,32,64 };
uchar Sound_Temp_TH0,Sound_Temp_TL0;        //音符定时器初值暂存
uchar Sound_Temp_TH1,Sound_Temp_TL1;        //音长定时器初值暂存
uchar shang,slie,slie1,aa,a,kk,n,m;
uint x,y,z;
void key();                        //    按键检测
void delay(uint z);           //*****************************延时
void init();                   //******************************初始化
void hangl();//**************************************************行外围逐列个亮
void ceng();//***************************************1234层循环亮
void houqian();//******************************************从后向前
void zuoyou();//****************************************从左向右亮
void shanshuo();  //*****************************全部以200ms的速度闪烁50次,关闭
void rao(); //*************************************环绕
void InitialSound(void);//*************音乐初始化
void Play(uchar *Sound,uchar Signature,unsigned Octachord,uint Speed);
void Delay1ms(uint count)
{
        unsigned int i,j;
        for(i=0;i<count;i++)
        for(j=0;j<120;j++);
}
uchar code Music_Same[]={ 0x0F,0x01, 0x15,0x02, 0x16,0x02, 0x17,0x66, 0x18,0x03,
                                  0x17,0x02, 0x15,0x02, 0x16,0x01, 0x15,0x02, 0x10,0x02,
                                  0x15,0x00, 0x0F,0x01, 0x15,0x02, 0x16,0x02, 0x17,0x02,
                                  0x17,0x03, 0x18,0x03, 0x19,0x02, 0x15,0x02, 0x18,0x66,
                                  0x17,0x03, 0x19,0x02, 0x16,0x03, 0x17,0x03, 0x16,0x00,
                                  0x17,0x01, 0x19,0x02, 0x1B,0x02, 0x1B,0x70, 0x1A,0x03,
                                  0x1A,0x01, 0x19,0x02, 0x19,0x03, 0x1A,0x03, 0x1B,0x02,
                                  0x1A,0x0D, 0x19,0x03, 0x17,0x00, 0x18,0x66, 0x18,0x03,
                                  0x19,0x02, 0x1A,0x02, 0x19,0x0C, 0x18,0x0D, 0x17,0x03,
                                  0x16,0x01, 0x11,0x02, 0x11,0x03, 0x10,0x03, 0x0F,0x0C,
                                  0x10,0x02, 0x15,0x00, 0x1F,0x01, 0x1A,0x01, 0x18,0x66,
                                  0x19,0x03, 0x1A,0x01, 0x1B,0x02, 0x1B,0x03, 0x1B,0x03,
                                  0x1B,0x0C, 0x1A,0x0D, 0x19,0x03, 0x17,0x00, 0x1F,0x01,
                                  0x1A,0x01, 0x18,0x66, 0x19,0x03, 0x1A,0x01, 0x10,0x02,
                                  0x10,0x03, 0x10,0x03, 0x1A,0x0C, 0x18,0x0D, 0x17,0x03,
                                  0x16,0x00, 0x0F,0x01, 0x15,0x02, 0x16,0x02, 0x17,0x70,
                                  0x18,0x03, 0x17,0x02, 0x15,0x03, 0x15,0x03, 0x16,0x66,
                                  0x16,0x03, 0x16,0x02, 0x16,0x03, 0x15,0x03, 0x10,0x02,
                                  0x10,0x01, 0x11,0x01, 0x11,0x66, 0x10,0x03, 0x0F,0x0C,
                                  0x1A,0x02, 0x19,0x02, 0x16,0x03, 0x16,0x03, 0x18,0x66,
                                  0x18,0x03, 0x18,0x02, 0x17,0x03, 0x16,0x03, 0x19,0x00,
                                  0x00,0x00 };

sbit cai=P3^3;                //高电平点亮
sbit yy=P3^4;                //蜂鸣器
sbit k1=P3^5;                // 按键        左
sbit k2=P3^6;                //按键        中
sbit k3=P3^7;                //按键        右

//*******************************************行选
uchar code hang[]={
        0x00, //全开
        0xff,//全关
        0x7f,//开底层
        0xbf,//开底二
        0xdf,//开底三层
        0xef,//开最高层
};

//***************************************列选P0
uchar code lie[]={
        0xff,//全开
        0x00,//全关
};

//****************************************列选P1
uchar code lie1[]={
        0xff,//全开
        0x00,//全关
};
//--------------------------------------------------------------主程序
void main()
{
        init();                         //初始化设置
        while(1)
        {
                          P0=0xff;        P1=0xff;         P2=0x00;        //全亮
                key();

        }
}

//====================================各种模块=================================================

void delay(uint z)        //***************************延时
{
        for(x=z;x>0;x--)
                for(y=110;y>0;y--);
}
//============================================================================================
void init()                         //******************************初始化
{
        kk=0;
        P2=0xff;          //关闭行选
        P0=0x00;          //关闭列选
        P1=0x00;          //关闭列选
        cai=0;                 //关闭彩灯
}
//=====================================================音乐初始化
void InitialSound(void)
{
        yy = 0;
        Sound_Temp_TH1 = (65535-(1/1200)*SYSTEM_OSC)/256;        // 计算TL1应装入的初值         (10ms的初装值)
        Sound_Temp_TL1 = (65535-(1/1200)*SYSTEM_OSC)%256;        // 计算TH1应装入的初值
        TH1 = Sound_Temp_TH1;
        TL1 = Sound_Temp_TL1;
        TMOD  |= 0x11;
        ET0    = 1;
        ET1           = 0;
        TR0           = 0;
        TR1    = 0;
        EA     = 1;
}
//============================================================================================
void shanshuo()  //*****************************各种闪烁
{
                 for(a=0;a<10;a++)
                  {
                         P2=hang[0];                          //开所有行选
                        for(slie=0;slie<2;slie++)
                        {
                         P0=lie[slie];
                         P1=lie1[slie];
                         delay(60);
                        }
                  }
                        P2=0xff;        P0=P1=0x00;          //全部关闭

                        for(a=0;a<10;a++)
                        {
                                P2=0x00;
                                P1=0x99;        P0=0x99;  delay(50);
                                        P2=0xff;        P0=0X00;P1=0x00;          //全部关闭
                                        delay(50);
                        }
                        for(a=0;a<10;a++)
                        {
                                P2=0x00;
                                P1=0x66;        P0=0x66;  delay(50);
                                        P2=0xff;        P0=0X00;P1=0x00;          //全部关闭
                                        delay(50);
                        }
                        for(a=0;a<10;a++)
                        {
                                P2=0x00;
                                P1=0x55;        P0=0x55;  delay(50);
                                        P2=0xff;        P0=0x00;        P1=0x00;          //全部关闭
                                        delay(50);
                        }
                        for(a=0;a<10;a++)
                        {
                                P2=0x00;
                                P1=0xaa;        P0=0xaa;   delay(50);
                                        P2=0xff;        P0=0x00;        P1=0x00;          //全部关闭
                                        delay(50);
                        }

                        delay(1000);
                        P2=0x3f;
                        P0=0x60;        P1=0x06;        delay(1000);
                        P2=0x00;        P0=0xff;        P1=0xff;        delay(1000);
}
//============================================================================================
void zuoyou()//****************************************从左向右亮
{
        for(a=0;a<8;a++)
                 {
                         P2=0x00;
                         P1=0x11;        P0=0x11;         delay(50);
                        P1=0x22;        P0=0x22;         delay(50);
                        P1=0x44;        P0=0x44;         delay(50);
                        P1=0x88;        P0=0x88;         delay(50);
                        P2=0xff;        P0=0x00;            P1=0x00;          //全部关闭
                                delay(50);
}
}
//============================================================================================
void houqian()//******************************************从后向前
{
for(a=0;a<8;a++)
{
                P2=0x00;
                        P0=0x0f;        delay(50);
                        P0=0xf0;        delay(50);         P0=0x00;
                        P1=0x0f;        delay(50);
                        P1=0xf0;        delay(50);
                        P2=0xff;        P0=0x00;        P1=0x00;          //全部关闭
                 delay(400);
}
}
//============================================================================================
void ceng()//***************************************1234层循环亮
{
for(a=0;a<15;a++)
{
        P0=0xff;P1=0xff;
           P2=0x7f;                delay(50);
           P2=0xbf;                delay(50);
           P2=0xdf;                delay(50);
           P2=0xef;                delay(150);
           P2=0xdf;                delay(50);
           P2=0xbf;                delay(50);
           P2=0xff;        P0=P1=0x00;          //全部关闭
}
}
void hangl()//**************************************************行外围逐个亮
{
for(a=0;a<8;a++)
{
                 P0=0x88;        P1=0x88;
         P2=0xef;                                           delay(50);
         P2=0xdf;                                        delay(50);
         P2=0xbf;                                        delay(50);
            P2=0x7f;                                        delay(50);
                 P0=0x44;        P1=0x44;        delay(50);
                 P0=0x22;        P1=0x22;        delay(50);
                 P0=0x11;        P1=0x11;        delay(50);
        P2=0xbf;                                        delay(50);
    P2=0xdf;                                        delay(50);
        P2=0xef;
                 P0=0x11;        P1=0x11;        delay(50);
                 P0=0x22;        P1=0x22;        delay(50);
                 P0=0x44;        P1=0x44;        delay(50);
}           P2=0xff;        P0=P1=0x00;          //全部关闭
}

void rao()
{          P2=0xff;        P0=P1=0x00;          //全部关闭
//-----------------------------------------------------------------------------------------

                                 P2=0x7f;                P1=0xf0;  delay(200);
                                 P2=0x3f;                                           delay(200);
                                 P2=0x1f;                                           delay(200);
                                 P2=0x0f;                                           delay(800);

                                                                        P1=0x70;  delay(200);
                                                                        P1=0xb0;  delay(200);
                                                                        P1=0xd0;  delay(200);
                                                                        P1=0xe0;  delay(200);          P1=0X00;
                                 for(a=0;a<4;a++)
                                {
                                P1=0x71;                                           delay(100);
                                P1=0x31;                P0=0x10;  delay(100);
                                P1=0x11;                P0=0x11;        delay(100);
                                P1=0x01;                P0=0x13;  delay(100);
                                P1=0X00;                    P0=0x17;  delay(100);
                                                                        P0=0x0f;        delay(100);
                                                                        P0=0x8e;  delay(100);
                            P1=0x08;                P0=0x46;  delay(100);
                                P1=0x88;                P0=0x88; delay(100);
                                P1=0xc8;                P0=0x80; delay(100);
                                P1=0xe8;                P0=0X00;          delay(100);
                                P1=0xf0;                                          delay(100);
                                }
                                P1=0x70;                delay(200);
                                P1=0x30;                delay(200);
                                for(a=0;a<4;a++)
                                {
                                 P1=0x10;         delay(200);        P1=0X00;  delay(200);
                                } P1=0x10;
                                P2=0x1f;                delay(200);
                                P2=0x3f;                delay(200);
                                P2=0x7f;                delay(500);
                                P2=0Xff;P0=0X00;P1=0X00;
}
//============================================================================================
void key()        //***********************************按键检测
{
                  if(k1==0)                //********************左键
                  {         if(kk==6)
                                  {kk=0;}
                  delay(10);
                          if(k1==0)
                        {
                                while(!k1);
                                if(kk==1)
                                        {shanshuo();}        //全部以200ms的速度闪烁
                                if(kk==2)
                                        {hangl();}                   //行外围逐列个亮
                                if(kk==5)
                                        {houqian();}         //          从后向前
                                if(kk==3)
                                        {zuoyou();}                //          从左向右亮
                                if(kk==4)
                                        {ceng();}                //         1234层循环亮
                                if(kk==0)
                                        {rao();}
                        }
                          kk++;
                  }

                  if(k3==0)        //***************************右键
                  {
                          delay(10);
                        if(k3==0)
                        {        while(!k3);
                                cai=~cai;
                        }
                  }

                  if(k2==0)           //***************************中键
                  {
                          delay(10);
                        if(k2==0)
                        {
                                while(!k2);
                                   InitialSound();
                                Play(Music_Same,0,3,360);
                Delay1ms(500);
//        P0=0x00;

                        }
                  }
}
void BeepTimer0(void) interrupt 1        //音符发生中断
{
        yy = !yy;
        TH0    = Sound_Temp_TH0;
         TL0    = Sound_Temp_TL0;
}
void Play(uchar *Sound,uchar Signature,unsigned Octachord,uint Speed)
{
        uint NewFreTab[12];                //新的频率表
        uchar i,j;
        uint Point,LDiv,LDiv0,LDiv1,LDiv2,LDiv4,CurrentFre,Temp_T,SoundLength;
        uchar Tone,Length,SL,SH,SM,SLen,XG,FD;
        for(i=0;i<12;i++)                                 // 根据调号及升降八度来生成新的频率表
        {
                j = i + Signature;
                if(j > 11)
                {
                        j = j-12;
                        NewFreTab[i] = FreTab[j]*2;
                }
                else
                        NewFreTab[i] = FreTab[j];

                if(Octachord == 1)
                        NewFreTab[i]>>=2;
                else if(Octachord == 3)
                        NewFreTab[i]<<=2;
        }

        SoundLength = 0;
        while(Sound[SoundLength] != 0x00)        //计算歌曲长度
        {
                SoundLength+=2;
        }

        Point = 0;
        Tone   = Sound[Point];
        Length = Sound[Point+1];                         // 读出第一个音符和它时时值

        LDiv0 = 12000/Speed;                                // 算出1分音符的长度(几个10ms)
        LDiv4 = LDiv0/4;                                         // 算出4分音符的长度
        LDiv4 = LDiv4-LDiv4*SOUND_SPACE;         // 普通音最长间隔标准
        TR0          = 0;
        TR1   = 1;
        while(Point < SoundLength)
        {
                SL=Tone%10;                                                                 //计算出音符
                SM=Tone/10%10;                                                                 //计算出高低音
                SH=Tone/100;                                                                 //计算出是否升半
                CurrentFre = NewFreTab[SignTab[SL-1]+SH];         //查出对应音符的频率
                if(SL!=0)
                {
                        if (SM==1) CurrentFre >>= 2;                 //低音
                        if (SM==3) CurrentFre <<= 2;                 //高音
                        Temp_T = 65536-(50000/CurrentFre)*10/(12000000/SYSTEM_OSC);//计算计数器初值
                        Sound_Temp_TH0 = Temp_T/256;
                        Sound_Temp_TL0 = Temp_T%256;
                        TH0 = Sound_Temp_TH0;
                        TL0 = Sound_Temp_TL0 + 12; //加12是对中断延时的补偿
                }
                SLen=LengthTab[Length%10];         //算出是几分音符
                XG=Length/10%10;                         //算出音符类型(0普通1连音2顿音)
                FD=Length/100;
                LDiv=LDiv0/SLen;                         //算出连音音符演奏的长度(多少个10ms)
                if (FD==1)
                        LDiv=LDiv+LDiv/2;
                if(XG!=1)
                        if(XG==0)                                 //算出普通音符的演奏长度
                                if (SLen<=4)
                                        LDiv1=LDiv-LDiv4;
                                else
                                        LDiv1=LDiv*SOUND_SPACE;
                        else
                                LDiv1=LDiv/2;                 //算出顿音的演奏长度
                else
                        LDiv1=LDiv;
                if(SL==0) LDiv1=0;
                        LDiv2=LDiv-LDiv1;                 //算出不发音的长度
                  if (SL!=0)
                {
                        TR0=1;
                        for(i=LDiv1;i>0;i--)         //发规定长度的音
                        {
                                while(TF1==0);
                                TH1 = Sound_Temp_TH1;
                                TL1 = Sound_Temp_TL1;
                                TF1=0;
                        }
                }
                if(LDiv2!=0)
                {
                        TR0=0; yy=0;
                        for(i=LDiv2;i>0;i--)         //音符间的间隔
                        {
                                while(TF1==0);
                                TH1 = Sound_Temp_TH1;
                                TL1 = Sound_Temp_TL1;
                                TF1=0;
                        }
                }
                Point+=2;
                Tone=Sound[Point];
                Length=Sound[Point+1];
        }
        yy = 0;
}

所有资料下载:

网友A:
很有帮助呢..

网友B(2017-02-13):
好东西最近一直在看这玩意儿呢

网友C(2017-04-24):
444光立方学习了

网友D(2017-12-27):
很好的资料

网友E(2018-03-23):
准备试试,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F(2019-05-26):
非常感谢你。 这是一个很棒的网站。 在这里,您可以真正了解有关中国STC  -  MCU的许多信息。 我很着迷有多少人在这里提出他们的想法。

网友G:
大神求带飞

网友H:
这个可以学习学习

网友I:
有视频就更好了,如果我没猜错的话楼主是用了十六个下拉引脚,然后将每一层的接在一起。我最近也想做一个立方灯。

网友J:
很不错,实用的干货

网友K(2019-11-03):
非常好的介绍,最近我也准备弄一个444光立方呢,谢谢楼主分享啊!

网友L:
谢谢lz的奉献

网友M:
有电路图吗